请教:编译以下常量表出现警告,原因何在?

楼主(2008-04-27):
Int16u HallA_AD;
const Int16u ADToAngTab0[7] =
{
};

const Int16u SectorShiftTab[3][2] =
{
  {&HallA_AD, &ADToAngTab0[3]}, //警告
  {&HallB_AD, &ADToAngTab1[3]}, //警告
  {&HallC_AD, &ADToAngTab2[3]}  //警告
};
warning: initialization makes integer from pointer without a cast
使用c30,dsPIC33FJ12GP202

网友:
一个指针一个整数不警告你才怪

网友:
const Int16u * SectorShiftTab[3][2] =  //更改数组类型声明
{
  {&HallA_AD, &ADToAngTab0[3]}, //警告
  {&HallB_AD, &ADToAngTab1[3]}, //警告
  {&HallC_AD, &ADToAngTab2[3]}  //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