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防火墙老提示有一个192.168.0.3PING入,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08-04-27):
防火墙是瑞星的,最近老有报警提示,有人见过吗?

网友:
难道是ARP攻击么?还是推荐换个杀毒软件……

楼主:
用AVG杀过,好象还不是一样

网友:
系统补丁打好,开上防火墙,用户密码设置一下,(不用的全禁掉) 他要PING你 就让他PING把, 也拿你没办法。

楼主:
好象已经禁止掉了,提示为“192.168.0.3禁止PING入”

网友:
这个IP好像是电信的,俺家里的ADSL刚才换线,电信的技术员就是用192.168.0.2 ping的;俺很担心这家伙留下啥后门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与别人共享上网?
192.168.0.X的好像是共享上网时主机分配的IP,我电脑上查到的ip就是这样的

网友:
很明显192.168.0.x 是子网地址

应该是共享上网的吧?

网友:
这是内网的地址。

网友:
这明明是局域网的嘛。。。

网友(2008-05-28):
装个防火墙禁止PING入
我公司的电脑也是这样, 原因是同事的电脑很多都没装杀毒软件或装了不顶用的, 估计病毒发作在扫瞄局域网

网友:
本地局域网的
装个p2p终结者看看是哪个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