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个丑,STM32F103驱动的1602液晶程序(6线驱动,IAR4.42A编译),希望对大家有用o(∩_∩)o...

楼主(2008-04-28):
昨天在家花了差不多一天修改的,源程序是使用在AVR上的。o(∩_∩)o...引脚的连接在LCD1602_6wires.h文件中有说明
使用的是EK-STM32F板,把原来上面驱动液晶的短路帽拔掉,然后用杜邦线连出来 希望对大家有用 使用PE0---PE5

网友:
上图和sch,amrok会给你条裤子。。。。。^_^

楼主:
已经添加连接图

网友:
最好在数据线间串联 小电阻,减小影响。

下面是3V3的FPGA系统和 5V的LCD1602之间的驱动电路,比较典型,供参考哦。(同样变通到3V3的所有MCU系统和5V LCD之间)

楼主:
benladn911 AVR猎手:
我是从EK-STM32F板上直接用杜邦线连到另一块板的1602液晶上的 中间再连电阻就不太好焊了
当然,正规设计的话还是按你的这种来画板
另外STM32的IO口不是5V兼容的吗,直接连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楼主:
哈哈 刚看到 阿莫赏条“酷”子穿穿了。

网友:
我 3楼发布的电路也是为了让大家应用到其他的 3V3的MCU系统和  5V 的LCD中。

虽然 STM32F的端口也是兼容 5V的,但还是建议做下处理,实际产品几个电阻成本可以忽略,稳定性、可靠性比较重要。

网友:
benladn911的电路不错,学习啦!

网友:
晚上网速慢,看不到图,先顶一下

网友:
LZ强,我也拿了快万利的STM32F130的板子, 多交流,

网友:
Up to 80 fast I/O ports
   26/37/51/80 I/Os, all mappable on 16 external interrupt vectors,
   all 5 V-tolerant except for analog inputs
除了AD输入口都是兼容5V的,我直接连应该不会出问题吧,怕怕唉!!

网友(2008-06-07):
是所有的1602都支持四位操作吗?

网友(2008-08-10):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0,22:02:59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2010-03-24):
最近正在捣鼓LCD,谢谢!

网友(2012-12-17):
记号,以后用得到

网友:
没有反应

网友:
和LCD有关系吧?

网友:
下下来,试一下。。。

网友(2013-02-01):
不错,想起以前自己也搞过一个1602

网友(2013-03-20):
其实不用上拉也可以的

网友(2020-08-14):
居然是08年的帖子,我需要个iar的工程模版,就从你这里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