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16-TC35I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28):
我的板子上cpu是M16,通过UART与TC35I通讯。由于M16只有一个串口,无法将信息打印到PC上,只能通过蜂鸣器和指示灯说明程序运行情况。现在的问题是:每次通过ISP下载程序后,TC35I可以收到手机发的短信,指示灯和蜂鸣器按照手机短信的内容动作;但是如果断电后重新上电,则板子上的指示灯和蜂鸣器无法按照手机短信的内容动作。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建议你还是换个双uart的,或者弄个软uart来打印得到的消息。或者找个12864液晶也可以,这样才能分析出问题所在,别人帮不了你的

网友:
把TC35I的TXD接出来给PC(TTL-232),就可以起到监视作用了~~~

网友:
加个串口切换电路就行了

网友:
用软件虚拟一个串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