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蝌蚪”小齿轮加工制作过程。

楼主(2008-04-28):
4月24日接到阿莫的电话:“小蝌蚪”螺旋桨的一个塑胶动力齿轮损坏了,有没有办法修复!我满口答:一定有办法的!
     接到“小蝌蚪”后。
center>
“小蝌蚪”的尼龙小齿轮。 (原文件名:A1.jpg)

损坏严重!就应该是机器在出厂时没有调节好两齿轮的中心间隔。 (原文件名:A2.jpg)

基本没有齿了;需重新制作一个。 (原文件名:A5.jpg)

    再用尼龙作材料加工会很复杂,决定用钛来加工。

用钛及镁各用线切割加工了两个(发现镁的重量很轻,一起加工了两个测试一下机械性能,以前没有接触过镁)。 (原文件名:002.jpg)

固定螺旋桨的轴部另外加工。 (原文件名:003.jpg)

大家看一下这种磨外圆的方式来加工头部的卡位。以前在模具厂学的。 (原文件名:005.jpg)

用个磨床精密平口调到圆针直径的2/3的位置,可以固定圆针又可以用手轻松转动圆针。 (原文件名:007.jpg)

加工时一手按住圆针,一手转动圆针在平面磨床上磨外圆。如果在模具厂工作过的话一定见过。没有经验的话就不要试了,有一定的危险!!! (原文件名:008.jpg)

头部加工完成。 (原文件名:009.jpg)

配合得很好。 (原文件名:011.jpg)

压入后的情形。 (原文件名:012.jpg)

找了个“靓男”来帮忙,照了张铆接时的操作情景。 (原文件名:14.jpg)

完成!铆接后的图。 (原文件名:013.jpg)

去装测试一下。

网友:
真是不計成本....

网友:
我做油动四桨找齿轮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只好用机电设备上的二次再加工,以后可以找楼主加工吗?

网友:
这个小齿轮的制造成本可能是目前最高的。。。。。

网友:
果然是做了一套4个,

楼主:
阿莫过奖了!!    在这阿莫这里感觉就是不一样!!
     这点小事就可以让我“飘”起来了……哈哈。
     其实自己有机械的话做这齿轮的成本很低!!还有这是一种乐趣呵。

网友:
【12楼】 kaif_w 锋记
嗯~佩服你这么牛啊,我以前学过钳工,现在全忘了……
不过那是9年前的技校时了

网友:
厉害, 又学一招

网友:
谢谢阿莫,下次就找他加工,现在是等老牛给我改飞控板,我的机体也差不多做好了。

网友:
WoW果然是牛人!哈哈!!顶!!!

网友:
给kaif_w提个建议:齿轮的中间孔既然是用线切割的,那就不要割成圆孔,直接割成那个类试“十”字的形状不是更好吗,那就不用上磨床了,你说的这种方法是在对零件同轴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的

楼主:
是十字形,只是十字单边是0.30mm。

不是全圆。 (原文件名:a.jpg)

有卡位,只是才0.3mm不仔细看的话无法看清。 (原文件名:b.jpg)

网友:
嘿嘿。昨天金工实习刚玩过线切割。好玩。

网友:
我觉得里面那几个槽可以再搞大一点减轻重量啊~~

网友(2011-02-16):
楼主能不能帮我加工一个齿轮呀...不算太小,直径大概有40mm,厚度大概有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