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求精密微弱信号采集的多层板设计中,如果安排各层之间的位置关系?

楼主(2008-04-28):
在要求精密微弱信号采集的多层板设计中,如果安排各层之间的位置关系?

拟采用四层板设计,可是看到大多数的PCB设计规范中都提到,要把电源层和地层放在中间,信号层放电路板的顶层和底层。可是我觉得如果对于精密的微弱信号采集而言,电路中没有高频的数字电路芯片,是否可以把电源层和地层放顶层和底层,信号层放中间,这样,如果有外界干扰的话,首先被地层和电源层(作为大面积天线)给吸收回到了供电电源处,而不会进入信号处理系统中。

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呵呵,那你的元件还是要贴在表面的.电源和地层的完整性不是要被破坏了.

网友:
最有效的方案还是用金属壳子罩起来。
小信号经不起干扰,一旦干扰进入,什么滤波都不彻底。
只有想办法不叫干扰进入才是。

网友(2011-09-05):
如果中间两层是电源和GND平面,元件层的布线即使有小的环路,也不容易收到外接干扰(想想把一个线圈与一面金属墙壁平行紧靠在一起,接收到的信号是不是衰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