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仿真ATMEGA16要进行熔丝位的配置吗?

楼主(2008-04-28):
小弟刚学习AVR,向各位各位高手请教了。在PROTUES中对M16的仿真要不要对熔丝位进行配置呢?我在看了马潮老师的书后,开始在PROTUES中进行了第一个例子的仿真,点亮一个LED,可是就是不成功,难道是要对熔丝位进行配置不成。可是我以前在对PIC进行仿真时,也不要对熔丝位配置也可以仿真的呀。不知是什么原因,HEX文件是马老师书中光碟里的,不会有错啊!请各位高手赐教了,谢谢!!

网友(2008-06-21):
呵呵!既然是用proteus仿AVR,那就要问我了!呵呵,配置什么熔丝啊?我从来没配过!直接用ICCAVR写了导入就可以运行!点亮LED很简单嘛!先设置端口为输出,然后再设置端口值为0,就可以点亮了!

网友:
不用的,可以肯定!
QQ:185932251
电子攻城师群:64485187

网友:
哈哈,,真的可爱!!!

网友(2009-01-04):
请问老师;

不用熔丝设置.如用外部晶振仿真,如何设置.

网友:
7.4SP3里是需要配置的

网友:
请问天外飞雪老师;

7.4SP3如何设置用外部晶振仿真,我只能用内部晶振

网友(2009-05-13):
我也想问怎么用外部晶振仿真,每次用的时候提示我没有外部晶振,我明明已经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