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232CPE这颗RS232芯片,在3.3V的VCC供电下,可以正常工作吗?谢谢!

楼主(2008-04-28):
请教:MAX232CPE这颗RS232芯片,在3.3V的VCC供电下,可以正常工作吗?谢谢!

网友:
看PDF。。。我不告诉你。

楼主:
pdf文档里面的型号好多啊,不知max232cpe对应的是哪个电压范围的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73108/MAXIM/MAX232CPE.html

网友:
用max3232即可。

网友:
看批次,原厂的新批次应该可以

网友(2014-10-07):
试了下没问题,我的3232挂掉了,现在换232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