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4轴用舵机接口板_xj6513看进来

楼主(2008-04-28):
xj6513看进来,这个是下午空闲时给你设计的接口板
可以让你的油动4轴使用现有的TWI总线的无刷4轴控制板

TWI(I2C)总线驱动的舵机驱动器
输入5伏及TWI信号,400khz从机接收模式接收2个字节的16位变量
输出脉宽正反互补的两个5ms数字舵机信号(正反舵),精度16位
可以并联驱动FUTABA 9253/9254类高速直升机尾舵机
并联舵机个数理论不超过127个即可,实际受驱动电流限制(有想做油动N轴的吗?)
预留了6针ISP接口,方便烧入从机接收地址

原理图:

PCB大小2cm×2.5cm,包含一个4针输入插头,与正反面两个3针舵机输出插座:

这是3D效果图:

楼主:
板子背面:

楼主:
to :【2楼】 armok 阿莫

这个东西不复杂,但在航模DIY上的用途也许不止4轴这一点
程序也调通了,就是还没去加工PCB,所以贴个3D仿真图

网友:
谢谢冯先生,儿子满月了吧,我把从REDFOX那里买的有刷四桨飞行器寄给老牛去了,我说让他改来飞油动,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设计是一个思路,我刚才打你电话你关机了,白天联系你。

楼主:
【5楼】 xj6513

用REDFOX的板子改应该不用这个的,他们用的是M48,直接可以输出4路PWM控制舵机的
老牛是那块板子的设计者,他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等他改好了就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