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 驱动同样型号,同样参数的马达,两个电机 速度总是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啊?

楼主(2008-04-28):
L298 驱动同样型号,同样参数的马达,两个电机 速度总是不一样。 那是为什么啊?

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以为焊接出问题了 就没去管它。

现在应该不是焊接问题了,结果两个马达速度还是不一样。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30,05:37:14 加入。
你的原标题:“l298 驱动电机速度不一样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今天又重新焊了块板 还是这样的状况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08-08-17):
试验一下,一块板分别驱动两个电机看看速度一样不,然后再两块板分别驱动同一个电机,看看速度一样不,就知道板的问题还是电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