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使1LED闪烁,不同的写法为什么在PROTUES中会一个可以正常仿真,一个却不行?

楼主(2008-04-28):
问题如题所述,请孝各位前辈了。谢谢!
#include <mega16.h>
#include<delay.h>

void main(void)
{

PORTC=0x01;
DDRC=0x01;
while (1)
      {
        delay_ms(100);
        //PORTC.0=0;//这一语句和下面的两条注释语句连用时又可以在PROTUES(6.7SP3版)中将LED闪烁呢?
        PORTC.0=~PORTC.0;//为什么这样使用时在AVR Studio中仿真时可以,但是在PROTUES中却不能使LED闪烁呢?(这是马潮老师书的例子写法)
        //delay_ms(100);
        //PORTC.0=1;

      };
}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下吗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

网友:
9赋值只有一次有效果。应该用取反

网友:
我试的OK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