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c54 如何使用time0

楼主(2008-04-28):
开启time0后,不停的读计数值来达到判断计时的目的?或者用计数寄存器的第7位做溢出位?哪位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2008-05-28):
TST_RTCC:
  CLRWDT            ; RESET WATCHDOG TIMER

  BTFSS TMR0,7      ;
  RETLW 0           ; ... DO QUICK RETURN

; **** INCREASE 16 BIT CLOCK TIMER *******
  BCF TMR0,7        ; CLEAR MSB OF RTCC
  INCF  CNT_LW,F    ; INCREASE 16 COUNTER
  SKPNZ             ; INCREASE UPPER BYTE IF ZERO ( OVERFLOW )
  INCF  CNT_HI,F
  RETLW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