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单步运行时能看到: no source line at ...但是看不到源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4-28):
单步运行时能看到: no source line at pc adress[pc=0xb6],但是看不到源程序,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4-30,06:00:20 加入。
你的原标题:“proteus 观测不到源程序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调试什么芯片?用什么编译器?产生什么文件格式?

网友:
lz自己翻译一下吧

当前pc值对应的程序地址,没有对应的源程序。
出现这种情况无外乎二,一是调用了编译器自己库内的程序,二是编译器优化的时候把一些代码优化成为单独的子程序,自然也就看不到源代码。

网友:
PIC的用cod后缀的仿真能看到 hex不行
51的用汇编写的 生成SDI文件可以看到源代码
    用C写的 keilC51写的生成不了SDI文件,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生成 所以看不到

网友(2011-07-26):
遇到这一问题,我的第一反应是Proteus软件在搜索调试源文件的时候,设计为搜索特定路径,否则调试一次,全盘搜索一下,多恐怖!我就把KeilC工程的所有文件拷贝到Proteus项目目录下,再次调试,得到了验证。

虽然看见文件了,但是却是汇编格式的,应该是Proteus搜索到了编译过后的文件,那我只拷贝C文件到Proteus目录下,这下可以了。问题解决!!大功告成!

总结:解决方法就是,把C源文件拷贝到Proteus目录下面,注意是仅仅拷贝C源文件!

注意:本文目的是告诉您,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仅仅解决这一个问题。

以上引用地址:http://hi.baidu.com/woaimuxiaoyizhong/blog/item/813a36443f575940510ffea2.html

我只能说这人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