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示波器 不定时出现光点,亮度失灵……可怕啊………[图]

楼主(2008-04-28):
买了台二手示波器,有股霉味;

是模拟示波器 开机约15分钟,光轴左端会不定时出现光点;

感觉整个屏的亮度都增加了近一倍!;

在发生这种情况时 亮度调节失灵(只可以微微调节亮度,但是光点不会消失);

那个光点亮得可怕,为了不烧坏屏幕,暂时把光点调到了屏幕左端……(不会击穿管壁吧……);

是不是漏电?请大家支招!

网友:
拆开看看吧,亮度调节那块找找看看有没有问题。注意高压

我在学校时也买了台二手的, 1600块  模拟100MHz还不错。
买来有个通道的校正没调好,拆开调了个电容波形就正常了。

楼主:
哈哈,我的20M才600;

不爽!买了当天就这样……而且光轴会缩短……;

看波形的时候,光点也会成为与波形最大值高度一样的线(上下拉长);

各位朋友,帮我支招!至少帮我顶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电容之类的老化了,漏电之类的。 软故障不太好查

楼主:
全换了……哈哈……;

不行就去修彩电的问问……;

网友:
这类问题搞维修的一看现象可能就知道啥问题。

以前在家修电视,是亮度问题,搞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出问题。 到修电视的师傅拿,换个电阻就搞定了。

经验啊~

楼主:
老啦……当初还是买上海无线电21厂的sr8就好了……

15m带宽,却可以看到60m……一个字……牛!

而且只要管子好的就可以修,21厂提供所有资料……

等待答复……

网友:
X轴扫描有没有问题?这个亮点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的曾经出现个别档位的X轴扫描失灵,也只有一个亮点,查出是一个电容失效.而且是云母电容,不可思意.从来没碰到云母电容失效的.

网友:
丢回去呗。那个老师傅很好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