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发现的avr32专门移植linux的网站,包括uc3系列哦

楼主(2008-04-29):
http://avr32linux.org
看到这个网站着实让偶兴奋了一把,一直有想法将linux移植到UC3系列中,看到别人的网站才发现已经有人先行了

以下资料由阿莫整理。谢谢网友 jinni2003的上传:

原文件是bz2后缀的,我重新压缩成rar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晕,你今天才看到啊

网友(2008-07-19):
我看到的步骤中的第一步是要修改u-boot,有没有现成的或者谁修改好的?做项目要用到在EVK1100上跑uclinux,第一次接触,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UC3上跑uclinux,怎么跑?那么点memory.

网友:
那位已经将资料下载了的,顺手上传上来吧,以免以后找不到 :)

网友:
The ATEVK1100 features 32MB on-board SDRAM and 8MB on-board flash as well as ethernet, USB and MMC/SD connectors, which should be more than adequate for running U-Boot and Linux

这是http://avr32linux.org/twiki/bin/view/Main/UBootOnUC3上的原话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是啊,传上来保险啊!!

网友:
我下载了u-boot,但是是针对ap7的,要在evk1100的话还要修改好多,我新手,都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网友:
原文件是bz2后缀的,我重新压缩成rar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谢谢 jinni2003 。已经整理到楼主位。COOL !

网友:
9楼,你再看看,那是NGW100的描述.UC3系列都是内带Flash的,怎么可能达到8MB呢?

网友:
UC3的boot是内部固化,这点和他的ARM7类似,内部的boot是Flash型的,目前只有MKII可以擦掉,而他的SAM7是ROM型的.

网友:
回楼上,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我手上的那个EVK1100应该就是网站上那个ATEVK1100,那样的话内置的flash应该是512k的,那个网站上的应该指板子上的dataflash

网友:
uclinux也好 linux也好 WinCE也好 一般都是SDRAM里面跑的。
当然,他们也能在Nor Flash里跑 不过一般不这么干
对大部分的linux开发板而言,flash只是存放镜像文件的地方,由bootloader(U-boot是比较出名的一种)将镜像放置到SDRAM里后运行。
所以,对 ATEVK1100板而言,跑linux最重要的是那片32MB的SDRAM,止于如何引导启动,如何将linux的镜像放置到SDRAM方法就有很多了。
比如,你可以将U-boot修改 成在片内Falsh上跑的,然后将linux镜像放在SD卡或者串行flash上。

网友:
OK 刚才大略看了看那个网站。
那个是linux@AVR32 not uclinux@AVR32
所以 不可能在uc3系列上跑 因为uc3没有MMU

uc3上只能跑uclinux 不能跑linux 不能跑wince

补充: uclinux 官网上没有AVR32的port 所以,估计uc3没那么快能跑linux了 呵呵

网友(2009-03-28):
如果跑不了uclinux 我个人不会这么快使用uc3的。

网友:
基本上常用的可上LINUX的CPU都有网站的,比方说AVR32、ARM9、MIPS、PPC……

网友:
不要高兴太早,看看这段:
http://avr32linux.org/twiki/bin/view/Main/UBootOnUC3
Current status

Three students at NTNU are currently working on this as a student project. A patchset was submittet to the official u-boot mailinglist (10. oct 2008) which made it possible to start U-Boot.

The current revisions of the microcontroller has a bug in the SDRAM-controller, which makes code execution from SDRAM unreliable. We therefore currently relocate only data to SDRAM, and no code. This bug makes U-Boot mostly useless on this revision of the evk1100 platform unless other external memory is used. We are also going to add support for SRAM and running U-Boot and loaded images from SRAM.

The patch series is based on avr32/next.

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因此各位想用,还是自己造轮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