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两轴步进电机,用bresenham算法的,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8-04-29):
想请教一下,两轴步进控制是不是最好用bresenham算法,有用过的请指点,谢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两个电机同时运转:例X电机需走100步,Y电机需走60步,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处理的呢,有什么比较好的算法。要不要用一些插补算法,或者只是简单地让两个电机直接完成各自的步数即可。可能这个问题很RZ吧。

网友:
需不需要插补,走直线插补还是圆弧插补,这个依据实际要求来定的,需要分清楚。
如果两个电机控制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完全可以独立分开处理的。

网友:
bresenham算法是什么/请楼主指点一下,小弟以前做过两轴步进电机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