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下面这句英语怎么翻译(PHLIIP 的 FI1256 MK2数据手册中)

楼主(2008-04-29):
(PHLIIP 的 FI1256 MK2数据手册中)

2. FL = In-lock flag; FL = 1: loop is phase-locked. The loop must be phase-locked during at least 8 periods of the internal
7.8125 kHz reference frequency before the FL flag is internally set to 1.

网友:
环路保持锁定至少8个周期(内部的7.8125kHz参考频率)后,FL标志(锁定标志)置位,表示环路处于锁相状态。

楼主:
原来说的是芯片内部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