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连接两个点的线时总是提示"Cannot place wire here!"?

楼主(2008-04-29):
我是个新手,以前没用过Proteus

在连接两个点比如IC的一个引脚到另一个点如LCD的一个引脚时,很多情况下都难成功,
总是提示"Cannot place wire here!",画线失败
按理说起点和终点都是自动被定位在那个小方框内,应该是被自动捕捉的啊,不会像Protel里一样,出现了个叉就表示这根线被连到了这个点上

非得把引脚放大,小心的点才会成功,就算这样,也有出现上面的提示.

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怎么才能更顺畅的连线?

网友:
同上,希望有大虾解决!!

网友:
只在把总线连接到某一个管脚上出现过这个问题,这是正常的。我用的是7.2sp2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画线很方便。比protel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