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OMM可以接收从单片机十六进制吗?

楼主(2008-04-29):
用SPCOMM编写的程序有点问题,不能从单片机里接收到十六进制,难道SPCOMM只能以字符串的形式发送和接收吗?

网友:
可以十六进制,但是SPCOMM控件不支持USB转串口的

楼主:
那怎么以十六进制形式接收啊?指点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
2楼
看你用哪种软件,C++BUILDER OR DELPHI,当然是不一样的
请问1楼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SPCOMM不支持USB转串口的?那这个控件启不没什么发展前途。

楼主:
3楼,我用的是c编程,可以指点一下么?

楼主:
1楼,麻烦指点一下如何编程接收十六进制,我用的是c语言。

网友(2008-06-01):
1楼说笑吧,我就是用USB转串口出来的,通讯很好的 啊

网友:
其实串口发送的都是16进制的(或者说都是2进制)
比如发送0x41 我们可以看做是 16进制 也可以看做是 “A”

网友:
【6楼】 taizhoujj
我的就是有问题,后来就没用这个控件了,在网上查了有网友和我发生同样的问题,他们说是SPCOMM问题

网友(2010-02-19):
可以,本来就是

网友:
1楼有误,SPCOMM可以支持USB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