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串口下载mp3到开发板上

楼主(2008-04-29):
请问,能不能用串口下载mp3到开发板上?
也就是说,电脑上有mp3的歌曲,先通过串口下载到目标板上的sd卡上,然后再播放.
请问能不能实现,谢谢

网友:
下位机程序可以实现,为何不直接用读卡器呢?

网友:
串口的速度太慢了吧,用CH375做USB会快一点,顺便多学点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