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并口下载线原理图

楼主(2008-04-29):
很多人都不知道C8051F,其实也有人为它做好了并口下载线的。

好像是克罗地亚的吧。我一直在用,很好用的啊。

要的就去下吧,

用上这个,很多人就不会说 AVR 有便宜的下载线,而C8051F 的开发工具很贵了。

这样的贡献,版主能给个酷字么。

http://www.dilogic.hr/

楼主:
借宝地广告一下。

我很想玩一下MP3,哪位有多余的VS1003的PCB能送我一块么。

网友:
问一下,这个下载线用什么软件下载呢?

楼主:
我有贴网址出来啊。去那个网站下,有点大,网速慢,我就不上传了。
或者谁下了传上来也可以。

网友:
多谢....开始打算学一下C8051F

网友:
好东西,有人卖20元人民币呢!

网友:
怎么没有选择芯片的啊?

楼主:
不用选择芯片,直接点击 CONNECT 按钮,自动识别芯片的。

楼主:
【6楼】WXQAVR
我已经加你的QQ了。不知道你想聊什么呢。呵呵。
http://hi.baidu.com/ceeback
这是我的blog.欢迎光临。

网友:
有谁用这个图做了???真的能用么??

网友:
楼主,这种版本可以下载任何一款C8051F系列吗
比如C8051F040?

楼主:
不用怀疑这个东西是否能用,我都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年计。
其实不在于下载线,关键在于上位机要用并口模拟出JTAG协议来。

具体是否支持C8051F040,你可以试一下,我不清楚。
对比较新的型号,可能不支持。
不过我用的C8051F023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标记。
电脑软机就用主页http://www.dilogic.hr/里的这个:
10.03.2008 - FlashLoad Lite Ver.6.2 released

看网站介绍,能用的C8051F的型号如下:
C8051F000/001/002
·  C8051F005/006/007
·  C8051F010/011/012
·  C8051F015/016/017
·  C8051F018/019
·  C8051F020/021/022/023
·  C8051F040/041/042/043
·  C8051F044/045/046/047
·  C8051F060/061/062/063
·  C8051F064/065/066/067
·  C8051F120/121/122/123
·  C8051F124/125/126/127
·  C8051F130/131/132/133
·  C8051F206/220/221/226
·  C8051F230/231/236
·  C8051F301/2/3/4/5
·  C8051F310/311
·  C8051F312/313/314/315
·  C8051F320/321
·  C8051F330/331
·  C8051F350/351/352/353

好像是不支持C8051F里带USB的芯片。改天我焊个试试

网友:
320是带USB的啊

网友:
320是带USB的啊,320可以吗??

网友(2008-06-13):
我焊的FlashBlaster2能识别和擦除芯片,但不能读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是电平不对吧,C8051F是3.3v电平

网友:
整个玩玩!哈哈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没有并口了啊

网友:
已经搞定了,原来是电容大了,一定要100PF左右才行的,速度很快。

网友:
xhl EC5 功能仿真器(当然也可以下载),才99块,做这个还有什么意思?

网友:
因为这个不到99,自己做的东西出了问题,好找。还有,因为是自己做的,所以有意义。
楼上的别说你没有DIY过(自用的)东西。

网友:
xhl EC5 功能仿真器
是什么?讲讲

网友:
是个仿真器,可以单步调试等,usb口的。
就像avr的那个什么一样。

网友(2008-08-20):
我简化了一个C2接口的下载线(只支持C2),试了能连接并读出型号,可读flash和查空时出错,提示异常中断(和【17楼】 lwy86的提示一样).

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否必须要用74HC125?

图片:

网友:
有用过这个下载线的大侠吗?

忘记说了4pin的顺序为:
1-----GND
2-----VCC
3-----C2CK
4-----C2D

网友:
我看到有些怎么只有4线的一个下载接口啊~

网友:
本人网站有这方面详细资料,包括电路图。- 今越电子制作 www.jyetech.com

网友:
经过测试"27楼"的电路行不通,必须要用可控缓冲门.

2.2K,100PF的微分电路也是必须的.

网友:
刚仿制成功!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下载线的有没有做过?支持C8051F320吗?

网友:
支持,如果只为了支持F320,可以去掉其中的JTAG部分,很简单

网友:
酷,下了看看,还没用过c8051,那天试试。

网友:
To Oliver,F320的的片子片上的XRAM怎么用呢?我用了之后,USB就枚举不成功了,还有就是有时候程序根本就没有跑起来.就算是正常的时候,两个数组之间的赋值都不正常.用SLIB的IDE和KEIL都试过了,一样的问题.请问你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我用的USB是HID设备.

网友:
【48楼】 astankvai 陈超:抱歉,我只是用这个IC做了个东西,未曾用相关开发工具,IDE什么的,就是焊好直接烧HEX文件.你到专门的51坛看看,或者咨询代理商

网友(2008-09-19):
电脑没有并口.....玩不了...

网友(2008-10-22):
我也MARK 一下~ 请问 能支持 F340么?

网友:
楼主提供的网址有病毒,要小心!

网友:
最近要用到F340,不知道这个下载器支持这个型号不,看它网站上支持系列列表中没有。

查看了两者手册C2接口章节,还是有区别的。器件ID,版本ID地址同,数值应该不同,编程数据寄存器地址不同,但读、写、擦除操作码是相同的,没有贴出,可自查手册。

F34x系列

F34x (原文件名:1.JPG)

F32x系列

F32x (原文件名:2.JPG)

不过我在安装FlashLoad Lite Ver.6.2出现了让人惊喜的一幕

setup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决定过两天试试。

网友:
的确不错!

里面有支持的片子和简要说明.

网友(2008-12-18):
这个网上有卖的呀,有的30多呢,呵呵,下载用还是不错的选择,简单呀,没有USB口的方便。呵呵

网友:
楼主好人啊,这个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多谢了!^_^

网友:
问一个很RZ得问题:SiLicon Laboratories IDE环境怎样才能生成HEX文件?

网友(2009-02-19):
请问: 下载完程序后目标板能自动运行吗? 要不要复位或拔出下载线?

网友:
对JTAG接口的,如果加密过就连不上了,我用F015试过

网友:
收藏了,下次有用再看

网友(2009-05-22):
电路图中的100e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0e是多大电阻啊

网友(2009-06-21):
请问LZ,,,F340支持不?

网友:
照做了个,成功!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已收藏。

网友(2009-09-01):
我觉得压根儿没必要做这个东西,现在调试仿真器也就90元钱,能单步,断点,...等.
下载器又不能看内部的东西.
还不如买一个.

这是我买的调试仿真器的地址:http://shop58832825.taobao.com

用的还不错.

网友(2010-05-08):
回复 网友A:
不毕用并口得了!
我提供ec3-usb仿真编程器;全系列开发c8051f单片机所有芯片!42元;淘宝有售!
ec2-330下载器(usb转串口)对大多数芯片能下载程序:32元;
全国最低价;功能同其它ec3,ec5一样!
可先验货,再划钱!
连系:13621048443
c8051320@163.com

网友(2010-07-05):
lz 你好,我按你的图做了,但是不能检测到硬件。烧不进去呀~~

网友:
C8051F 并口下载线原理图 mark

网友(2010-08-27):
好东西 ,一直想用c8051 记下

网友:
手里有块F340的板,做根线试试看能不能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0-11-01):
上午做了测试,C8051F340能用,另外,100E电阻我用的100欧的,制作成功了。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下载提示成功但是运行不了,一校验就过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2.2K和100pF的电容用的都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也按照您的电路图做了一个,芯片是321的,能连上但是就是下载不了程序。他说下载成功了,其实是没有。并且校验就出错。难道不支持带USB的芯片321。我看本论坛有个图还能识别320芯片,也是下载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尽快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回帖哦。电容,电阻都对啊。有时候很好连,有时候就连不上,即使连上了,提示下载成功,其实是没有下载进去。也校验不了。
忘记说了我的芯片是321的,难道不支持带USB的芯片321。
我看本论坛有个图还能识别320芯片,也是下载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尽快回复

网友:
100E电阻应该就是100欧姆的吧?

网友:
用c8051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回帖哦。电容,电阻都对啊。有时候很好连,有时候就连不上,即使连上了,提示下载成功,其实是没有下载进去。也校验不了。
忘记说了我的芯片是321的,难道不支持带usb的芯片321。
我看本论坛有个图还能识别320芯片,也是下载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尽快回复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4/ourdev_595030p4c9xh.jpg','原文件名......

你这是提示擦除成功了,查空时出错,而不是提示下载成功了校验出错!你应该注意到右边的chip ID并没有正确识别到你的MCU,建议再仔细检查硬件电路,我仿制的下载F320和F340都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复,但是程序下载不进去,我只是随便截了个图片。我在试试。。。

网友:
又重新焊接了一下,终于搞定了。 还有就是我用了并口延长线,导致不稳定,有时候读不出芯片型号来,去了延长线 就很稳定了。

网友:
好东西,不错。可惜现在本本没有并口了。
哈哈

网友(2011-01-14):
制作成功,贺一个

网友:
我把74HC125改成两片HC244,但是很遗憾好像做不出来,电路还是照此缓冲门接的。后续会把经验分享

网友:
有沒有usb的下載器啊。現在筆記本沒並口了

网友(2011-07-11):
手下了呀 MARK

网友:
能仿真吗,还是只能下载

网友(2011-08-10):
回复 楼主:

C8051F320/321 这个就是带USB的

网友:
我以前也做过,但是一直读不到iD,弄了好几次,就是检查不到问题。

那个100E 应该是要比较精确的100Ω电阻吧?

网友(2011-09-30):
c8051并口下载线 mark

网友:
做一个试试,刚开始接触c8051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试用中

网友:
要注意的是,板子要直接插入并口,不能用并口电缆延长后再插板子,这样可能导致并口不能正常通信。

网友(2011-12-17):
用来学习zigbee 下载器更便宜了

网友:
找了很久,明天做个试试、

网友(2012-05-27):
谢谢楼主了,我也DIY一个

网友(2012-07-10):
下了看看,那天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