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无刷电机和驱动,不知道怎么玩?

楼主(2008-04-29):
今天在深圳华强北无聊闲时逛买了个无刷电机¥100,驱动模块¥80。让商家通电可以转,但那个三线的端子不知道接的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方波信号源?问卖家,答:“不知道,都是这样的!”,郁闷挡不住好奇,还是买回来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贵了是小事, 反正是买着玩,郁闷的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
需要控制数据驱动电机

网友:
是3相无刷无霍尔电机
一般的带霍尔的电机是3根相线黄 绿 兰,5根霍尔线5V电源,GND,霍尔输出黄,绿,兰

楼主:
楼上哥们,那三根控制线呢?
是协议通信,还是方波信号,或者是模拟电压信号?

网友:
3根线中分别为PPM控制信号、5V稳压电源输出、地。

网友:
接遥控接收机或用555作个振荡器可调速

网友:
binglin 炳哥哥
正解

PWM信号是一个舵机的信号
周期20ms  脉宽从700us-2300us (参考值,具体记不清了)
脉宽越大,电机转速越快。。。

网友:
binglin 炳哥哥 能介绍一下这种电机的驱动方法嘛 我倒是玩过3相无刷电机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玩 淘宝上看到好多这样的电机 有空买个回来玩玩

网友:
楼主我正好做了一个驱动板,,接上电调就能驱动电机,,,,加我Q:981607295

网友:
电机驱动,哪个有pid方面的资料?谢谢共享

网友:
感觉这种电机价格应该只要20元多点. 航模的东东比较高利润. 如果统一向厂家批量购买会便宜很多.

网友:
三相无刷无感直流电机

网友:
还不如拆个坏硬盘里用的主轴电机,搞了几年的电脑的人手里一般都有

网友:
不知阿莫能否组织一下集体采购电机呢? 以降低大家的成本.

网友:
应该这样驱动。
先加一个700us/20ms的PWM信号1秒左右。
然后加一个在(700us~2300us)/20ms的PWM信号,电机就能运行了。占空比越高,转速越高。不过注意这种电机耗电很大。
常见的电流都在10A左右。所以要用好电池和好电线。

网友:
楼上慢来。建议都好好的量下航模遥控器接收机的信号输出格式。
700us和2300us是怎么来的?依此脉宽,有些航模上的设备会直接进信号丢失保护的。严格的是1000us-2000us。步进精度1us即可,周期精度20000us正负500us

网友:
这款电机非常好,我也有一个,银燕的!

网友:
自已做一个可能也要这个价

网友:
周期 一般都是在1000-2000之间,但不同的公司可能会有不同。即使是同一公司有时也会使用不同的脉冲宽度,有时基至是1200--1800都有。

网友:
这是航模上用的用的电机和电子调速器(俗称:电调),电机蓝色三根线:中间的信号,另两根电源(接正负极,会正转或反转),红色线接电池,电池有7.4v\11.1v,都是3.7v/块的锂电串联,有专用的平衡充电器;剩下的排线是连接信号接收机的控制线,工作原理:遥控器发出信号,接收机接到信号通过控制线给电调一个指令,电调依照指令输出驱动电流,电机转动!电子我就是菜鸟,不过我是玩航模的,所以,这个图片里的东西太熟悉了!给大家一个网站,很精彩:www5imx.com ,这个论坛都是玩模型的,俗称:模友!
玩都是会玩,但动手,要和各位大虾比,那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