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02在硬件上面可以显示,仿真的话就显示不了

楼主(2008-04-29):
1602在硬件上面可以显示,仿真的话就显示不了

我在自己搭的硬件上面可以显示,想偷哈懒,就仿真,结果不能显示。多个文件都是无法显示,朋友也没有发现原因。求问哈

楼主:
在网上找到答案了,汗
http://www.proteus.com.cn/html/12/t-412.html

和硬件在时序列上面有差别

网友:
我这里也是
我原来是自己写的1602的代码,自行搭的电路上运行正常,检查忙标志我偷懒,直接给了一个延时.
但在Proteus仿真则不行,有时还老是提示什么没有LOADERS.dll的错误

网友:
啊哈  太感谢 鸡仔了  我被这个问题从下午一直困扰到现在 我现在尝试着去改下
论坛能办好 你们这些无私的人功不可没啊

网友:
稍加分析 解决了这个问题 谢谢

......
加了几句,变成
while(DBPort&0x80)
    {    LcdEn=0;        _nop_();
         LcdEn=1;        _nop_();
    }

网友:
第一次接触PROTUES是在一年前
当时就是因为的开发板上能正常显示1602 但在PROTUES上一摸一样的电路和程序却不能显示
这深深的打击了我 使我当时失去对它的信任   直到今天才被迫把它捡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