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_2.0.52+PHP5与oracle的配置指引

楼主(2008-04-30):
准备软件
      1.apache_2.0.52-win32-x86-no_ssl.msi

安装APACHE2.0.52

      1.将apache文件安装在e盘跟目录下,安装好后的目录格式如下  E:\APACHE\APAHCE2

      2.将E:\APACHE\APAHCE2\bin加入到win路径中

      3.APACHE2基本命令
          启动apache  :          apache   -k   start
          关闭apache   :         apache   -k   stop
          重新启动apache:        apache     -k   restart
          检查httpd.conf文件语法:apache     -t
          查看apache所有命令:    apache   /?

     4.在win2000下调试apache的时候尽量用命令方式,当出现错误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提示

安装PHP5

      1.将php-5.0.2-Win32.zip   解压到   E:\PHP   ,并加入到路径中
      2.将E:\PHP\php5ts.dll   拷贝到   C:\WINNT\system32目录下(针对win2000系统)
      3.配置apache的httpd.conf文件

        配置内容
          3.1.配置PHP5的apache模块
              首先让我们找到如下所示的   DSO   列表.
                  #   Dynamic   Shared   Object   (DSO)   Support
                  #
                  #   to   be   able   to   use   the   functionality   of   a   module   which   was   built   as   a   DSO   you
                  #   have   to   place   corresponding   `LoadModule'   lines   at   this   location   so   the
                  #   directives   contained   in   it   are   actually   available   _before_   they   are   used.
                  #   Statically   compiled   modules   (those   listed   by   `httpd   -l')   do   not   need
                  #   to   be   loaded   here.
                  #
                  #   Example:
                  #   LoadModule   foo_module   modules/mod_foo.so

                  这还有许多,一直找到最后一行:

                  #LoadModule   ssl_module   modules/mod_ssl.so

                  上面一行是该列表的最后一行,按回车产生一个空的行,在这个空行内加入下面这行:

                  LoadModule   php5_module   E:/php/php5apache2.dll

              3.2.配置CGI   directory

                  首先找到
                  <Directory   "E:/Apache/Apache2/cgi-bin">
                          AllowOverride   None
                          Options   None
                          Order   allow,deny
                          Allow   from   all
                  </Directory>

                  在“</Directory>”这行下面增加下面两行,使得apache能够解释后缀为php   .phtml   .php3   .php4   .php5的php文件.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source   .phps   的作用是不解释phps后缀的名字并且用彩色标注php源代码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   .php   .phtml   .php3   .php4   .php5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source   .phps

      4.将E:/PHP下的php.ini-recommended文件改名成php.ini,拷贝致C:\WINNT(win2000系统)

      5.加载php_oci8.dll与php_oracle.dll使得php能购正常解释oracle的相关函数
             5.1   将E:/PHP/ext目录下载的php_oci8.dll与php_oracle.dll文件拷贝致C:\WINNT\SYSTEM32   或者
                   将“E:/PHP/ext”加入到路径;
             5.2   修改php.ini中“;extension=php_oci8.dll”与“;extension=php_oracle.dll”将其改成
                   “extension=php_oci8.dll”与“extension=php_oracle.dll”;
             5.3   在调试程序过程中难免代码出现差错,但是php.ini默认并不将出错信息显示在ie上,那么只需要将
                   “display_errors   =   off   ”改成“display_errors   =   on”便可在ie中显示错误信息。
                  (别忘记将ie设置成“显示友好hppt错误信息”);

      注:修改php.ini文件后要重新启动,可以使用命令   “apache     -k   restart”;

测试代码

  date.php

  <?php
  $today   =   getdate();
  $month   =   $today[month];
  $mday   =   $today[mday];
  $year   =   $today[year];
  echo   "$month   $mday,   $year";
  ?>

  如果显示当日期那么恭喜配置成功!

  browser.php

  <?php
  $browser   =   getenv("HTTP_USER_AGENT");
  ?>
  <P>You   are   using   the   <?php   echo($browser);?>   web   browser.</P>
  <?php   $title   =   "Browser   Details";   ?>
  <title><?php   echo   $title;   ?></title>

  如果显示内容为告诉你使用的是那浏览器那么恭喜配置成功!

  oracle.php

  <?php
  //以oracle816为例子连接本地数据库
  //PutEnv("ORACLE_SID=orcl");

  $connection   =   OCILogon   ("scott",   "tiger");
  if   ($connection   ==   false){
        echo   OCIError($connection)."连接错误
";
        exit;
  }
  else{echo   $connection."恭喜你oracle数据库连接成功!!!
";
  }
  ?>
  如果显示内容为恭喜你oracle数据库连接成功!!!那么说明oracle连接成功。

原文出处: http://topic.csdn.net/t/20041217/13/3654195.html 作者:leaof

楼主:
上面的代码测试:

当我不做任何关于Oracle的配置时,提示以下的问题:

开始配置,在系统变量 path 里加入: C:\AppServ\Apache2.2\bin;

上面文档提到的类似 apache -k stop 改成 httpd -k stop ...

集成环境中,已经有了:  LoadModule   php5_module   E:/php/php5apache2.dll  这一句。

集成环境中,已经有了: <IfModule mod_php5.c>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 .php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 .php3
  AddType application/x-httpd-php-source .phps
</IfModule>

将E:/PHP下的php.ini-recommended文件改名成php.ini,拷贝致C:\WINNT(win2000系统)? 集成环境 c:\windows目录已经有了php.ini

将E:/PHP/ext目录下载的php_oci8.dll与php_oracle.dll文件拷贝致C:\WINNT\SYSTEM32? 集成环境中竟然没有php_oracle.dll ,不理它了。

重启apache2.2

没有填写oracle的用户口令时,有反应了:

填写正确的口令,竟然连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