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弄好了keil和proteus7.1的联调

楼主(2008-04-30):
安装Keil C和Proteus软件
可能要用到的Keil C的SN号:
安装完后要做以下的动作:

复制VDM51.DLL,PROSPICE.DLL和licence.lxk,7.1需要下载个补丁
到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下面

复制VDM51.DLL到C:\Keil\C51\BIN下面

在C:\Keil的tools.ini文件的[c51]内容里增加
TDRV5=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在Keil的Project里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选择界面中的“output”项,并选中"Create Hex files"
再选中"debug"里的"use:"项,点下拉列表并选择"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打开Proteus,在"debug"里选中"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网友:
我的7.1没有用到PROSPICE.DLL和licence.lxk,也可以联调.

这个VDM51.DLL是在6.9以前的版本才有的,在MODELS目录下。
7.1版的MODELS不含VDM51.DLL,联调时可以用6.9的,

我补充一点,增加TDRV5=BIN\VDM51.DLL("PROTEUS VSM MONITOR 51 DRIVER") 中 TDRV5 这个5要看情况来,
原tools.ini文件中有
TDRV1
TDRV2
TDRV*
TDRV*
TDRV*
TDRVn

则你需要把上面的5改为n+1,

网友:
好多人都被误导了,其实有个安装程序,安装后就可联机了,不需要手工去动配置文件.

网友:
Proteus7.1SP2与Keil V7.06相配行不?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
Keil软件仿真赋值不会出问题,如i=0;i结果就是0
可在Keil与Proteus联调时,同样的i=0;i结果却为0xff;

网友(2008-08-11):
新手我是,照着说明和资料做都不好用。你们说的也无非是书上或资料上的。不解决问题啊关键是:(

网友:
回4楼:
proteus有个专门的程序,安装后分别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