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一台高精度模具雕刻机,但不知它的电路板在哪买!!

楼主(2008-04-30):
本人想做一台高精度模具雕刻机,但不知它的电路板在哪买!!

网友:
你能弄到机器部分, 电路部分很容易, 有很多驱动器和运动卡卖. 难就难在机械的制作或购卖(机械部分比电路贵很多).

网友(2008-06-16):
买成品的驱动器贵的一塌糊涂,动不动就是1500~1600/个,不知道4楼怎么会觉得电路便宜

网友:
应该是电路部分自己DIY便宜;成品的都很贵,不过可靠性很好!!

网友:
请问6楼,一般用MACH3软件的话,用什么驱动电路,想驱动90BF006或者差不多大的电机

网友(2008-11-17):
DIY的价钱会不会超1000?用铬钢,热处理,,自己有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