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几天MSP430,还是高不明白,怎么使用内部RC震荡得到8M时钟?

楼主(2008-04-30):
学了几天MSP430,还是高不明白,MSP430F2012怎么使用内部RC震荡得到8M MCLK和8M SMCLK 时钟?
另外ACLK用32K的外部低频晶振。

网友:
可以到8M吗?我记得只能到800k左右啊!!

楼主:
BCSCTL1=CALBC1_16MHZ
DCOCTL=CALDCO_16MHZ        //DCOCLK设置16M
BCSCTL2 = DIVM0 | DIVS0 ;  //16M DCOCLK经2分频得到8M MCLK和8M SMCLK

另外,ACLK怎么得到30K 时钟?

网友:
仔细看PDF,这是用内部DCO16M

网友:
看下头文件里,有配置好的时钟。

网友:
没有用过430,是不是内部的锁相环倍频呢 ?

网友:
应该是锁相环倍频

楼主:
搞定,不用再回帖了。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说清楚啊,也让我们也明白啊

楼主:
原因是我下载程序的时候,把信息存储区给擦除了,

BCSCTL1=CALBC1_16MHZ
DCOCTL=CALDCO_16MHZ
BCSCTL2 = DIVM0 | DIVS0 ;

得到的结果就完全不对了。

网友(2010-09-05):
BCSCTL1=CALBC1_16MHZ
DCOCTL=CALDCO_16MHZ
敢问楼主,头文件里有这些东西吗???找不到呀怎么
还望指教

网友:
TI已经帮你做好了

BCSCTL1=CALBC1_16MHZ
DCOCTL=CALDCO_16MHZ

是F2X系列头函数系列里的

430的内部震荡器叫DCO。
TI网站有DCO函数库,直接导入项目就可以。
如果自己算也可以,需要找本教材看DCO部分的,非常麻烦的计算方法

LZ使用的20X系列应该有VLO内部振荡器,TI也有函数库的

网友(2011-02-23):
这个 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