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编译不能通过,出现提示make (e=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新手求救!

楼主(2008-04-30):
我最近刚学GCC编程就遇到了麻烦事:编译没法通过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3
Copyright (C)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g++    -c -o op_test1.o op_test1.C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null), g++ -c -o op_test1.o op_test1.C, ...) failed.
make (e=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make.exe: *** [op_test1.o] Error 2

> Process Exit Code: 2
不知道是不是MAKEFILE文件设置出了问题了?
我的GCC的相关设置是按照教材上该的,我反复搞也弄不出,C文件与MAKEFILE文件在附件里,C里有些写法可能是错误的,望马老师指点。还有请马老师推荐新手教材,比如GCC自己的函数头文件、一些与C的不同语法等,看了我们网上的一些教材,好象漏了些新手应注意的问题,还望多多指点,谢谢。

#include <avr/io.h>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retc,A;
  int i;
  retc=0;
  sbi(portC,0);     //E1=1
  sbi(portB,1);     //E2=1
  cbi(portD,6);     //CTR28=1
  cbi(portD,7);     //CTR30=1

  while (1)
  {
    while(portD_0==0);
    while(portD_0==1);
    while(portD_0==0);
    for(i=0;i<=7;i++)
        {
           retc=retc<<1;
           if(PINC&0X10)retc=retc+1;
                }
  switch(retc)
        case(01):A=0xF0&portC;portC=A;break;             //CTR1
        case(02):A=(0xF0&portC)|0x08;portC=A;break;       //CTR2
        case(03):A=(0XF0&portC)|0X04;portC=A;break;       //CTR3
        case(04):A=(0XF0&portC)|0X0C;portC=A;break;       //CTR4
        case(05):A=(0XF0&portC)|0X02;portC=A;break;       //CTR5
        case(11):A=(0XC1&portB);portB=A;break;           //CTR6
        case(12):A=(0XC1&portB)|0X20;portB=A;break;       //CTR7
        case(13):A=(0XC1&portB)|0X10;portB=A;break;       //CTR8
        case(14):A=(0XC1&portB)|0X30;portB=A;break;       //CTR9
        case(15):A=(0XC1&portB)|0X08;portB=A;break;       //CTR10
        case(16):A=(0XC1&portB)|0X28;portB=A;break;       //CTR11
        case(17):A=(0XC1&portB)|0X18;portB=A;break;       //CTR12
        case(18):A=(0XC1&portB)|0X38;portB=A;break;       //CTR13
        case(19):A=(0XC1&portB)|0X04;portB=A;break;       //CTR14
        case(21):sbi(portD,6);break;        //CTR29
        case(22):sbi(portD,7);break;        //CTR30
        case(23):sbi(portB,0);break;        //CTR22
  }
}

其中
    while(portD_0==0); 在GCC该怎么改变?对弹片机引脚一定要先设置输入或输出?为什么我的程序编译不了,上面程序有什么不正确之错,忘大家多多指
    while(portD_0==1); 正。
    while(portD_0==0);

网友:
是makefile文件配置的問題,你的應該是c文件把,結果調用了c++編譯器。

网友(2011-03-01):
前辈,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你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马哈前辈,怎样配置makefile文件呢,能不能详细给讲解一下,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