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供电的LCD模块里(比如240128的)2个7660是怎么产生-15V电压的

楼主(2008-04-30):
算来算去也只能到-10V吧好像

网友:
用一个7660产生-5V电压,+5V和-5V整个提供给第二个芯片做翻转,得-10V,但相对于+5V端来讲,就能有-15V电压了。

楼主:
:( -15V就是-15V,当然是对0V说的

网友(2009-08-28):
好多LCD设计得很鬼祟

网友(2009-11-04):
同问.那为搞液晶的大哥帮忙..............

还有,一个160128不带7660,我自己用两个焊在板上的空位. VEE有了-15. V0也是-15拉.请问怎么弄啊.是不是板上没有焊接的自己也不能加啊.

正常带7660负压的,VEE和VO都是多少啊. 是只有VEE有电压.V0上没电压吗. 有的帮忙量下啊. 谢谢您.我的好兄弟啊.

网友:
怎么就不去看手册呢!

手册上明白写着呢

网友(2009-12-17):
大家都用什么7660啊?我这边是做TP7660的原厂,大家不防考虑下  价格很有优势  QQ327234446

网友:
楼上的可以提供样片吗?

网友:
可以啊  没问题 联系我QQ327234446  电话15811816496

网友:
我这边还有负两倍三倍压的 7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