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Dev AVR32 UC3 推广活动之一 UC3教程2 建立UC3开发环境及软件使用教程(完成 软件

楼主(2008-04-30):
建立UC3开发环境及软件使用教程(傻瓜版本,火腿出品,让你开发如吃火腿一样简单)

第一部分:软件安装

版主技术火腿及OurDev整理,国内首发,未经允许严禁转载及用于商业用途

首先我们需要将AVR32 STUDIO和AVR32 GNU Toolchain安装完毕,本贴关联连接中有这两个软件的下载地址。
首先我们下载好这两个软件,以下是这两个软件的图标

先双击AVR32Studio-2.0-Setup.exe,进入安装界面

点Next

这里选择你需要的安装路径。

然后就可以一路点到底,安装完毕,这里可以选择是否在桌面上产生快捷方式
接下来安装AVR32 GNU Toolchain
双击avr32-gnu-toolchain.2.0.3.exe,进入安装界面

往下点,可以设置下安装路径等等,安装过程中会出现USB驱动安装界面,同意并继续安装下去

在安装中会跳出命令行界面,耐心等待一下

USB驱动安装完毕,按Finish

然后安装就能完成了

这样,软件安装就算完工了

楼主:
建立UC3开发环境及软件使用教程(傻瓜版本,火腿出品,让你开发如吃火腿一样简单)

第二部分:软件设置及更新

版主技术火腿及OurDev整理,国内首发,未经允许严禁转载及用于商业用途

在安装完毕后,我们就可以进入AVR32 STUDIO了
这个是软件启动界面,火腿用的是笔记本,性能不太好,启动到一半时会卡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启动完毕,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死机了(当然好机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第一次进入时,会询问你工程文件的地址,如果不想每次开机都被“拷问”一次,就选中不再询问的方框。

接下来就进入了欢迎界面

可以看到右下角,软件在自动更新,可以不用管它,当有新的更新时,会有自动有对话框弹出,新软件安装好后,这次就需要更新了,这是更新界面

把全部更新都选上,然后一路按到底就开始更新了

下载时间会比较长,可以先按后台模式最小化,回到欢迎界面后,我们按右上角的restore按钮(最小化旁边的按钮)收起欢迎界面,进入软件开发界面,可以看到更新进程仍在进行中,在IDE下边可以看到进程条

当更新下载完毕后,更新会自动启动安装

有个确认界面,这里按install all

安装完毕后,软件会提示你重起以启用新的特性。

重启完毕后,设置与更新,就算完成了,以后更新在每次启动软件时,都会自动运行,可以不用去管它。

楼主:
建立UC3开发环境及软件使用教程(傻瓜版本,火腿出品,让你开发如吃火腿一样简单)

第三部分:使用AVR32 STUDIO自带的example模块编译第一个AVR32程序

版主技术火腿及OurDev整理,国内首发,未经允许严禁转载及用于商业用途

进入软件界面,我们开始编译一个AVR32 STUDIO自带的example模块的AVR32程序

注意:因为现在软件还未制作完整,这个程序是基于ES版本芯片的,所以不能直接用于现在流通版本的芯片,但是里面的代码可以借鉴(其实里面的代码就是基于驱动包1.2ES版本,以后会有正式版本的更新,我在以后会出新的教程说明)

我们选File->New->Example

(原文件名:AVR32 STUDIO Step By Step31.jpg)

这里我们选EVK1100的GPIO例子,按Next

这里为我们第一个编译项目起个名字AVR32 Studio Step By Step。另外,我们还可以更改工程的路径。

然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工程,并在IDE的左侧生成工程文件树

我们将文件树展开,就看到有关这个工程所有需要的代码,包括头文件,启动代码,板级支持包,GPIO驱动及编译相关的代码,下面的gpio_example.c是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们双击gpio_example.c打开文件

这是源代码:

/* This source file is part of the ATMEL AVR32-SoftwareFramework-1.2.0ES-AT32UC3A Release */

/*This file has been prepared for Doxygen automatic documentation generation.*/
/*! \file *********************************************************************
*
* \brief GPIO example application for AVR32 UC3.
*
* - Compiler:           IAR EWAVR32 and GNU GCC for AVR32
* - Supported devices:  All AVR32 devices with GPIO.
* - AppNote:
*
* \author               Atmel Corporation: http://www.atmel.com \n
*                       Support and FAQ: http://support.atmel.no/
*
*****************************************************************************/

/*! \page License
* Copyright (c) 2007, Atm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 modification,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3. The name of ATMEL may not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ATMEL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EXPRESSLY AND
* SPECIFICALLY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ATMEL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mainpage
* \section intro Introduction
* This is the documentation for the data structures, functions, variables,
* defines, enums, and typedefs for the GPIO driver.
*
* The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manages the I/O pins of the microcontroller. Each I/O line
* may be dedicated as a general-purpose I/O or be assigned to a function of an embedded peripheral.
* This assures effective optimization of the pins of a product.
*
* The given example covers various use of the GPIO controller and demonstrates
* different GPIO functionality. It uses a LED and the push button PB0.
*
* \section files Main Files
* - gpio.c: GPIO driver;
* - gpio.h: GPIO driver header file;
* - gpio_example.c: GPIO example application.
*
* \section compinfo Compilation Info
* This software was written for the GNU GCC for AVR32 and IAR Systems compiler
* for AVR32. Other compilers may or may not work.
*
* \section deviceinfo Device Info
* All AVR32 devices with a GPIO module can be used. This example has been tested
* with the following setup:

* <ul>
*   <li>EVK1100 or EVK1101 evaluation kit.
* </ul>
*
* \section setupinfo Setup Information
*
CPU speed:  Internal RC oscillator (about 115200 Hz).
*
* \section contactinfo Contact Information
*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visit
* Atmel AVR32.\n
* Support and FAQ: http://support.atmel.no/
*/

#include "compiler.h"
#include "gpio.h"
#include "board.h"

#define GPIO_PIN_EXAMPLE_1  LED2_GPIO
#define GPIO_PIN_EXAMPLE_2  LED3_GPIO
#define GPIO_PIN_EXAMPLE_3  GPIO_PUSH_BUTTON_0

/*! \brief This is an example of how to access the gpio.c driver to set, clear, toggle... the pin GPIO_PIN_EXAMPLE.
*/
int main(void)
{
  U32 state = 0;
  U32 i;

  gpio_enable_pin_glitch_filter(GPIO_PIN_EXAMPLE_3);
  while (1)
  {
    switch (state)
    {
    case 0:
      // Access with GPIO driver gpio.c with clear and set access.
      gpio_clr_gpio_pin(GPIO_PIN_EXAMPLE_1);
      state++;
      break;

    case 1:
      gpio_set_gpio_pin(GPIO_PIN_EXAMPLE_1);
      state++;
      break;

    case 2:
      // Note that it is also possible to use the GPIO toggle feature.
      gpio_tgl_gpio_pin(GPIO_PIN_EXAMPLE_1);
      state++;
      break;

    case 3:
    default:
      gpio_tgl_gpio_pin(GPIO_PIN_EXAMPLE_1);
      state = 0;
      break;
    }

    // Poll push button value.
    for (i = 0; i < 1000; i += 4)
    {
      if (gpio_get_pin_value(GPIO_PIN_EXAMPLE_3) == 0)
        gpio_clr_gpio_pin(GPIO_PIN_EXAMPLE_2);
      else
        gpio_set_gpio_pin(GPIO_PIN_EXAMPLE_2);
    }
  }
}

然后我们按IDE上侧的Build All按键或Ctrl + B快捷键,编译程序

(原文件名:AVR32 STUDIO Step By Step39.jpg)

编译完毕后,我们在工作目录下就能看见编译文件。

大家可能发现了这个编译文件是Debug版本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上侧的设定按钮来编译Release版本的文件

这样,我们的第一个AVR32程序就完成了!

网友:
顶。做个记号

楼主: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这里提出,我尽量为大家解答

网友:
界面看起来挺爽的 顶你

楼主:
是的,AVR32 STUDIO的开发界面基于Eclipse,相比AVR STUDIO 4那可算是华丽的多

网友:
如果有Eclipse,是否可以只安装avr32-gnu-toolchain.2.0.3.exe就可以支持?类似在Eclipse下加载CDT,就支持C/C++。刚刚比较了一下自己本本上的Eclipse 3.2发现菜单确实还有点不一样。

楼主:
【8楼】 Grant
好像不可以,这个Eclipse版本是ATMEL特别优化过的,加了很多东西,比如AVR32的软件仿真器,软件驱动包等等,否则AT就不用单独放出这个版本了,直接用Eclipse就可以了~~

楼主:
【8楼】 Grant
这应该是AT挪威技术部人员的回答

Well, you can make it work.

Download and install AVR32 Studio 2.0. Copy all com.atmel.* files and folders from the plugins and features folders into corresponding folders in your existing install. Your installation _must_ be based on Platform 3.3, CDT 4 and TM 2.0. That should be it. You will of course miss several AVR32 Studio features such as the intro page and custom defined preference settings. But the basics should work.

Please note that this setup is unsupported so you're pretty much on your own if you get into trouble. So I think you would be better of adding yagarto to AVR32 Studio than the other way around.

从这个回答可以看出,虽然部分可行但是有很多限定条件,比如Platform 3.3, CDT 4 and TM 2.0. 你的3.2就不能用了,而且这样做好像支持的不完全,有些插件估计不能用,所以,还是直接用AVR32 STUDIO的好

网友:
只需要装 AVR32 STUDIO和AVR32 GNU Toolchain 吗?

AVR32-SoftwareFramework-1.3.0-AT32UC3A.zip 和 AVR32-SoftwareFramework-1.3.0-AT32UC3B.zip 是必须的吗?

谢谢。

楼主:
【13楼】 TonyCai
如果,是单单编译文件AVR32 STUDIO和AVR32 GNU Toolchain已经足够了,SoftwareFramework只是一个代码包,你可以把他看作很多例程的集合,是为了你快速开发用的,并不是内嵌在IDE中的。(其实在以后的版本中,IDE将会内嵌所有的SoftwareFramework包括UC3和AP7,只是现在还没有做好)

网友:
本本里的IDE太多了,算算啊,Microchip的1个,ST7的4个,ARM的2个,NEC的1个,TOSHIBA的1个,VC2003 1个,AVR的2个,PSoc的1个,ADI DSP的1个,Ti DSP1个。要疯了,一共15个,前面6个都是吃饭用的,要是有一种IDE能通吃多好啊。

楼主:
……GCC吧,可惜没有集成全部芯片的IDE……

网友: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谢谢你的解答。

已经安装好,只等莫老大的板子。 感谢众多为AVR32忙碌的兄弟们。。。

网友:
还有,希望AVR32 的IDE 的种类少一点, 不要想AVR 8那样太多, 反而不美。

楼主:
【18楼】 TonyCai
呵呵,现在只有AVR32 STUDIO和IAR两种编译器

网友:
20楼2388.00 元 不是一般人能买的起的
还是看好本站的300多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卖

网友:
嘿,x86 Linux、AVR8、ARM-ELF、ARM-Linux都集成到了一个eclipse里面.
AVR32还没搞定放到一起,AVR32 Studio里似乎加了不少插件,配置差别也挺大。
另外,我想从源码包编译toolchain,avrfreaks的wiki和avr32linux上说的差别蛮大,哪个是最新的。
编译binutils时候按avrfreaks的wiki的步骤编译到bfd的时候出错,按avr32linux的步骤能编译安装完成。
GCC则无论如何过不了第一次编译。

楼主:
【22楼】 wei1985_5
在大约一年前,我也走过你同样的过程,从LINUX和GCC源码开始,打AVR32的各种补丁建立toolchain结果在奋战了半个月以后终于成功,这其中的过程我就不说了,一般是avrfreaks上的比较能走通。两边其实都是最新,但是问题是国外的大牛们把新旧版本都放在了一起,很容易搞错的,反正AT已经提供了各个主要LINUX操作系统的集成化toolchain,其实不是很有必要自己再配置一个,当然啦,如果自己想玩玩是另一回事,这个实在是太花时间了……

网友:
【23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我倒是觉得搞一遍也是有不少帮助,至少是知道用了哪些补丁,更新了什么内容,那些新特性是值得用的。尤其是现在还没稳定下来,ReleaseNote写得等于没写的时候。少睡点觉罢了,搞台好电脑能省不少时间,我现在的PC的CPU是e6320,2G的内存,觉得编译耗时还不怎么多。
也不知AVR32支持什么时候能进GNU官方,那个时候就要好很多了。
现在最缺的就是驱动,和一些底层的库,特别是AP7,很多好东西不能用,ISI等于没有,看到有MT9M013的补丁,但是连个图也没有,SSC也差不多,只有一个I2S,能驱AT的一块音频DAC。FrameBuffer有了,但SDL库没有移植,很多多媒体软件都依赖于它的。
不过一旦AP7的驱动全乎了,能踩倒一群ARM9。

楼主:
【24楼】 wei1985_5
哈哈~是的,AP7踩ARM9是小菜。
另外我当时编译用的是笔记本,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要用半个月了……
我给你个网址,那里有适用于AP7的最新的buildroot里面有很多东西的~~
http://www.atmel.no/buildroot/buildroot-doc.html
另外你在上海啊,呵呵,我现在在杭州,过一段时间就要长驻上海了,有机会可以多交流~~
其实关于AP7的驱动其实AT官方网站都是有的,你可以找下,做得还是比较全的~基本上AP7所有的外围都已经做好了。
关于LINUX的应用,我也给你的网址吧,上面有很多应用的哦~
http://niasdigital.com/bnizette/at32ipkg.html

网友:
【25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啊好啊,有空多联系。
是吗,移植列表看的是avr32linux.org上的,等我去AT官方找下。
那个网址东西果然不少。thx^_^
现在准备试着驱一块CS4398的音频DAC,等着听好声,那个I2S的驱动不知好使不..
就等从大少那订的NGW100到手了,应该这几天到,似乎。到手立马开工。

网友:
真是入门好资料啊,看得我心痒痒的,有点想玩AVR32了~~~~~

网友:
顶, 到时一定 学一学

网友:
avr32stdio 有Linux版本吗?

楼主:
【30楼】 ifree64
有LINUX版本,可当官网去下,地址在联结帖里有

网友:
AVR32是什么?
DSP?
还是16位或32位的单片机

网友:
to : 【15楼】 Grant

IDE泛滥,同感
已安装Eclipse Platform 3.3.2、JDT 3.32、CDT 4.03、TM 2.0

希望能将AVR32整合进来,至少可以少一个IDE
这些基于Eclipse的集成环境,其实开源内核都一样的

楼主:
我也很想一个啊……问题是AVR32 STUDIO还加了很多Eclipse所没有的东西,所以没办法直接嵌在Eclipse下

网友:
to :【35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呵呵,那就反过来,先装AVR32,然后在其中添加JDT等其它插件
这样既能上班写JAVA应用程序,又能玩AVR32,不知可行否?

请技术火腿帮忙看看你的AVR32中的platform 是3.2的,还是3.3的?
我的AVR32 STUDIO还没下载完,实在太慢了

楼主:
最新的是3.3.3版本

网友:
强!!终于有入门贴了。

网友:
终于下载完成200多兆的AVR32 STUDIO,安装后看到了两只可爱的七星瓢虫

AVR32 STUDIO的 PlatForm 是3.3.2版
CDT 是 4.0.2
TM 是1.0.2

Features 列表如下图:

网友:
刚才对比了AVR32 STUDIO 2.0.1的菜单,与ECLIPSE 3.3的菜单
ECLIPSE 3.3包含了AVR32 STUDIO 2.0.1的所有项目

网友:
TO :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哈哈,折腾了一上午,终于在原版的Eclipse 3.3.3上编译了EVK1100中的例程

安装步骤如下:
1.ECLIPSE官方网站上http://www.eclipse.org/ 下载新版C++编译器 eclipse-cpp-europa-winter-win32.zip【61兆】
2.分别复制AVR32 Studio 2.0.1中configuration、features、plugins中的目录及文件到 ECLIPSE安装目录下
3.安装AVR32 GNU Toolchain
4.命令行环境下用 eclipse.exe -clean 启动ECLIPSE
5.自动升级系统,并重新启动

AVR32 Studio 2.0.1中的about 页面:

我的Eclipse 中about 页面:

AVR32 Studio 2.0.1中的Featrues页面:

我的Eclipse 中 Featrues页面:

网友:
升级并重新启动后,发现菜单比标准的Eclipse 3.3.3多了一些:

楼主:
哈哈,是的,编译的确可以完成,非常方便,唯一的坏处就是,AVR32的软件模拟器不能用了,呵呵~

网友:
AVR32的软件模拟器在那里运行?贴个图好吗?
另外火腿教教我如何用AVR32 Studio 2.0.1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上的UC3中?
虽然现在还没有STK1000和jtagice mkII

网友(2008-06-12):
学习一下。有项目需要用avr32了。

网友:
好好好好东东东东东
标记.
学习中.

网友:
介面怎么那么像Nios II的?

楼主:
【44楼】 feng_matrix
呵呵,下载教程马上会出了~

网友:
to :【50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哈哈,期待啊,教会我用UC3,我就把我的四轴主控板换成AVR32
顺便问问火腿,UC3硬件上的最小系统都应该包含些什么?

楼主:
【51楼】 feng_matrix
关于这个问题,以后也会有专题放出的
最简单点,就是要包括复位按键和3.3电源芯片和一些电容,和AVR的最小系统基本无异
但是要制作一个可靠的 最小系统还是要下功夫的,比如还要加JTAG,USB等,等我的教程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问个简单的问题:安装AVR32 STUDIO文件,会不会影响AVR STUDIO 4.x文件系统?

楼主:
不会,完全是两个软件内核的东西

网友:
按照教程安装完软件后,打开studio怎么说是要用到 a java runtime envirpment,是不是还要装java虚拟机啊?菜鸟一个,高手指教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楼主(2008-09-27):
更新,完成导入工程部分,请不会使用的例程的网友参考下

网友:
火腿老大在吗?

有问题请教:

我在AVR32STUDIO里建立自己的工程时总是出现如下图的出错提示,报告不能找到EVK1101.h文件,我不理它,可是后面的问题跟着来了,源文件中只要包含了board.h文件就会出错,报告不能找到board.h,但是board.h文件确实在目录之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打开example工程则没有问题,一切正常。

楼主:
【59楼】 mowin 雾湾

嗯,这是个软件的bug在下个版本会修正,UC3B的模板有问题,你可以先选UC3BES的模板,然后选择UC3B0256的芯片即可。

网友:
谢谢了,原来是这样,想了好多天都不明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试用了SD/MMC的驱动读取SD卡,可是总是不成功,不是初始化失败,就是读取不正常(最简单的读取容量都不对,我的卡128M,读出来应该是120M,但是经常出现很离谱的数值),有时间断电重开又偶尔成功。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做过了以下尝试未果:

1、把SPI时钟降到1M

2、增加CS至SPCK的延时

我用的是本站的UC3B0小板。

楼主:
一般按照EVK1101的硬件设计来连接,使用相关的例子程序应该是正常的,你先要保证硬件电路工作正常,检查一下焊接有无问题,你的可以读出容量说明软件上基本没有问题,更多的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2008-11-15):
不知道MKII能用于AVR32的调试吗?

楼主:
【63楼】 liao-ljj Leo.LY

可以

网友(2009-01-10):
安装了AVR32 STUDIO 2.1版本的

是否还需要安装AVR32 GNU Toolchain 2.1.4?

网友(2009-07-10):
昨天买了一块莫老大的实验板,明天应该收到了。。。

网友(2009-08-17):
火腿老大
为什么我在编译的时候老是在包含的文件中提示错误,而不是我编写的文件,而且错误还不老在一个地方,有时候会“扩散”。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下载地址呢?
第一个帖子提到的。

网友:
编译完成后,运行下载时跳出下面的对话框,那个高人给解答下,为啥啊,怎么弄啊?

请高人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
火腿:这个问题咋解决啊,给指点下好吧!谢谢!

指点下,我的这个芯片是不是被锁了啊,有人知道怎么取消锁定状态不? (原文件名:芯片是否被锁?.JPG)

网友(2009-09-23):
请教版主,打开AVR32  studio提示:

打开提示 (原文件名:AVR32.JPG)

网友(2010-03-04):
请问建立好项目后,我想修改CPU的型号,怎么修改呢?我使用网站上下的代码总是出现#include <sys/cpu.h>找不到文件

网友(2011-07-06):
感觉不错,想用一下,嘿嘿

网友:
为什么在win7下操作好像有些不同额!lz有没有win7下的操作流程(跪求)

网友:
非常及时的资料,MARK,以备后用

网友(2011-10-06):
谢谢楼主!请问楼主有没有AVR32 GNU Toolchain的学习和使用教程?

网友:
请问火腿老大,我每次用avr32 studio2.4编译时总是弹出

请问该如何处理?

网友:
支持支持,不过STUDIO太大了,我装的IAR~

网友:
目前ATMEL已经推出新版的AVR studio 5,  完全涵盖AVR8,XMEGA, AVR32的开发, 有心的朋友可上ATMEL的官网了解详细信息。

网友(2011-12-12):
回复 楼主:

功能越来越强大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