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有没有低功耗可以替代MSP430的型号?

楼主(2008-04-30):
AVR有没有低功耗可以替代MSP430的型号?

网友:
好像还没有,你查查带picopower的AVR,就是后缀带P的AVR

网友:
比较时应注意在相同的电压和工作频率下进行比较...
其实AVR的功耗不比MSP430差~~~

网友:
楼上确定吗??

网友:
to 2楼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网友:
Atmel的介绍,当作参考吧:

网友:
另一个表,来自picoPower技术白皮书。

网友:
AVR代替430,一句话找死。

网友:
luxinsun: 何出此言?

网友:
要看总体的功耗,如果你的单片机一直处于掉电状态,选谁都可以

网友:
AVR的低功耗唤醒限制太多,什么低电平触发之类的
如果要做到实时时钟,麻烦更大
430就方便得很.

网友:
要等到430大幅降价的时候,才是出现替代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