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刷直流伺服电机的HALL是四个脚的,但我不知道HALL型号或管脚排列.

楼主(2008-05-01):
开始我的机器人项目,完成了高压大电流步进电机细分驱动器之后,我昨天买了个无刷直流伺服电机回来.分解后,不知道HALL脚怎么接.有那位大侠知道呢?
OLYMPUS 也做电机吗?是不是做相机的那个.呵呵.真是强.

网友:
这种霍尔IC的脚位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HW101,他的脚位是任意斜对角的两个脚接电源和地,另外一组的为霍尔的输出脚,一般比较器的正负输入端。正负可任意接,接反只是输出反相而已。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查到资料了,我要测一下,看是不是开关型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