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在keil程序中加入自己编写的头文件

楼主(2008-05-01):
比如我想在reg52头文件中加入自己定义的管脚,或者干脆定义自己的头文件,应该去keil中改哪个文件?怎么定义?

网友:
想在reg52头文件中加自已定义的管脚,直接改reg52.h就可以了,按照它以前定义的格式;

要自已定义头文件的话,新建一个.h文件,然后在你的主程序中#include就可以了

具体就看下keil的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了
解决了

网友(2013-07-16):
恩恩  都是高手啊    我想问一下自编头文件必须用条件编译指令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求更多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