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上安装不了MPLAB IDE V8??

楼主(2008-05-01):
我的电脑上安装不了MPLAB IDE V8.00 和V8.01和V8.02都不行
应该是说安装了运行不了,运行时只是出一个开台的图,就什么都没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下载了多次都行!
现在只有安装了一个V7.5的了!我有两个电脑都是这样.

网友:
老问题,不只你一个遇到。不过我到现在也没在网上找到解决方法。
如果你有建好的工程文件(.mcp),可以直接双击工程文件来进入MPLAB IDE,然后就随便了。不过,即时是用这种方法进去了,后面保存工程时也有可能出问题。
建议就用7.5吧。我在单位用7.1也好好的,没问题。而且,我原本把ICD2当下载线用,但到8.0以上后,就不允许了——主要是不允许你开程序和E2的保护,说是要调试用。

网友:
把winxpXP的中文用户名改成英文的

网友(2009-05-18):
我的以前可以用,可是后来改了个中文名字再装就不能再用了,名字改过来也不行,重装n次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