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不错的小车模具 (今天新买的玩具车)

楼主(2008-05-01):
非常不错的小车模具 (今天新买的玩具车)

  今天简单的用他的遥控器试了下  感觉他跑的不直,而且偏差很明显

  遥控器做的很差,只能有5米左右的距离

下面是图了
------------------------------------------------------------------------------------------------------------

-------------------------------------------------------------------------------------------------------------

------------------------------------------------------------------------
------------------------------------------------------------------------
**  去掉顶壳后,这块放PCB板子的位置非常好,足够一个ATmega8 或 Atmega16的系统了

**  再加一个电机驱动电路和无线模块

**

**
------------------------------------------------------------------------
------------------------------------------------------------------------

------------------------------------------------------------------------
------------------------------------------------------------------------
**  以下是我最满意的部份,前轮转向部份

**

**

**
------------------------------------------------------------------------
------------------------------------------------------------------------

网友:
不错,这个很好玩,有时间也弄个......

网友:
这个不能精确转向的吧

网友:
转向居然是用马达的?芯片居然是鸡屎的,成本很低了,楼主买多少钱?
几年前花60多买了个雷登的,转向用的舵机,芯片是DIP封装的,好用啊,

网友:
"芯片居然是鸡屎的"

原来有这么种叫法,学习了..

网友:
这个转向好像没有反馈控制,岂不是玩的时间一长就没法确定方向了,怎么消除累积误差呢

网友:
这种玩具车不太好玩噢

还是DIY的可玩性高

网友:
有一种叫“爱国者168”福建产的履带遥控车,一百六十八块,可变形前进后退DIY性很高。去年买了一个带回家给小孩子玩了,有机会拍照片上来看下。

网友:
"芯片居然是鸡屎的"
那应该叫邦定(cob)把!从阿莫那里打听到的!

网友:
习惯叫它鸡屎芯片,哈哈

网友:
玩具大公司,如美泰,孩之宝等,都是用"鸡屎"的, "鸡屎"是不每个公司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楼主:
这款玩具车   40元   感觉很便宜  "鸡屎" 在量产上很占优势的 价格能做到很低

转向时会有些问题,

我计划先做得简单一些

他前轮的转角最大为45度

在转向前,后轮停止,前轮转到最大 45度以后  后轮驱动,靠时间来确定转了多少

还没测试,过几天会跟贴把实际情况贴出来

网友:
正想找这样子的一个呢  没有舵机可惜,得自己装个舵机上去

网友:
无线部分用的什么芯片?可能很便宜吧,换一个各12元左右的RF01和02配对,50米没有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无线用的模拟电路搭的.估计用超外差的不错.

网友:
"鸡屎"
其实我以前还有一种更e心的叫法:):鼻si。。。。
被其他同事bs后才改口的 呵呵

网友:
40?贵了啊,哈哈

网友:
9楼的叫法和我一样

呵呵

网友(2008-06-14):
鸡屎,鼻屎,学习了。

网友:
才五米?紅外線都可以做到28米.

网友:
小P孩玩的要那么远干嘛?
还有,现在学电子的就知道这个模块那个模块,
一看就是个自己没做过收音机的! 习惯用别人的东西了!

网友:
不错,有个小玩具车,作东西简单多啦!

网友(2008-09-10):
40还便宜啊,这种东西都是二十多块,也不能只遥控到5米

网友(2008-10-26):
【3楼】 lyhummer hummer

积分:537

派别:

来自:

 转向居然是用马达的?芯片居然是鸡屎的,成本很低了,楼主买多少钱?

几年前花60多买了个雷登的,转向用的舵机,芯片是DIP封装的,好用啊,

****************************************************************

在哪买的,我现在急需买一个,大哥透个信

网友:
好东西,我想问一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还有,这个小车的转向是怎样实现的? 谢谢LZ了,

网友(2008-11-28):
小车还不错,挺便宜,改造了也不心疼!哈哈,楼主的照相技术有待提高啊!

网友:
哈哈,鸡屎,学习了,我们这的鸡屎车间还是蛮大的。

网友(2009-01-25):
比我毕业设计搞测量小车的时候的玩具差不多,真服了自己那时怎么把精度那么差的东西弄到精密测量上。往事啊~

网友:
这个玩具转向的比较省,到极限电机堵转,我拆过另一种也是电机的,电机输出带塑料离心离合器,如果转到极限,靠离合器打滑使电流相对直接驱动要小

网友(2009-05-20):
邦定是用邦定机直接将芯片的晶圆贴在PCB板上并用邦定线将各个脚与PCB板相连 后用点胶烘干。

网友(2010-03-09):
哎,转向电机看起来比动力电机还要大……也许是视角问题

网友(2010-05-05):
高手的叫法的别有风格“鸡屎”,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
雷速登的也就30来块钱,  走的不直可以微调的、·

网友(2011-04-02):
这玩意你买了多少钱??

网友:
这样的玩具,我给儿子已买了不下七八个了。现在大都缺胳膊少腿了。但还是留着不舍得扔。
我不能改造,那就留给儿子大了再改造。

感觉我55买的一个环奇的甲壳虫车性价比超高,普通遥控就不说了,还有音乐跳舞,自动演示等功能。做工和质量没得说,到现在也仅仅是地盘方向修正杆和倒车镜掉了一个。其他好好的。

网友(2011-06-03):
啥时候也做个玩玩啊!

网友(2011-08-26):
越看到下面,越觉得可怕,一个车居然内涵这么高深!

网友(2011-10-11):
这个车里面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东西呀.为了生产这个车,广东的汕头地区什么招数都出来了.
首先说说规模:
生产这个东西,1年总共超过3亿个以上!!!遥控的,不连更便宜或者静态的.
出厂价钱通常是12-25,看包装和用料区别.
里面电机销售价钱是0.5rmb/pcs 10k订单数目。
为了达成这个成本,马达端盖模具是1出48,非常高难度的东西,但是因为设计和加工都厉害,最后那端盖和钮扣1个成本!!!大概0。017rmb
发射接收线路板1套要求成本在2.3rmb/套。通常小批量的是2。5rmb。目前1个小厂1天能生产5000套以上。老板利润不够800/天。苦日子呀。
接收解码芯片是台湾以前开发的,后面国内自己都做了,价值0。08rmb,绑定是11脚的,就加0。11左右,自己工厂做就省不少。如果是封装到sop/dip这样,每个芯片至少要加0。3rmb。
当时我和这些厂讨论为什么不生产贴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线路板费用高。要知道他们的线路板工艺和我们现在的线路板工艺完全是反的,他们的是冲模制造,铜皮是电镀上去的,更厉害的还有冲断模技术的。2个线路板成本大概是0。27左右。
那些塑料和油漆全部都是翻新料。那螺丝更是便宜。
学问大不大??哈哈
汕头老板说,做小模型车,到他孙子还有得做

网友:
哎...小车费钱呢

网友(2012-09-24):
可以把前边的转向电机换成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