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erilog写的LCD1602驱动!

楼主(2008-05-02):
哪位有LCD1602驱动,verilog写的。谢谢!

网友(2009-11-16):
Altera DE2上的范例

LCD_Test.v
-----------------------------------------------------------------
//          9'h120                @        9'h140                `        9'h160
// !        9'h121                A        9'h141                a        9'h161
// "        9'h122                B        9'h142                b        9'h162
// #        9'h123                C        9'h143                c        9'h163
// $        9'h124                D        9'h144                d        9'h164
// %        9'h125                E        9'h145                e        9'h165
// &        9'h126                F        9'h146                f        9'h166
// '        9'h127                G        9'h147                g        9'h167
// (        9'h128                H        9'h148                h        9'h168
// )        9'h129                I        9'h149                i        9'h169
// *        9'h12A                J        9'h14A                j        9'h16A
// +        9'h12B                K        9'h14B                k        9'h16B
// ,        9'h12C                L        9'h14C                l        9'h16C
// -        9'h12D                M        9'h14D                m        9'h16D
// .        9'h12E                N        9'h14E                n        9'h16E
// /        9'h12F                O        9'h14F                o        9'h16F

// 0        9'h130                P        9'h150                p        9'h170
// 1        9'h131                Q        9'h151                q        9'h171
// 2        9'h132                R        9'h152                r        9'h172
// 3        9'h133                S        9'h153                s        9'h173
// 4        9'h134                T        9'h154                t        9'h174
// 5        9'h135                U        9'h155                u        9'h175
// 6        9'h136                V        9'h156                v        9'h176
// 7        9'h137                W        9'h157                w        9'h177
// 8        9'h138                X        9'h158                x        9'h178
// 9        9'h139                Y        9'h159                y        9'h179
// :        9'h13A                Z        9'h15A                z        9'h17A
// ;        9'h13B                [        9'h15B                {        9'h17B
// <        9'h13C                ¥        9'h15C                |        9'h17C
// =        9'h13D                ]        9'h15D                }        9'h17D
// >        9'h13E                ^        9'h15E                →        9'h17E
// ?        9'h13F                _        9'h15F                ←        9'h17F

module        LCD_TEST (        //        Host Side
                                        iCLK,iRST_N,
                                        //        LCD Side
                                        LCD_DATA,LCD_RW,LCD_EN,LCD_RS        );
//        Host Side
input                        iCLK,iRST_N;
//        LCD Side
output        [7:0]        LCD_DATA;
output                        LCD_RW,LCD_EN,LCD_RS;
//        Internal Wires/Registers
reg        [5:0]        LUT_INDEX;
reg        [8:0]        LUT_DATA;
reg        [5:0]        mLCD_ST;
reg        [17:0]        mDLY;
reg                        mLCD_Start;
reg        [7:0]        mLCD_DATA;
reg                        mLCD_RS;
wire                mLCD_Done;

parameter        LCD_INTIAL        =        0;
parameter        LCD_LINE1        =        5;
parameter        LCD_CH_LINE        =        LCD_LINE1+16;
parameter        LCD_LINE2        =        LCD_LINE1+16+1;
parameter        LUT_SIZE        =        LCD_LINE1+32+1;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LUT_INDEX        <=        0;
                mLCD_ST                <=        0;
                mDLY                <=        0;
                mLCD_Start        <=        0;
                mLCD_DATA        <=        0;
                mLCD_RS                <=        0;
        end
        else
        begin
                if(LUT_INDEX<LUT_SIZE)
                begin
                        case(mLCD_ST)
                        0:        begin
                                        mLCD_DATA        <=        LUT_DATA[7:0];  //
                                        mLCD_RS                <=        LUT_DATA[8];    //
                                        mLCD_Start        <=        1;
                                        mLCD_ST                <=        1;
                                end
                        1:        begin
                                        if(mLCD_Done)
                                        begin
                                                mLCD_Start        <=        0;
                                                mLCD_ST                <=        2;
                                        end
                                end
                        2:        begin
                                        if(mDLY<18'h3FFFE)
                                        mDLY        <=        mDLY+1;
                                        else
                                        begin
                                                mDLY        <=        0;
                                                mLCD_ST        <=        3;
                                        end
                                end
                        3:        begin
                                        LUT_INDEX        <=        LUT_INDEX+1;
                                        mLCD_ST        <=        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LUT_INDEX)
        //        Initial
        LCD_INTIAL+0:        LUT_DATA        <=        9'h038;
        LCD_INTIAL+1:        LUT_DATA        <=        9'h00C;
        LCD_INTIAL+2:        LUT_DATA        <=        9'h001;
        LCD_INTIAL+3:        LUT_DATA        <=        9'h006;
        LCD_INTIAL+4:        LUT_DATA        <=        9'h080;
        //        Line 1
        LCD_LINE1+0:        LUT_DATA        <=        9'h148;        //        Hello!
        LCD_LINE1+1:        LUT_DATA        <=        9'h165;
        LCD_LINE1+2:        LUT_DATA        <=        9'h16C;
        LCD_LINE1+3:        LUT_DATA        <=        9'h16C;
        LCD_LINE1+4:        LUT_DATA        <=        9'h16F;
        LCD_LINE1+5:        LUT_DATA        <=        9'h121;
        LCD_LINE1+6:        LUT_DATA        <=        9'h15C;
        LCD_LINE1+7: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8: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9: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1: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2: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4: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1+15:        LUT_DATA        <=        9'h120;
        //        Change Line
        LCD_CH_LINE:        LUT_DATA        <=        9'h0C0;
        //        Line 2
        LCD_LINE2+0:        LUT_DATA        <=        9'h120;        //
        LCD_LINE2+1: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2: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4: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5: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6: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7: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8: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9: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10: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11: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12: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13: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14:        LUT_DATA        <=        9'h120;
        LCD_LINE2+15:        LUT_DATA        <=        9'h120;
        default:                LUT_DATA        <=        9'h000;
        endcase
end

LCD_Controller                 u0        (        //        Host Side
                                                        .iDATA(mLCD_DATA),
                                                        .iRS(mLCD_RS),
                                                        .iStart(mLCD_Start),
                                                        .oDone(mLCD_Done),
                                                        .iCLK(iCLK),
                                                        .iRST_N(iRST_N),
                                                        //        LCD Interface
                                                        .LCD_DATA(LCD_DATA),
                                                        .LCD_RW(LCD_RW),
                                                        .LCD_EN(LCD_EN),
                                                        .LCD_RS(LCD_RS)        );

endmodule
-----------------------------------------------------------------

LCD_Controller.v
-----------------------------------------------------------------
module LCD_Controller (        //        Host Side
                                                iDATA,iRS,
                                                iStart,oDone,
                                                iCLK,iRST_N,
                                                //        LCD Interface
                                                LCD_DATA,
                                                LCD_RW,
                                                LCD_EN,
                                                LCD_RS        );
//        CLK
parameter        CLK_Divide        =        16;

//        Host Side
input        [7:0]        iDATA;
input        iRS,iStart;
input        iCLK,iRST_N;
output        reg                oDone;
//        LCD Interface
output        [7:0]        LCD_DATA;
output        reg                LCD_EN;
output                        LCD_RW;
output                        LCD_RS;
//        Internal Register
reg                [4:0]        Cont;
reg                [1:0]        ST;
reg                preStart,mStart;

/////////////////////////////////////////////
//        Only write to LCD, bypass iRS to LCD_RS
assign        LCD_DATA        =        iDATA;
assign        LCD_RW                =        1'b0;
assign        LCD_RS                =        iRS;
/////////////////////////////////////////////

always@(posedge iCLK or negedge iRST_N)
begin
        if(!iRST_N)
        begin
                oDone        <=        1'b0;
                LCD_EN        <=        1'b0;
                preStart<=        1'b0;
                mStart        <=        1'b0;
                Cont        <=        0;
                ST                <=        0;
        end
        else
        begin
                //////        Input Start Detect ///////
                preStart<=        iStart;
                if({preStart,iStart}==2'b01)
                begin
                        mStart        <=        1'b1;
                        oDone        <=        1'b0;
                end
                //////////////////////////////////
                if(mStart)
                begin
                        case(ST)
                        0:        ST        <=        1;        //        Wait Setup
                        1:        begin
                                        LCD_EN        <=        1'b1;
                                        ST                <=        2;
                                end
                        2:        begin
                                        if(Cont<CLK_Divide)
                                        Cont        <=        Cont+1;
                                        else
                                        ST                <=        3;
                                end
                        3:        begin
                                        LCD_EN        <=        1'b0;
                                        mStart        <=        1'b0;
                                        oDone        <=        1'b1;
                                        Cont        <=        0;
                                        ST                <=        0;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

网友(2010-04-07):
谢谢 tear086 .COM 缺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