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okia5110上做的一个列表选择型菜单,通过参数选择,支持无限长的列表,有滚动条

楼主(2008-05-02):
在nokia5110上做的一个列表选择型菜单,
通过参数选择,
支持无限长的列表,
有滚动条,但是滚动条的长度有限制,滚动条向下一次移动一个像素点时,支持22行。

照片不给说我骗人呢!!

这个是菜单的初始位置,当我按了下翻时,右边的滚动条就向下移动一定的距离,距离是根据菜单的数量计算出来的,公式是(滚动条所能移动的范围减滚动条黑方块的高度除以菜单长度),由于往往不能整除, 所以要手动调整,下面是移动到第10个菜单项的时候:

左边黑色圆圈是表示当前定位到的菜单行,每按下一次下翻键时黑圈下移一行,当已经是第二行再按下翻,黑圈到第一行同时就显示新的列表内容。

当按下确定键时,反白定位到的这行菜单项,同时程序里可以通过查 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 的表 ,去执行相应的程序。(本程序没写要执行的函数,程序里的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是用来执行显示菜单名用的)

这个是最后一个菜单,第二行的空白是为了让测试当菜单数量为单数时,程序能在下面本来没有菜单项的地方填一个空白。

看看效果,程序见1楼

楼主:
程序:

#include"5110LCD.h"
#include"english_6x8.h"
#include"chinese.h"

#define menuNum 21         //子菜单数

#define flagPoint_X 4     //指示圆的X坐标
#define flagPoint_Y 19    //指示圆的起始Y坐标
#define flagPointAdd 14   //指示圆Y坐标步进

#define scroll_X 70       //滚动条的X坐标
#define scroll_Height 7   //滚动条的高度
#define scroll_Y 18       //滚动条的起始Y坐标
#define scrollEnd_Y 44    //滚动条的终止Y坐标
#define scrollAdd ((scrollEnd_Y - scroll_Height - scroll_Y + 1) / (menuNum - 1))  //滚动条步进,这里由于不能整除,所以要手动调整

#define menu_Y1 19        //菜单位置1
#define menu_Y2 33        //菜单位置2

unsigned char scrollLocation = 0;
void(*nemuListTable[][2])(unsigned char)=
{
    &menuList1,&menuList2,
    &menuList3,&menuList4,
    &menuList5,&menuList6,
    &menuList7,&menuList8,
    &menuList9,&menuList10,
    &menuList11,&menuList12,
    &menuList13,&menuList14,
    &menuList15,&menuList16,
    &menuList17,&menuList18,
    &menuList19,&menuList20,
    &menuList21,&menuList22
};

void mainDraw(void)
{
    DrawRectangleLine(0,0,83,47,1);
    DrawRectangleLine(2,17,67,45,1);
    DrawRectangleLine(69,17,81,45,1);
    DrawLine(1,15,82,15);
    DrawGraphics(Hzk[0],12,12,17,2);
    DrawGraphics(Hzk[1],12,12,29,2);
    DrawGraphics(Hzk[2],12,12,41,2);
    DrawGraphics(Hzk[3],12,12,53,2);
    menuList1(menu_Y1);
    menuList2(menu_Y2);
    DrawArea(scroll_X,scroll_Y,12,scroll_Height);
    DrawGraphics(Hzk[5],12,12,flagPoint_X,flagPoint_Y);
}

void menuList1(unsigned char nenu_Y)//子菜单,因为以后使用中内容可能不同,所以下面的菜单名重写了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2(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8],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3(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9],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4(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20],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5(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21],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6(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22],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7(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23],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8(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24],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9(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25],6,8,52,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0(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16],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1(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2(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18],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3(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19],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4(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20],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5(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21],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6(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22],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7(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23],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8(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24],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19(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25],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20(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8],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16],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21(unsigned char nenu_Y)
{
         DrawGraphics(Hzk[4],12,12,16,nenu_Y);
         DrawGraphics(Hzk[0],12,12,28,nenu_Y);
        DrawGraphics(Hzk[1],12,12,40,nenu_Y);
        DrawGraphics(font6x8[18],6,8,52,nenu_Y + 4);
        DrawGraphics(font6x8[17],6,8,58,nenu_Y + 4);
}
void menuList22(unsigned char nenu_Y)
{
        ClearArea((flagPoint_X + 11),(nenu_Y - 1),52,(menu_Y2 - menu_Y1 - 1));
}
void scrollAction(unsigned char Direction)
{
         if(Direction == 0)
        {
            if(scrollLocation < (menuNum - 1))
                {
                ClearArea(scroll_X,(scroll_Y + scrollAdd * scrollLocation),11,scroll_Height);
                        scrollLocation ++;
                DrawArea(scroll_X,(scroll_Y + scrollAdd * scrollLocation),11,scroll_Height);
                }
        }
        else if(Direction == 1)
        {
                if(scrollLocation > 0)
                {
                    ClearArea(scroll_X,(scroll_Y + scrollAdd * scrollLocation),11,scroll_Height);
                        scrollLocation --;
                DrawArea(scroll_X,(scroll_Y + scrollAdd * scrollLocation),11,scroll_Height);
                }
        }
}
void secleteMenu(void)
{
    unsigned char start_Y;
        if((scrollLocation%2) == 0)
        {
            start_Y = menu_Y1 - 1;
        }
        else
        {
            start_Y = menu_Y2 - 1;
        }
    GetFanBit((flagPoint_X - 1),start_Y,64,(menu_Y2 - menu_Y1 - 1));
}
void flagPoint(void)
{
        if((scrollLocation%2) == 0)
        {
                ClearArea(flagPoint_X,(flagPoint_Y + flagPointAdd),12,12);
                DrawGraphics(Hzk[5],12,12,flagPoint_X,flagPoint_Y);
        }
        else
        {
                ClearArea(flagPoint_X,flagPoint_Y,12,12);
                DrawGraphics(Hzk[5],12,12,flagPoint_X,(flagPoint_Y + flagPointAdd));
        }
}
void updateMenuList(void)
{
         unsigned char menuListLocation;
        menuListLocation = (((scrollLocation+1)/2)+((scrollLocation+1)%2));
        ClearArea((flagPoint_X + 11),(menu_Y1 - 1),52,(menu_Y2 - menu_Y1 - 1));
        ClearArea((flagPoint_X + 11),(menu_Y2 - 1),52,(menu_Y2 - menu_Y1 - 1));
        (*nemuListTable[menuListLocation - 1][0])(menu_Y1);
        (*nemuListTable[menuListLocation - 1][1])(menu_Y2);
}

楼主:
其中用到的5110液晶操作函数以前贴过的。
ClearArea是清空某块面积上的点阵
DrawArea是在任意区域画一个任意面积(可以超过液晶总面积)的图
GetFanBit任意位置的某点取反

网友:
楼主你太强了,佩服佩服!

楼主:
哎呀楼上的!!!我还没写完呢!!!!

程序看起来很简单,我说说思路,让大家能看懂,不希望大家直接照抄我的程序,希望大家看了我的思路能自己写,这个是最重要的!

下面是按键以后的调用程序:

while(1)
{
        if((PINA & 0x10) == 0x00)//第三个键按下下一行
        {
                    scrollAction(0);
                        flagPoint();
                        updateMenuList();
                    ReflashDisPlay();
                        while((PINA & 0x10) == 0x00);//等待弹起
                        Delay(30000);
        }
                   if((PINA & 0x20) == 0x00)//第二个键按下上一行
        {
                    scrollAction(1);
                        flagPoint();
                        updateMenuList();
                        ReflashDisPlay();
                        while((PINA & 0x20) == 0x00);//等待弹起
                        Delay(30000);
        }
                if((PINA & 0x40) == 0x00)//第一个键按下选中
        {
                    secleteMenu();
                        ReflashDisPlay();
                    while((PINA & 0x40) == 0x00);//等待弹起
                    secleteMenu();
                        ReflashDisPlay();
                        Delay(30000);
        }

每个按键的输入分按下和弹起。

1楼程序其实很简单,大部分篇章都在画图(写菜单项的名字)去了。

思路分四部分:
1。滚动条,每按一次下翻先计算一次步进(意思是算得的每次移动的距离),再在当前位置把滚动条下移一个步进,根据移了多少次,记录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当前位置”,下面三项就根据这个进行同步计算。
2。菜单项,把所有菜单项每两条作为一页显示,每当按了两次下翻就显示下一页的内容,不过当按了上翻就减一次下翻的数值。
3。定位黑圆“●”,用来指示当前选择到的菜单项,“当前位置”为单数就出现在第一行,“当前位置”为双数就出现在第二行。相当于鼠标停留在按扭上。
4。反白,就是按下确定键以后执行 当前选择到的菜单项 时给出的一个视觉上的提示。相当于鼠标在按扭的位置时按下了按扭。,“当前位置”为单数就反白第一行,“当前位置”为双数就反白第二行。

楼主:
这个程序只是用来测试菜单的显示,
如果要在按了确定去执行相应的程序,可以先把每一个菜单项要执行的函数按顺序放在 指向函数的指针数组 里,
然后根据“当前位置”,去查表,这就是 “根据参数调用不同的函数” ,我们把它叫做call(),
再把这个call()放在 判断确定键弹起(while((PINA & 0x40) == 0x00);//等待弹起) 之后,就能在确定键弹起之后执行菜单列表项所对应的功能了!!

网友:
你的沙发和凳子都被我占了,呵呵...

楼主的思路简直帅呆了,学习学习.

楼主:
给条裤子吧……,这么久了才两条,下面贴图足见诚心!!

楼主:
我们要向3楼和6楼的这位同志哥学习,积极回帖!

楼主:
【6楼】 hn_ny_dxs 夏风,,跟你聊聊,
1。你用c8051f的下载器是什么型号?我看最便宜的都200大元,以前在公司用过c8051f330,可是现在不干了,没下载器,哎……,堪称最强的51的单片机都没法用了,看有没有c8051f的下载时序,咱自己做下载器??!!
2。你的相机真好(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369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n_ny_dxs&bbs_id=9999)拍的so清楚!

网友:
下载器就是新华龙的U-EC5,花了我240买来的。上周六又给我同事买了一个,自已学习用的。
坛子里有人发了个帖,是用并口做的下载线,不知是否好用,你搜一下。

我每次拍照片都是用脚架的, 不然手太抖了,拍出来的图片没法看....

楼主:
你的板子太帅了,还有剩余不?搞来玩玩啊,并口的,,完蛋了我电脑没并口……,就冲你的板子买个U-PDC(便宜,串口只有下载功能)

网友:
呵呵,这么冲动啊!

板子不多了。太漂亮了,被同事强行买走了好几块。

楼主:
再说了,c8051f咱也会玩啊,上手快啊,弄个硬盘盒就是移动硬盘,插上电池耳机就是mp3,蛮不错的!!板子搞的的确好看,多做几片网上卖!

网友:
个人卖这些东西挺麻烦的,特别是全款到付的,快递代收也不方便。

楼主:
我有网店,帮你卖,可以商量一下啊!!!
淘宝店:http://shop34948174.taobao.com/
我QQ157749986

网友:
呵呵,谢谢!

我眼下重要的是把程序调出来,别的可以暂缓一下,毕竟做这块板的目的不是冲着Money来的。

楼主:
行,期待你的程序。

好象跟跑题了,呵呵

网友:
楼主也是九江的?

楼主:
是九江的,而且一直在九江

网友:
是否有更精简的方式,菜單code太大了,每次都佔好大空间.

网友:
请问LZ,5110的汉字字库是怎样生成的?用什么软件?

楼主:
23楼:生成汉字的软件ouravr有下的,专门用在3310液晶的,找找

22楼:我这个菜单我觉得已经很精简了,如果没有那么多菜单项目code还算比较少啦,我把菜单项减少到了5个,菜单部分的程序占了13%code区,我弄了一晚上也没办法再减了

网友:
我也来了

楼主:
阿莫啊,看看7楼

网友:
我看应该顶上去,穿裤子。

楼主:
呵呵,谁嫌裤子多啊

楼主:
怎么穿裤子这么难呢……

网友:
【33楼】 shrlyq 胖胖心碎了

积分:132
派别:
来自:江西九江

怎么穿裤子这么难呢……
==========================================

干脆裸.奔吧,呵呵...

网友:
顶一下!思路确实很好,学习了!呵呵

楼主:
黑猫警长兴灾乐祸

网友(2009-08-23):
楼主你这个反白中ClearArea()函数在哪呢??有没有容易理解的反白,谢啦

网友:
正好也有这个屏 谢谢啦

网友(2009-09-26):
谢谢楼主,是该给个裤子

网友:
强人真多啊!!!

网友(2010-03-01):
顶楼主,如楼主所说,思路很重要。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

网友:
很好,我也正好有这个屏 谢谢啦

网友(2010-04-11):
学习一下,觉得思路很重要。

网友(2010-07-14):
顶个,又学习到了

网友(2010-10-08):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应用吗?多谢指教

网友: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
    我一直在琢磨菜单结构,看大家用的大都是结构体,里面把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函数放在一个结构体里面,我百看也不能理解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好像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了吧!? 可是我没有学过C++, 对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不理解? 楼主以及各位高手能不能详细的指导指导我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2011-03-23):
咱也成Mark党了

网友(2011-07-18):
留记号,学习,树状菜单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啊。菜单函数调用使用函数指针数组,让程序简单化,不错。学习了。以前写程序很少涉及函数指针。今天被楼主考住了。回去猛看了一轮书。。支持你了。

网友: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2012-02-22):
必须得支持啊

网友(2012-03-27):
楼主有没完整的程序啊

网友:
还可以顶,应该顶上去

网友:
留存着有机会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