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硬件项目

楼主(2008-05-02):
Arduino- 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硬件项目

Arduino是源自意大利的一个开放源代码的硬件项目,该平台包括一片具备简单I/O功效的电路板以及一套程式开发环境软体。Arduino可以用来开发可独立运作、并具互动性的电子用品,或者也可以开发出与PC相连的週边装置,同时能在运作时与PC上的软体进行沟通。 Arduino的硬体电路板可以自行焊接组装成,也可以购买已经组装好的,而整合开发环境的软体则可以自网路上免费下载与使用。目前Arduino的硬体部分支援Atmel的ATmega8与ATmega168等微控器。
Arduino特色

    * 开放原始码的电路图设计,程式开发介面
    * 免费下载,也可依需求自己修改!!
    * Arduino 可使用ISCP线上烧入器,自我将新的IC晶片烧入「bootloader」。
    * 可依据官方电路图,简化Arduino模组,完成独立运作的微处理控制。
    * 可简单地与感测器,各式各样的电子元件连接(EX:红外线,超音波,热敏电阻,光敏电阻,伺服马达,…等)
    * 支援多样的互动程式 ex: Flash,Max/Msp,VVVV,PD,C,Processing…等
    * 使用低价格的微处理控制器(ATMEGA8-16) ¥30-40
    * USB介面,不需外接电源。另外有提供9VDC输入
    * 应用方面,利用Arduino,突破以往只能使用滑鼠,键盘,CCD等输入的装置的互动内容,可以更简单地达成单人或多人游戏互动。

规格

    * Digital I/O 数位式输入/输出端共 1~13。
    * Analog I/O 类比式输入/输出端共 0~5。
    * 支援USB接头传输资料及供电(不需额外电源)。
    * 支援ICSP线上烧录功能。
    * 支援TX/RX端子。
    * 支援AREF端子。
    * 支援三组PWM端子(Pin11,Pin10,Pin9)。
    * 输入电压:接上USB时无须供电。5V~12V DC输入。
    * 输出电压:5V DC输出
    * 採用Atmel Atmega8-16PI/PU单晶片。
    * Arduino大小尺寸:宽70mm X 高54mm。

作者:Ricky   文章来源:www.RoboticFan.com

楼主:
新事物Arduino互动媒体

"互动媒体"咋一听还以为是什么电视节目娱乐游戏,因为有"媒体"两字,固然会联想起这些来。仔细google一下,居然是一种开源的学习平台。于是搞了一块用用,发现真是一个好宝贝。Arduino控制板的硬件很简洁,沒有什么特殊的设计,除了开放式硬件架构之外,重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基于C/C++的程序语言来控制Arduino,並且有Windows, Mac OS X和Linux等跨平台环境的程序编译工具。除了当成可独立运作的微控制器之外,它也能透过许多爱好者开发出的程序模快,和电脑上的其他程序语言通讯,例如:Flash Action, Processing, Python, PHP,…等等。

编译软件使用也很简单,从主页(www.arduino.cc)上下载下来解压后即可运行使用。目前已经更新至arduino0011版。

该平台的安装使用可以参看如下链接:http://www.arduino.cc/en/Guide/Windows

Arduino互动媒体真正的互动

外国人的思考方式就是和我们截然不同,你不会在衣服上装风扇,鞋子里面装空调。互动媒体继续互动,我们来看看他们更有趣的地方。

不错吧,搞这样的电路来绣到衣服上有什么感觉,怎么安装电池?怎么烧写程序?会不会被电击?这些先不管,它这个可NB了,还注明可水洗!

来之博客:机器人梦工厂  http://www.roboticfan.com/blog/user_2005/1229/archives/2008/2008422215821.shtml
                    http://www.roboticfan.com/blog/user_2005/1229/index.shtml

网友:
很不错!我曾用感光板做过 Arduino 其中一块电路板,它还有一个 16x16 的 LED 游戏。

楼主:
互动技术概念

李家祥, Jason Lee,
所以然实验室, Soiizen Lab., 2005/7/14

互动艺术、互动技术、互动科技
以下的课程,要来跟各位介绍,以技术的角度来看互动艺术是什么?在进行互动艺术创作时,有哪些项目可以提供给我们作为创意来源的参考。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互动技术、互动科技是什么?基本上,凡是可以让一种装置与参与者产生互动的效果,其使用的方法、技术或科技,就可以称之为互动技术。因此,这里有几个名词要再进一步说明。

第一个是「装置的形式」。最常见的是一个单一的装置。事实上,装置更广泛地说,可以看作是一个空间、场域、环境的构成。参与者可以是在一个大的装置里面,或是在装置的外面但是却像是在装置里面,也可以在装置上操作,或者直接将装置拿起来操作。有时参与者本身就是一种装置,有时也可以是多人同时对装置进行操作。

第二个是「互动的效果」。我们常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以透过言语、文字、动作,甚至是眼神、碰触、气氛的营造来进行。那么,人与装置的互动,又是如何来进行呢?装置如何知道人做了什么表示?又如何回应呢?装置也像人一样可以互传讯息吗?参与者如何去感受装置所给我们的体验呢?

第三个是「互动的技术」。这技术包括了所使用的科技以及整合的方式,这里所说的技术,不一定是指需要通电的才是,也可以是不需要通电就可以产生互动的效果,只是透过电子、数字的方式,可以产生更多互动的效果。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互动技术的使用,不在于科技是否是最先进的,而是整合的方式,这才是真正所谓的创意,真正让装置产生最佳互动效果的关键。同时,也才能真正呈现出艺术所要传达的概念,以及要带给参与者的奇妙的体验。

互动科技与互动艺术之间的关系
再来谈到互动科技与互动艺术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呢?互动的模式可以是透过科技的媒介来完成,但是互动的目的,互动的意涵,就不纯然是互动科技的展示而已,而是有更深一层的探讨,才能够进一步来谈所谓的互动艺术。就像谈到科技艺术一样,是新科技的展示,还是透过科技媒介的方式,来表达艺术的概念。否则的话,脱离艺术的思考,互动艺术也好,科技艺术也好,看起来就会像是技术发表会了。

当然若将互动科技用于教育学习的场合,那么就会像是在举办科学教育博览会。若是将互动科技用于休闲娱乐的场合,那么就会像是在举办主题式互动乐园。其实互动科技可以用的场合很多,不同的应用会产生不同的面貌。因此,从另一角度来说,互动科技用于艺术创作的场合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互动艺术应该要探讨的是什么了。

接着再谈到若是将互动科技用于艺术创作的场合时,那么可以用来表达哪些艺术概念?有时候是想传达一种观念、看法,有时是想引发大家对生活周遭的一种省思或注意,有时是想要提供一种不一样的互动体验及感受,来引发一些思考。否则,到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去注意,互动艺术作品是否好玩新奇,所使用的技术是高科技还是小技巧。其实,这也是因为互动性太高,而让参与者容易忽略其艺术性在哪里?事实上,也可能是对于互动艺术作品要如何去欣赏、参与、体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像参观画展一样,该如何欣赏一幅画作呢?因此,对于互动艺术而言,为什么要选在美术馆,要称为艺术季,而不说是科技博览会,相信参与者也要有一种心态上的调整,不是看到互动就只有想到游乐场,剩下的只有好不好玩而已。

互动控制系统
有了互动技术基本的观念之后,接下来就要真正进到技术的领域了。为了让参与者可以有效的与装置进行互动,我们需要一个控制系统来做为装置与参与者之间的沟通接口。控制系统可以看作是装置的神经系统,用来感知人的反应及环境的变化,并且驱动装置运动,发出声响,产生视觉影像等。其目的就是要让参与者可以接收到装置的响应,并做出进一步的动作。而控制系统中的控制程序,就等于是装置的大脑,或者说是装置的思考逻辑。因此,当艺术家将互动的情境、互动的模式、体验的方式构思出来之后,便要开始思考如何将一个控制系统建构起来,以及控制的逻辑。一个控制系统的组成,包括了输入装置、输出装置、控制装置,以及控制程序。以下就来详细说明。

输入装置
输入装置基本的概念,就是可以感知、感测及接收来自人的动作、操作、讯息,或是环境的变化,以及互动装置本身的改变,然后转换为电子数字讯号,传送至控制器。至于要感知什么参数讯号,就需要发挥创意了。像是利用webcam输入影像,就可以做作为动作的感测,图像本身也可以视为是一种参与者讯息的输入。而声音则是另一种讯息的输入。有些参数的感测,需要特殊的装置、设备、仪器,像是红外线、超音波、电磁波、脑波、心跳声、温度、触压、坐标、网络流量、网址IP等等,或是需要分辨参与者做了什么选择的操作,这些都是属于输入装置的思考范围。有些输入装置需要使用到高科技,有些则是费用很高,这些同样是考虑的因素。另外,有时为了要感测到比较特殊的参数,自行制作感测输入装置,也是必需的。

输出装置
接着是输出装置的基本概念,就是将要响应给参与者的电子数字讯号,由控制器传送出去。在此可以接收讯号的装置,一般有显示器或投影机的影像输出装置,或者是喇叭的声音输出装置,或是可以驱动机构产生运动的动力输出装置。由此可看出,互动装置到底要将响应的结果,以什么方式呈现,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了。例如:利用LED灯做为影像输出的装置,或者利用一组可以上下摆动的开关驱动数组,作为另一种的输出装置,藉由在开关上连结不同颜色的色板,而形成影像输出的效果,还有利用手机作做为讯息输出装置等等。

目前最常被使用的输出装置就是投影机,也就是互动艺术输出的方式主要还是以视觉影像为最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投影机是最容易取得及安装的输出装置,费用成本比较低,可以重复使用。

第二是输出装置本身就可以产生互动的效果,不像有些动力输出装置要连结机构,才能产生互动的效果,同时费用也比较高。

第三是影像的输出,也可用来作为参与者动作的感测, 形成一种循环有累积性的互动模式。

第四是影像输出的变化,是最容易处理及控制的,同时支持的软件也比较多。

不过,虽然主要是以影像输出为主,但是在思考选择输出装置时,还是要以要给参与者什么样的体验为最重要的考虑。此外,如同输入装置一样,有时也需要自自行设计制作。

控制装置
接着是控制装置的基本概念,也就是处理输入讯号及输出讯号的中心。一般来说,依据互动装置与控制的方式,可以分为几种形式。

第一种是控制器本身就在互动装置上,因此,输入装置及输出装置,同样地也在互动装置上,形成一个完整封闭的互动系统。像是互动玩具,、机器人等等。不过也不全然是封闭的,也可以透过无线通讯的技术,达到与外部沟通互动的效果。

第二种是互动装置与控制器,分别放置在现场不同的地方,因此,有所谓前台与后台之分。就像魔术表演,后台是不可以被看到,不然机密就曝光了。同样地,通常在现场,控制器是会隐藏起来的。

第三种是控制器或计算机主机是放在展场以外的地方,也就是说,要再加上网络通讯设备,利用网络来进行讯息的传送,当然也可以接受来自网络上的讯息。而网络的通讯方式,可以是有线或无线2种方式。

此要再说明的是,所谓的控制器装置,可以是一台计算机主机,或是单板PC控制器,PLC可程控器,迷你计算机,也可以是上述装置的组合,再加上网络设备,像是无线网络基地台等。因此,在思考控制装置的时候,保持讯息的流通,是主要构思的重点。

控制程序
接着是控制程序的基本概念,就是整个互动艺术作品的核心所在。主要的目的是依据艺术创作想要表达的意涵,来设计适当的转换逻辑,同时也要考虑视觉输出的呈现,这是最困难的部份。因为当艺术家在描述作品的意涵,互种的情境,以及体验的方式时,如何转化为公式及程序,进而转换成程序代码,是很不容易的。尤其程序代码会产生什么效果,事实上是无法预知的,要等到程序执行后,依据所得的结果,才能进行修改,调整。在这时候,工程师要不断地与艺术家交换意见,以期找出最好的控制逻辑及程序。那么,有哪些转换的方式可以来运用呢?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最常见的是数值对应及数码转换,就是将输入的数值,直接转换为输出的数值,好像将℃数值转换为℉数值。或者像是将图素颜色的数值(0~255)转换到声音输出频率 100Hz~10kHz的数值。

第二种是公式、函数及方程式,也就是将输入数值作为方程式的输入,进而得到输出值。通常采用这种方式,都是想模拟一些物理,自然界的现象。例如:碎形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因此,需要去查阅有哪些方程式可以使用,当然如何再转换成程序代码,又是另一个问题要处理了。

第三种是模型鉴识,也就是要从输入数值中,找出特定的数值成分。或是先经过数值转换,再进行鉴识的处理,其目的就是辨识参与者的位置,做了什么动作,来作为产生输出数值的依据。

第四种是逻辑推理,就是一种思考逻辑,依据输入数值,推断可能是属于什么群组,进而决定要产生什么输出数值。有时思考的逻辑可以透过统计来作为判断的依据。

第五种是过程控制及顺序控制,就是系统在预先设定在一种状态,当输入数值显示出,状态已经被参与者改变时,程序会产生一个输出数值,来将状态回复到预设的状态。而顺序控制则是,当输入数值显示出,状态已经被参与者改变时,程序会产生一个输出数值,来将状态转换到另一个新的状态。通常这会用在模拟一些生命生长的现象。

第六种是随机、随机数、噪声,就是输出数值由程序自已决定,有时是输入数值乘上随机数值作为新的输入数值再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提供了这么多种的逻辑思考模式,主要还是希望在将构想转化为程序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创意出来。因此,控制程序的基本概念,重点是要找出输入数值的参数种类有哪些,输出数值的参数种类有哪些,预设的状态是什么,可能的状态是什么,如此便可以设计出一个有创意的控制逻辑。

以下是将上述所说的,归纳成一个公式。

Y=MX+B
Y: 输出数值     X: 输入数值
M: 控制逻辑    B: 初始状态

互动艺术工程
最后,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互动艺术在实作面的一些注意事项,这些也是要进行互动艺术创作时,与工程师合作时,需要具备的一些认知、共识,以及心态上的调整。若可以把错误看做是必经的过程,而不是偶然的意外,相信在互动艺术的创作,更可以去体验互动所带来的乐趣与美感。

由于互动艺术作品大部份是以电子、数字的方式呈现,而且作品展出的时间,有时一展就是2周到1个月,有的甚至更久,再加上参与者往往会跳脱原本艺术家设定的操作程序,很有可能在展出过程中,发生故障或是异常的状况。这时该怎么办呢?千万不要责怪谁,因为没有人会希望发生这种事情的。因此,在互动艺术作品制作或者说开发时,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以免到时产生「早知道」的遗憾。

注意事项
首先,在创作中,作品的安全性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有参与者因为操作作品而发生意外。接着是作品本身的稳定性、效率及效果。最好在实验室或是工作室,可以尽量模拟现场的状况,所使用的设备最好就是测试的设备。因为,若是重新安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产生。例如:计算机主机的操作系统,相关软件版本是否兼容,是否安装防毒软件,主机硬件规格是否合适,是否为老旧的设备,设备搬运中是否有损坏到。

再来是现场安装的问题,主要前台的互动装置是否有足够空间放置。例如:投影机的租借及安装的位置,常常会带来困扰。装置之间的相对位置及方位,是否有更动到等等。

再来就是线路的问题,最常使用是电源线、屏幕讯号线、网络线,还有USB线,喇叭讯号线,RS-232讯号线,延长线,转接线等等。因为在展场展出时,有时装置、设备、主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线材都很长。有时还要绕来绕去,这时为了作品在现场展出的效果,同时也要避免参与者去碰触到在可操作范围外的设备,造成危险并影响作品,就必需要将后台的设备,线路隐藏起来。其实隐藏的好坏,也是互动艺术在构思时的一个重点。

最后是展场作品的管理,因为艺术家或作者不一定每天都会到展场,所以,教导现场管理员或解说员,如何将作品开机、启动、结束、关机,以及基本的状况排除是很重要的。否则,作品上老是挂着维护中,总是不太好。

另外为了让互动艺术作品, 在创作中以以顺利的进行, 一些文件的制作及整理是需要的, 以下是经常在使用的文件项目.

        创作概念说明
        情境流程规划说明
        互动装置构造及配置图
        互动系统线路流程图
        互动程序逻辑流程图
        互动程序视觉设计图

以上的说明听起来似乎很琐碎,但是常常一个小小的事情没注意到,就会对作品的呈现,参观者的互动,造成不好的影响。别忘了,互动艺术作品的基础,是互动控制系统。因此,最后要说的是,互动艺术作品是艺术与互动技术整合的成果,艺术家与工程师密切的配合,才能有完整的呈现。

有了以上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互动技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了。接下来,我就以这次快感大讲,所展出的作品,来带领大家,看看这些作品的互种技术在哪里?藉此提供给大家在往后参观互动艺术作品时,或是自已在构思互动艺术作品时,可以产生出更多有趣的互动模式。

网友:
早晨总是爱顶

网友:
天哪,ARDUINO我都报过多少次了,都没反映.

现在又关注了?

我一直用这个写程序,方便,快捷.也做了一批PCB板.

楼主:
【10楼】 wxws 发表的
     芯片脱机复制机(带电路图、源码及烧录文件)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59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网友(2008-07-17):
请教:【10楼】 wxws
1、ARDUINO是指提供一个BootLoader吗?实际在M8内部运行的代码是通过ARDUINO IDE编译的HEX文件?
2、另一个叫:Ginger的方案,使用的AVR USB方式实现BootLoader,请参考:http://web.mac.com/kuwatay/morecat_lab./ginger.html
3、你贴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359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xws&bbs_id=9999 制作淘宝上还有吗?

网友:
回楼上:
1:也可以这样说,不过整个ARDUINO应该说是BOOTLOAD与IDE的集合,
2:AVR USB没有FTDI稳定,而且跨平台,不过你自己用的话,随你喜欢了,爱用啥用啥.
3:有的.

网友(2011-01-28):
arduino的stm32版maple更强

网友:
2年前我就做过这个东西,发上来没人感冒。实际上就是用最老的电路,232的,配一个232转USB一样用。

硬件上就是带232串口的AVR机,它的程序包里已经继承了WINAVR的内容
优点:使用简单,如果买现成的,不会硬件的也能用,做这个1602LCD用不着去写函数,只用现成的LCD库就可以了
不足:没办法灵活使用AVR。例如指定就pin0-pin13输出,对应PD0-PB5.
例如上述液晶显示乘虚仲有实例直接就用
代码
  LiquidCrystal Library - Hello World

Demonstrates the use a 16x2 LCD display.  The LiquidCrystal
library works with all LCD display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Hitachi HD44780 driver. There are many of them out there, and you
can usually tell them by the 16-pin interface.

This sketch prints "Hello World!" to the LCD
and shows the time.

  The circuit:
* LCD RS pin to digital pin 12
* LCD Enable pin to digital pin 11
* LCD D4 pin to digital pin 5
* LCD D5 pin to digital pin 4
* LCD D6 pin to digital pin 3
* LCD D7 pin to digital pin 2
* 10K resistor:
* ends to +5V and ground
* wiper to LCD VO pin (pin 3)

Library originally added 18 Apr 2008
by David A. Mellis
library modified 5 Jul 2009
by Limor Fried (http://www.ladyada.net)
example added 9 Jul 2009
by Tom Igoe
modified 8 Feb 2010
by Tom Igoe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http://www.arduino.cc/en/Tutorial/LiquidCrystal
*/

// include the library code:
#include <LiquidCrystal.h>

// initialize the library with the numbers of the interface pins
LiquidCrystal lcd(12, 11, 5, 4, 3, 2);  //液晶类型的函数12,11,5,4,3,2指的是pin12:RS,pin11:E,pin5:D4,pin4:D5,pin3:D6,pin2:D7用4线接法

void setup() {                              //这一段相当于main(){...}中while(1)之前的部分
  // set up the LCD's number of columns and rows:
  lcd.begin(16, 2);
  // Print a message to the LCD.
  lcd.print("hello, world!");
}

void loop() {                             //这一段相当于while(1){...}里面的部分
  // set the cursor to column 0, line 1
  // (note: line 1 is the second row, since counting begins with 0):
  lcd.setCursor(0, 1);
  // print the number of seconds since reset:
  lcd.print(millis()/1000);
}

网友:
也就是玩玩吧

网友: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玩玩吧

可以实用的。

网友(2011-04-28):
能写中断吗?怎么写呀
难道这样就中断了?

Example
void setup() {}

void loop()
{
  noInterrupts();
  // critical, time-sensitive code here
  interrupts();
  // other code here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
maple中:

void setup() {
  pinMode(maple_led_pin, OUTPUT);
  attachInterrupt(0, blink, CHANGE);// attachInterrupt(引脚编号, 函数名, 触发方式,有CHANGE RISING FALLING);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maple_led_pin, state);
}

void blink() {
  state = !state;
}

maple官方说明:
http://leaflabs.com/docs/lang/api/attachinterrupt.html#lang-attachinterrupt

arduino官方的说明:http://arduino.cc/en/Reference/AttachInterrupt

网友(2011-06-11):
我去年买了这个了玩玩,那时才自学单片机,觉得这个非常简单,很适合初学者
都不用什么基础,,,,

网友(2011-08-15):
新版 Arduino Ethernet W5100 网络扩展板 w5100开发板 网络模块
以W5100为核心的Arduino Ethernet网络扩展模块,可以使Arduino成为简单的Web服务器或者通过网络控制读写Arduino的数字和模拟接口等网络应用。可直接使用IDE中的Ethernet库文件便可实现一个简单Web服务器。
    同时该版本的支持mini SD卡(TF卡)读写,功能强悍,不容错过!

该扩展板采用了可堆叠的设计,可直接插到Arduino上

       该模块也可以简单的用别的开发板来驱动  我们提供 stm32和51的驱动。用于w5100的开发和学习

      提供完整的驱动源码 和 测试说明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568723789

网友:
好贴一个 发个感叹

网友(2011-09-18):
Spurce是由Soliddigi Technologies Inc开发的基于STM32(ARM Cortex M3)的Arduino ARM开发板。其最大的特色是价格低,尺寸小(9.14cm*7.62cm),功能接口全(板载标准Arduino接口,TFT-LCD接口,DB-9串口,JTAG,按键、LED、RJ45以太网、TF卡、RTC、SPI-Flash等丰富功能接口),全兼容Arduino语法及Arduino ARM编译器,支持USB程序下载及虚拟串口。非常适合用户做入门学习,产品开发。

◆Spurce硬件资源:
(1).CPU: STM32F103VET6, TQFP100封装;FLASH:512KB, SRAM:64KB
(2).1个20Pin标准 JTAG调试接口
(3).1个电源LED,1个用户LED;
(4).1个DB-9 RS232 Uart,支持3线ISP。
(5).1个USB2.0 SLAVE模式接口。
(6).1个Micro SD(TF)卡插座,接口采用SDIO 4位方式。
(7).1个2.4寸 TFT(240X320(带触摸屏)接口,利用MCU的FSMC 16位接口模式控制。
(8).1个SPI总线控制的SST25VF016B(2M BYTES)的串行FLASH
(9).1个功能按键,1个系统Reset按键;
(10).1个RTC后备电池座带1210电池。
(11).1个RJ45 Ethernet 10M网络接口。
(12).剩余端口GPIO 全部引出。
(13).Pin to Pin完全兼容28Pin Arduino扩展模块。

Spurce STM32 (原文件名:stm32.png)

【Spurce 特色】:
1、标准的28Pin Arduino接口Pin to Pin支持Arduino硬件shiled。所有Arduino标准扩展插件,均可在Spurce上完美使用。
2、支持Arduino编程语言,支持Arduino ARM IDE免费编译器(arm-gcc),支持USB直接下载程序,支持USB虚拟串口功能;兼容Maple Arduino IDE编译器及语法;
3、支持GCC+Eclipse+OpenOCD+OpenJTAG免费开发环境,让您的企业节省高额的Cortex ARM开发编译环境工具的投入费用;(提供环境搭建教程)
4、提供MDK+Jlink环境、Eclipse+Gcc+OpenJTAG环境两种版本的丰富例程。让您在两种开发环境中切换自如,游刃有余。
5、更多资料请参考豆丁网站上的文档说明:http://www.docin.com/p-260259860.html

Spurce STM32 wifi (原文件名:stm32_wifi.png)

网友:
想自己DIY一个arduino ,可惜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