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提供低价的可以串口/IIC进行回放控制的MP3播放模板(不是OTG的,不是读取U盘或

楼主(2008-05-02):
找了很多成品的MP3机芯片,其中使用ARM/DSP内核的基本都会有串口等,但是好象都不对外公开,自己也有OTG方式的播放模块但是却不支持内置FLASH,只能是接U盘或者SD卡,如果有谁有我说的方案或者成品请联系我.
回放控制可以进行基本的播放\停止\暂停\上\下曲\指定曲目号播放等等.
不知道那种自带内存的汽车用的MP3转发器是否仍然采用的是传统MP3播放器的方案,有没有串行控制协议呢

网友:
不行的话直接用单片机做个转接吧,去控制它的按键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最好还是用汽车MP3,用红外遥控控制,留个联系QQ,交流一下。

网友:
我司可以提供炬力 sigmatel及 rockchip全套东西
楼主有更具体的要求吗?

qq546829846

网友:
可以联系我 提供RC2608的方案.

网友:
楼主大概是接了个项目,要比较方便的实现楼主要求功能,必须改动MP3的程序。

楼主:
哈哈,居然好几位热心朋友回复了。
1楼的方法不可靠,因为没有反馈,所以有可能预计的并不是所要的,还有假如要放第100首,那么不是要模拟按动100下按键啊,而且这样消耗的时间就很长了。因此不可取。
2楼红外也是一样类似的结果。
我目前有用自己已经商业话使用了2年的OTG的,有很全面的串口控制,也带红外和普通按键,但是却不带内存,比较麻烦那,
后面几楼的朋友看我资料里有QQ,有成熟的东西联系我,或者我联系你们

网友:
“自带内存”和“能接SD卡”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可以购买语音模块,可以实现,自带内存.可录音.
我用过的.
不过保存时间是个问题.
你问一下吧
深圳唯创

楼主:
7楼:“自带内存”是指像普通MP3或者U盘那样,内部PCB上有FLASH,“接SD卡”一般是指通过对外的SD卡插座外接一个存储卡,这样如果模块不带USB接口的话,更新内容还得把卡拔下来用读卡器接到电脑,
8楼:如果是类似ISD那样的语音模块一是太不方便,二是容量太有限,

网友:
如果模块不带USB接口的话,“自带内存”就不用"把卡拔下来用读卡器接到电脑"??

楼主:
有点说不清了,一般来说基本都是带有USB接口的,但这个接口可能是HOST接口,也可以是从机接口,

10楼是不是想问,"如果有内存而不带USB接口的该怎么更新内容?"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是不会这样的,如果带内存基本就用USB更新了,带SD卡接口的不一定是用USB更新,可以是拔卡更新,所以不想用这样的(SD),而且价格相对也高些,

我是想找自带内存的可通过USB接口更新内容的,可以串口回放控制的,能播放内存中的MP3文件或者更多的其他格式文件的播放模块,

晕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