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发个32按键的红外键盘,只占用一个I/O口,附原理图,keil工程,红外编码资料,有实

楼主(2008-05-02):
上图:(这是红外键盘的实物图.)

这是去年做的一个东东,由于在系统中I/O严重不够用,所以想到这个方法:红外键盘

通常我们在51单片机系统中,要用到多个按键时,差不多都是采用的矩阵键盘,这是种比较浪费IO的做法;
这里的红外键盘,32个按键却只占用一个I/O口,(这个I/O可以是中断引脚,也可以是一般IO,不过实际验证中发现:接中断管脚时,解码比较可靠,基本不会出错)
当然,更换我电路中采用的编码芯片后,可以扩展至64个按键.

解码效果很好,由于我的红外发射管没有用什么东西遮挡,所以红外键盘即使背向红外接收头,也能正确解码.

具体操作时,使用红外键盘发般红外信号,同一个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将接收到的信号送至单片机中断引脚,由单片机完成软件解码
解出按键值(单片机部分只接了一个红外一体化,图就不画了,呵呵),同时单片机将解出的按键值通过串口发送,
如果你的单片机串口接PC了的话,可用串口软件在电脑上观察按键值.
解码都没有问题时,就可以在这个红外键盘的基础上扩展其它功能了,呵呵

另:刚开始准备这个红外键盘时,采用的是采用专门的编码解码芯片的,然后有一个振荡器产生载波,将信号调制再发射,
可是实验N次,效果都不理想,而且电路太死板,没有可玩性.
后来在一个很旧的功放机上发现了这个芯片,查得资料,所以有了这个设计.
如果在单片机的IO上加上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即可构成32路红外遥控了

这是电路中的红外编码芯片的编码波形:

下面是在示波器上实测的红外编码波形:

这是原理图(PDF)

这是用51单片机对该红外键盘解码的keil工程
汇编的:

C的:

个人感觉有点用途,发出来,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
红外编解码,关键是延时要控制好,精确到uS才可以,我当时调这个程序时,汇编一天就搞定了(大家不要笑,比较笨),C的话,两天才搞定,
主要问题就是那个延时没处理好.

红外解码要求有精确的延时,上面的程序中我给出了两种精确延时的方法,都是用keil仿真得出的,算是比较精确了.
一.用 for 循环和 _nop_ 配合实现的精确延时
//****************882us********************
void delay882us(void)
{
        uchar i;
        for(i=0;i<202;i++)
        {
                _nop_();
        }
}
//****************4740us*******************
void delay4740us(void)
{
        uint j;
        for(j=0;j<670;j++)
        {
                _nop_();
        }
}
//*************1000us**********************
void delay1000us(void)
{
        uchar k;
        for(k=0;k<230;k++)
        {
                _nop_();
        }
}

二.用 while(--i) 实现的精确延时
//******************************************
void delay16(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delay882us(void)
{
delay16(100);
}
//******************************************
void delay1000us(void)
{
delay16(115);
}
//******************************************
void delay4740us(void)
{
delay16(546);
}

实际使用时,任意一个均可成功解码.

电路中还设置了用户加密,就是图中最左边的双排针,跳线冒跳到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用户,接收端解码时,
要知道相应的加密信息才可以成功解码.

这个用户加密的校验有8位,所以同一个房间里,可同时有256个这种红外键盘工作而不会相互影响...

楼主:
NND,太不给面子了,无人问津...让人心寒啦

网友:
顶一下~呵呵~不知道楼主买的那个HT6221多少钱一片?

楼主:
回3楼,6221和2221是完全兼容的,这个IC在比较老点的功放等电器上都有,
我我是在旧电器上拆的,呵呵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旧电器可以拆,可以到电子市场去买,我在电子市场问过,
很便宜,就两三块钱而以,还是很化算的...

网友:
呵呵,东西发在这一般人都比较少,帮你顶一下

网友:
如果是这样不如就直接用个遥控器更加方便

楼主:
TO:6楼
这个和遥控器是一个原理
直接用遥控器的话,如果你不知道遥控器的编码芯片是什么样的?(现在的遥控器通常用黑胶封装,看不到型号)
这样是比较麻烦的,解码有困难.

这个红外键盘的话,重点不是这个键盘的电路设计,你完全可以用一个遥控器代替,重点是与大家分享红外解码的程序,

网友A:
顶一下
下次估计有人自己做遥控了

楼主:
已更新主楼照片,把用红外键盘时的效果也加上了,昨晚拍的.

现帖上部分源码(全部源码主楼已上传),程序的注释再详细不过了...

一.主程序:
***********************************************************************************************/
#include<PT2221.h>
//************************主程序***********************************
void main (void)
{
        uint di;
        InitCom(); //初始化串口
        EA=1;
          EX0=1;                   //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
        IT0=1;
          ComOutChar(1);        //向串口发送 1 ,表示串口正常工作
        do
        {
                P37=~P37;        //工作指示灯,这个LED闪烁表示主程序在运行
                for(di=0;di<1000;di++)
                {
                        delay1000us();
                }
        }while(1);
}
//*******************外部中断0 红外解码程序****************************************
static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unsigned char IRCode[4]={0,0,0,0};
        unsigned char count0,count1,count2;
        unsigned char m;
        EX0 = 0; //外部中断0关闭
        for(count0=0;count0<10;count0++)        //起始码前9ms的低电平
        {
                delay882us();
                if(P32) goto exit;        //9ms没完就出来高电平则为干扰信号,跳出中断(退出解码)
        }
        if(!P32)        //低电平没完
        {
                delay4740us();        //9ms没结束再延时4740us,加上前面的8820us,已跳过起始码的13.5ms
                for(count1=0;count1<4;count1++)        //开始读数据,4个字节,32位
                {
                        for(count2=0;count2<8;count2++)        //每个字节8位
                        {
                                while(!P32);        //等待高电平到来
                                delay882us();
                                if(P32)        //延时882us后,若P32还是高电平,则为 位1
                                        {
                                                IRCode[count1]=IRCode[count1]>>1;
                                                IRCode[count1]=IRCode[count1]|0x80;
                                                delay1000us();        //延时1000us,结束高电平
                                        }
                                else        //延时882us后,若P32为低电平,则为 位0
                                {
                                        IRCode[count1]=IRCode[count1]>>1;
                                        IRCode[count1]=IRCode[count1]|0x00;
                                }
                        }
                }        //到这里已读完所有32位数据
                if ((IRCode[0]==0x00)&&(IRCode[1]==0xff))        //判断用户码和用户反码是否正确
                {
                        if (IRCode[2]==~IRCode[3])        //数据校验
                        {
                                //ComOutChar(IRCode[0]);
                                //ComOutChar(IRCode[1]);
                                ComOutChar(IRCode[2]);        //串口发送数据码
                                //ComOutChar(IRCode[3]);
                                P36=0;                                        //解码成功后led闪烁一次
                                for(m=0;m<100;m++)
                                {
                                        delay1000us();
                                }
                                P36=1;
                                if(IRCode[2]==0x01)
                                {
                                        P35=~P35;                        //这里可加入控制命令,比如这里的当解码为01时取反P35
                                        for(m=0;m<100;m++)
                                        {
                                                delay1000us();
                                        }
                                }
                        }
                }
        }
exit:
        EX0 = 1;
}

二.
//****************************************
//        红外解码的配置文件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申明*********************
void InitCom(void);                //串口初始化
void ComOutChar(unsigned char OutData);        //从串口输出一个字符
void delay882us(void);        //精确延时882us
void delay4740us(void);        //精确延时4740us
void delay1000us(void);        //精确延时1000us

//*************用到的I/O口定义**************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2=P3^2;        //INT0,红外信号输入
sbit P33=P3^3;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三.nop延时
#include<PT2221.h>

//*****************************************
//        用 for 循环和 _nop_ 配合实现的精确延时
//*****************************************
//****************882us********************
void delay882us(void)
{
        uchar i;
        for(i=0;i<202;i++)
        {
                _nop_();
        }
}
//****************4740us*******************
void delay4740us(void)
{
        uint j;
        for(j=0;j<670;j++)
        {
                _nop_();
        }
}
//*************1000us**********************
void delay1000us(void)
{
        uchar k;
        for(k=0;k<230;k++)
        {
                _nop_();
        }
}

四.while延时
#include<PT2221.h>
/*
//******************************************
//        用 while(--i) 实现的精确延时
//******************************************
//******************************************
void delay16(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delay882us(void)
{
delay16(100);
}
//******************************************
void delay1000us(void)
{
delay16(115);
}
//******************************************
void delay4740us(void)
{
delay16(546);
}
*/

五.串口发送解码结果到PC
#include<PT2221.h>
//***************************************************************
//向串口输出一个字符(非中断方式)
//***************************************************************
void ComOutChar(unsigned char OutData)
{
        SBUF = OutData; //输出字符
        while(!TI); //空语句判断字符是否发完
        TI = 0; //清TI
}
//****************************************************************
//串口初始化 晶振为11.0592M 方式1 波特率9600
//****************************************************************
void InitCom(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1; //定时器1定时方式2,定时0为模式1,16位模式
        TH1 = 0xFd;        //设波特率为9600
        TL1 = 0xFd;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控制,SMOD为0
        RI = 0;        //清收发标志
        TI = 0;
        TR1 = 1; //启动定时器
}

网友B:
解码的话以前照着别人做了这样个东西.还是蛮好用的.连上电脑对着电脑一照就好了..

楼主:
TO:【12楼】 litchiate 草真多
这个东西是磁动力上发布的吧?我以前也做过,不过一直不成功,采集不到编码的波形

所以后来直接用示波器测的波形,测出脉冲的时间,然后解的码,太麻烦了...

楼主:
TO:【15楼】 yjs86903

东西放在这里确实不引人注意,

即使有照片,有原理图,有源代码...

网友:
其实,,,你的程序很多人都会看,,,很有帮助,,只是大部分人,,,没有留言吧,,,
不过这对你不是很重要吧,,,重要的是你可以让别人学到不少东东呕,,,,

网友:
呵呵,好象你们忽略了一点:红外有红外的2262-IR,有38K载波的.

有了载波,一体接收头才能收到信号.

网友:
楼主啊,太感谢你了。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

网友:
其实用avr的脉冲捕捉引脚更好做,直接能得出脉宽,不用软件延时

楼主:
TO:【19楼】 wxws
红外确实有2262_IR,我当时还考虑过这样做,不过市场上卖的一般都是普通的2262,不能作为红外发射之用

网友:
顶一下,以后会用得着的

网友:
顶贴,这个是NEC 协议是吧,我还没搞过红外

楼主程序精辟,思路清晰,结构明了,连我这个从未玩过红外的菜到晕也看明白了,楼主是个人才,望楼主今后多出些精品,说不定哪天莫老大也给你开个专栏

网友:
我喜欢,mark here

楼主:
【29楼】 lionliu
过奖了,我写程序,为了方便以后使用,一般都有详细的注释,这样比较容易读一些...

网友:
不错,很感兴趣。

网友:
看看,我也要做个单片机红外通信,可以参考下

网友:
6221这片子难买不???
楼主有没测过工作电流和静态电流有多大??

楼主:
【36楼】 pcwinner
HT6221和PT2221完全兼容,在卖红外的地方有卖

工作电流和静态电流没测过,这个电路去掉3.3V的稳压芯片,直接用两节干电池供电时,

和家用遥控器效果是一样的,很省电的.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提供如此好的设计。

网友:
很不错,顶一下,学学!!

网友:
to 【13楼】 xingzhang 阿兴
恩,就是那里找来的。用了下就成功了。 红外到现在还没怎么用过了,除了刚刚完成解码时,把简单钟的调试给做了下。

网友:
非常感谢!辛苦了!顶

网友:
好贴,严重顶一下。楼主还有其它好东西要分享的吗

楼主:
【45楼】 rifjft 吝啬
东西还有蛮多,不过都是几年前的作品,最近没什么作品
如果大家喜欢,稍后也发上来

楼主:
另:由于以前主要玩51,作品主要以51为主,楼主位的图即用的philip的P89V51RD2
64K的flash,1K RAM

网友:
酷,以前也做过一点点的红外,不过很简单,没有用到编码的 !
一直没有时间接着往下做

网友:
楼主真的好强啊,佩服啊,你qq是多少,想向你学习

网友:
我的是362737683

楼主:
【49楼】 manniuniu
积分:2
派别:
来自:
楼主真的好强啊,佩服啊,你qq是多少,想向你学习

积分2,不是故意注册个ID拿我开涮吧?
这个东西微不足道,坛子里强人一大把一大把的,我只是菜鸟级别而以,
要想真学到东西最好跟他们混吧

网友:
非常好!狂顶一下!

网友:
红外的编码规则是什么呢?  单片机读出信号脉冲后怎么计算出相应的码值呢?

网友:
好!这个东东很好!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有QQ吗?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很想学就是没人教
有些东西看了半天都不知道
我想有人说一下会很快懂的

网友:
P89V51RD2 ,以前也用过,不过好像比较贵。32k的吧,或者我记错了,不过用keil 51好像很省程序空间。

楼主:
【59楼】 R28FA
64K的

网友:
程序架构有待改进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傻孩子的一些帖子

进一步可以看51分时系统的书

网友:
你这个红外接收解码这部分抗干扰怎么样。发现红外干扰问题比较突出。容易出现解码错误。

楼主:
【62楼】 dvhome
程序架构方面,我没有刻意注意过,目前采用这种方式我比较习惯而已
当然也得不断学习,来改进

【63楼】 mahui625
搞干扰不错,在红外接收头的电源上加退耦电容效果更好,基本不会出现解码错误

网友:
“积分2,不是故意注册个ID拿我开涮吧?”
支持下开源。我的积分够你满意不?要实在不行,得阿莫来他的积分绝对不“开涮”。

网友:
呵呵,喜欢开源,喜欢原创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到是楼主为了这个专门做了pcb啊,羡慕啊!

网友:
挺好的东西啊,,顶了。。

网友(2008-06-09):
哈哈   弄了好久的红外解码   还稀里糊涂的   终于在您这找到希望啦

网友:
“电路中还设置了用户加密,就是图中最左边的双排针,跳线冒跳到不同的位置表示不同的用户,接收端解码时,
要知道相应的加密信息才可以成功解码.

这个用户加密的校验有8位,所以同一个房间里,可同时有256个这种红外键盘工作而不会相互影响...”
不好意思,我是初学单片机的,你这里的双排排针是怎么接线的?我有点疑问,能帮我解答下吗?

网友:
再问一个问题  JP1中的1和2可以直接相连的吧??
8个二极管连出来的C1到C8和矩阵键盘连出来的C1到C8都是连到PT2221上的C1到C8的,是这样吗???

网友:
我查了一下  pt2221的引脚图和upd6121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互换的吧?
还有就是,你的原理图上的jp2中的连线怎么连的???还是直接不连的,用到时候可以用杜邦线来连接??但是这样的话,AIN就一条线接出去就没用了....谁能给我解释下,不胜感激啊。。。。。

楼主:
【74楼】 xb_crazyman
JP1为电源接线端;
JP2一般情况下不接,用到时用跳线帽选择要用的跳,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设置用户加密位,所以AIN脚并不是没用

网友:
顶,正准备搞红外编码

网友:
xingzhang 阿兴
呵呵,弄懂了,谢谢哦。。。。。

网友:
这篇文章应该置顶的。。。。。。。。。。。

网友:
这的确是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
看了 收获很大 暑假电子竞赛的时候 再仔细看

网友:
不明白楼主干吗不用现成的红外遥控器?
用示波器测试一体化接收头很容易捕捉编码信息的。
从成本上说,还不如扩展I/O来做按键,这样成本低开发更容易。

楼主:
【84楼】 gx_huang
从成本上来说,买个MP3那么便宜,为什么还要自已做MP3呢?看来你不懂!

网友:
To 85楼:
成本当然重要了,如果是学习的话可以这么做。
其实99年的时候我就用AVR8515+MP3解码芯片(型号忘了)+DAC+NAND做过MP3。
可是这玩意无法上市卖呀,价格贵、耗电大。哪有现在方便,单芯片就实现了,耗电小。

举例你用专门高精度ADC+MCU来采样温度信号,这个电路谁都会设计。
但是市场上的温控仪表很少这么做,人家即不用ADC芯片,也不用内置ADC的MCU,用普通的MCU就实现了。
那才是技术人员追求的目标。

网友:
呵呵,原来85楼是楼主,失礼了!

想起来了MP3芯片好像是STA013的。

网友:
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2008-07-10):
正在关注红外线解码这部分.多谢

网友:
有创意,建议置顶,目的就是要交流和学习。

网友:
貌似我已经顶过贴了,但是还想顶一下,正在做一个单片机读ps2键盘数据,然后红外发射给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模拟ps2键盘,嘎嘎,主要是想实现红外无线键盘,效果如何不知道,刚刚12买了一个ps2的键盘,学习了他人的ps2读键盘,正好可以借鉴借鉴你的红外的程序,完成发射接受,嘎嘎。

网友:
顶你一下 参考

网友:
真是好东西.多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东西放在这里确实不引人注意,

即使有照片,有原理图,有源代码...

网友:
以前做过红外转发的东西,用485总线可以互传红外信号啊!
哈哈!
有兴趣可以一试哦!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一下很好

网友:
顶一下.下次要用好找.

网友:
正好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楼主好人啊,谢谢!

网友:
刚看完楼主的程序,有个问题请教下,红外的编码规则是什么呢?  单片机读出信号脉冲后怎么计算出相应的码值呢?
if ((IRCode[0]==0x00)&&(IRCode[1]==0xff))        //判断用户码和用户反码是否正确
                {
                        if (IRCode[2]==~IRCode[3])        //数据校验
                        {
                                //ComOutChar(IRCode[0]);
                                //ComOutChar(IRCode[1]);
                                ComOutChar(IRCode[2]);        //串口发送数据码
                                //ComOutChar(IRCode[3]);
                                P36=0;                                        //解码成功后led闪烁一次
                                for(m=0;m<100;m++)
                                {
                                        delay1000us();
                                }
                                P36=1;
                                if(IRCode[2]==0x01)
                                {
                                        P35=~P35;                        //这里可加入控制命令,比如这里的当解码为01时取反P35
                                        for(m=0;m<100;m++)
                                        {
                                                delay1000us();
                                        }
                                }
这0X01表示的是哪个键呢?请楼主指教!

网友(2008-08-14):
红外键盘实验成功,,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不错,以前做个试验。但是从来没用来做产品

网友:
本人学习单片机红外解码,在网上找了些资料,自己打样做了几块PCB,组装了几块红外编码分析仪,还有几块,不知有人要不,低价出售,淘宝上有图,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5a8a8a9fac567869594d04883879134.jhtm

网友:
好贴,得闲要认真看看

网友(2008-09-28):
楼主,太好了,正在为没有I/O烦呢,我还有不懂的地方,想请楼主赐教一下,加我Q,聊一下,怎么样?我的QQ:730148071

网友:
114楼,,,给的网址打不开啊,,

网友:
我也在做红外遥控

个人认为楼主解码部分程序不好

整个解码都放在中断中

这一段程序,使得单片机效率极低,不能干其他事情

楼主:
TO:【120楼】 yin66

何以见得放中断中处理效率不高?

难道不放中断中处理,单片机在解码时还能同时做别的事情?你的单片机可以几个进程?

网友:
真在学单片机

看到LZ的分享

实在是太棒了

虽然暂时有些看不懂

还是注册来感谢LZ无私的分享~ :)

网友:
有价值,能让初学者学的快点

网友:
很有用处,特别当IO口不足的时候..

网友:
请问楼主的3、7V NI -CD电池组多少钱买的

网友:
3.6V。。

网友:
顶一下,那个IC是HOLTEK的吧

楼主:
TO:【130楼】 samsungarm9

记不清楚了,几块钱吧(<5RMB)

网友:
请问8位按键的程序怎么编

网友(2008-11-01):
谢谢无私分享,值得尊敬,初学者感激不尽

网友:
看了以后很想自己做个,谢谢

网友:
一般不顶贴,但觉得这个贴不顶不得

网友:
确实非常的不错,等我将来要用到的话,再来找这个

网友:
红外键盘是个好东西,省IO,还省接线!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做了一个

解码还没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好东西,这么多按钮可以做很多控制了。

网友:
今天专门登陆来顶一下

网友:
mark,,,正在做专门的东西.你这个好搞,才一路.我要的是两路解码.呵呵...中断怕是用不了了.

网友(2008-12-04):
开玩笑, 省什么钱, 我怎么就没发觉呢》??????

多用了一片MCU啊!!!!!

32个IO口好像不大容易用光!

实在不行做一个15*15(留下TX,RX口通信)的矩阵键盘模块。

那才叫省钱。

想学节约,去小家电行业混两年,就会知道什么是浪费了。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距离多少?

网友:
很不错,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上次想把红外解码程序改成C,很难成功,现在好了,学习现成的了

网友(2009-01-25):
记号记号!

网友:
是好东西啊
MARK一下

网友:
好东西啊,最近正想学红外解码!

网友(2009-02-24):
LZ讲得一点不错,用MCU解码那时序肯定要掌握好,不要用中断计时做,应该用查询计数器的值来做

网友:
时序真的是很重要,我有点奇怪的,如果多人合作搞一个东西,这种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的东西怎么实现呢。

网友:
顶一个!!!我刚好做红外

网友:
那位朋友有串口取电的资料么?  我实验过了只能取到5v但是电流太小  m8运行不起来啊
有成功的方法  发给我一份!!!
谢谢啊
ym7205@yahoo.com.cn

网友:
留个记号  继续学习

网友:
不会用AVR的顶一下

网友:
东西很不错。  继续学习!!

网友(2009-04-16):
我改成MEGA8,调试了好几天都没有搞定,为什么,能否指点

网友:
这个即将对我的项目有用,先占个位置,以后回来看看!

网友(2009-05-19):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程序,应该做的是个自学习的遥控吧。我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毕设,最开始也尝试写了一个电视遥控解码的程序,当然思路和你这个差不多,通过延时或者是计数来完成判断编码是0还是1。我是菜鸟,没学过单片机,自己摸索着做,错误多多。
你这个解码是基于NEC 是吧,你有没有想过把它做成一个通用的,就是不管什么制式的编码都能学习的?
我现在要做的是学习空调的遥控编码,困难多多,想向各位前辈请教啊,可是你们又没留下QQ,楼主加我吧,或是知道空调遥控解码这方面东东的前辈也可以加我啊,285638785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LZ啊.

网友(2009-08-10):
最近刚好要弄,拿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牛人啊,
学习中,
小弟甘拜下风。

网友:
感谢楼主!
本人新手,对你的接收端也挺感兴趣的,能否把你接收端的资料发给我参考学习!
邮箱:456839jie@163.com

网友:
支持楼主,好文章啊,谢谢。

网友:
回帖是美德~~~

网友:
不错不错,有时间弄一个玩一哈

网友:
好东西,以后我一定用得上。

网友:
PCB 有卖的吗. 楼主来一套自己学学. 谢谢您哦. yanxiboy2008@163.com

网友:
不行。。。这么好的帖子得顶 谢谢分享 有空自己做个。。。

网友:
晕.....

说句实在的话吧:这样检测遥控码,单片机就不用做其它的事情了...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好!来转转!

网友(2009-09-13):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这么详尽的资料!让我这么菜的都看得懂,不过不知道何年何月我才能做出这么好的东东呀~~现在只是刚接触,不知道怎样学习单片机呀。

网友:
菜鸟学习之中

网友:
好东西!lz好人啊

网友:
去年参考楼主电路做了一个,一直没有调试成功,今年又拿出来,换了个接收头,成功了,搞半天原来是接收头问题
郁闷了很长时间

网友:
准备也做个

网友(2009-11-02):
正需要这个,谢了

网友:
很好哟,顶一下

网友:
程序很好!

网友:
好东西收了  一定留个脚印

网友:
只用IR 部分电路,怎么没有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
顶,正想玩红外来着

网友:
顶,很好的东东,我也试试,有好东东多发些啊!

网友:
一直很迷惑是不是要从ARM做起 呵呵 现在看51真的很强大呵呵

网友(2009-12-26):
标记
有自己做一个的冲动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定时器延时后判断?用nop多浪费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软件对应的硬件电路是啥样的呀?是串口接收数据就可以了吗?软件在哪有下载呢?

网友:
刚接触单片机,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 我一直在寻找带电气隔离多机通信的电路方式, 用于产品合格或指标检验的自动测试, 得到这个启发, 应该可以做成功了。

网友:
得来全不费工夫

网友:
做个记号,呵呵

网友:
不同类型的单片机、不同频率的晶振下,延时程序都需要校准,我比较笨,通常写几个可延时子程序,如uS级别、mS级别的延时子程序,然后就让这几个延时程序控制一个IO口不停地做电平翻转,再用示波器测试,实际的延时长度,想要高精度就来回多调整几次,要求不高时粗略调几次参数就行了。

网友:
顶一个吧! 是个好东西 ! 做个遥控玩玩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东啊,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才开始了解红外遥控,就看到楼主这么好的资料,幸运!!!!

网友:
我是从市场上直接买的遥控器

网友:
初学的,借鉴一下。
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me也来考份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0-01-25):
是时尚是时尚

网友:
顶一下  不错的帖子  无私的奉献~

网友:
我有一个51开发板,在学习红外时,就是那个延时一直看不懂,搞了好久,如下原码
REM()interrupt 0 using 1
{
unsigned int x,y;
unsigned char a,b,c,remdata1[4];
for(x=0;!remin&&x<0x180;x++);             //引导码    ->为什么是0x180
if(x<0x100||x>0x160) goto remout;                         ->为什么是0x160
for(y=0;remin&&y<0x180;y++);
if(y<0x100||y>0x160) goto remout;
TF0=TH0=TL0=a=b=c=0,TR0=1;
do //每一次循环读一字节
  {while(b<8)//每个循环读一位
   {while(!TF0&&!remin);if(TF0)goto remout;
    while(remin);if(TF0)goto remout;
    a>>=1;if(TH0>6)a|=0x80;TH0=TL0=0;b++;
   }b=0;remdata1[c]=a;a=0;
  }
while(c++<3);                           // 地址吗效验
// if(remdata1[0]==remdata1[1]){if(remdata1[2]==~remdata1[3])rdata=remdata1[2];}//      指令校验
if(remdata1[2]==~remdata1[3])rdata=remdata1[2];
remout:
;
}

网友(2010-03-01):
楼主非常细心严谨
向楼主学习
有时间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
PT2221是我们公司设计的老IC了,现在都被人抄的没钱赚了。

网友:
一直期待这个。

网友:
好东西
正想学学红外遥控,

网友:
这么好的贴 不顶都不行了 学习了

网友:
支持同时按下N键吗?

网友:
可以用定时器啊,为什么都要用for 迟时呢?

网友:
以后可能有用,mark.谢谢奉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有问题:IRCode[count1]=IRCode[count1]|0x80 与 IRCode[count1]=IRCode[count1]|0x00 这里的0x80和0x00有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普通的红外怎么接受呢?也是一样的吗?在网上找不到红外接受管的时序图啊

网友(2010-03-31):
不错,挺有意思的 小弟前来学习中

网友:
谢谢了我正缺这个东西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先标记一个先···

网友:
标记一下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
楼主了不起!!
崇拜!

网友:
技术前沿啊

网友(2010-05-05):
翻旧电器,找找看有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不错的资料,不错的楼主

网友:
我想知道模拟手机输入怎么实现的,按一个键能发多个键值怎么弄的

网友:
的确很棒哦!学习了LZ

网友(2010-06-11):
很好啊,上次刚自己解码了,一个遥控器,不过用户码是已经固定的了,不可调啊

网友:
这个很不错~~~~~~~~~~~~~~~~
就是那个简易的红外解码工具我用的不得劲~~~~~

网友(2010-08-02):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
这东西要不顶,我觉得自己不厚道。

网友:
LZ真是牛人,俺好佩服你!!!顶起来!!!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你做过用cx20106芯片做的超声波测距吗?做过的话可以共享一下
    顶起楼主
    好佩服啊
    楼主说一下你怎么样学习单片机的啊?
    我还是个新手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了。感激不尽,能给大家分享啊。顶!!!!!!!!!!!!!!!!!!!

网友:
不顶对不起楼主。要顶!

网友:
晚来的问津

网友:
希望会用到

网友:
这样的帖子就应该立起来,支持你~

网友:
这里我也做了个这样的遥控器,请问下串口显示出来的编码,怎么来辨别键盘啊,
if(IRCode[2]==0x01)
{
P35=~P35; //这里可加入控制命令,比如这里的当解码为01时取反P35
for(m=0;m<100;m++)
{
delay1000us();
}
}
}
}
}
exit:
EX0 = 1;
} 81 7F F0
这个IRCode[2]的值是怎么取的,比如一个键的串口显示编码为81 7F F0怎么样吧这个键实现控制呢

网友:
那个if(IRCode[2]==0x01) 的条件怎么样来通过串口判断是哪一个键??

网友(2010-11-15):
好,非常好,比矩阵键盘思路好很多,顶一个!!!!

网友:
楼主  好强啊  我是新手 好崇拜你啊

网友(2011-02-2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978219781

网友:
我现在公司做一个项目就是利用一个IO口,模拟IR编码,将编码后的波形发送给另外的设备。我用的是STM32,先看看吧

网友:
正好要学习红外,正好看到,感谢楼主!!!

网友(2011-04-13):
来过。。。顶一下!

网友:
mark!问有用到的一天

网友(2011-11-02):
这个强大啊

网友:
恩,这个可以mark

网友:
欣赏了,学习了,留言了

网友:
红外按键,要马克!

网友:
很多人顶嘛

网友:
好东西必须顶起来
!!!

网友:
可玩性很强啊 呵呵

网友:
我只想出来冒个泡!!!!!很久没来逛论坛!!!!!!!!!

网友:
高技术啊,初学者路过~~

网友(2011-12-11):
哈哈,大型遥控器#

网友(2012-01-14):
红外不用芯片可以调制么?

我要做一个红外传感器需要怎么弄呢,再哪找资料

网友(2012-04-14):
额,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6楼
这个和遥控器是一个原理
直接用遥控器的话,如果你不知道遥控器的编码芯片是什么样的?(现在的遥控器 ...

可以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然后再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下次估计有人自己做遥控了

我已经做过了
帖子也发在本坛了
比这个复杂一点
是自己先编码
然后再去解自己的编码

网友:
虽然看不懂顶

网友:
对红外感兴趣

网友(2012-05-14):
在很多应用中,可以选择使用现成的万能遥控器。

网友:
不适合多任务.

网友:
32个按键。。。。没试过这么多只用一个I/O口

网友(2012-06-18):
支持下,以后可能用得着!

网友(2012-07-23):
支持啊!!受教了!!

网友:
好东西,我要做一个玩。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楼主你的那个键盘的PCB板子是到哪里做的呢?我想做,一直不知道到哪里做,价钱多少也不知道。。。。

网友:
学习了。正有想法做解码...

网友:
一个i/o口控制32键,比矩阵好多多啦~~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码的话以前照着别人做了这样个东西.还是蛮好用的.连上电脑对着电脑一照就好了.. ...

  这个是通过什么来做的?

网友:
支持一下吧 以后也许可以试试 很有用

网友(2012-09-24):
感谢楼主这儿好的程序,注释很详细,学到东西啦。

网友:
不错哦,值得学习一下呀!

网友(2012-11-15):
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

网友(2013-01-02):
好东西,看看你的C解码咋样

网友(2013-02-03):
支持楼主啦,我要好好学习才可以啊

网友:
很喜欢,资料很详细,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2013-03-14):
顶一下,能请lz仔细和我说说这个么?我是初学者,加我QQ可以么,不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2014-11-16):
思维发散!很好

网友:
先记下,说不定就用上了~

网友:
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主楼照片,把用红外键盘时的效果也加上了,昨晚拍的.

现帖上部分源码(全部源码主楼已上传),程序的注释 ...

看楼主的“外部中断0”子程序段,想问2个问题。
1、为什么要在指定中断服务子程序的存储方式为static ?
2、为什么要指定中断服务子程序要使用第2组工作寄存器?
以上2点楼主这样写,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
最近要做一个红外学习的东西,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多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LZNB。这样的方法这是没想到

网友:
这个有用

网友(2018-05-25):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载了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