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是不需要启动代码的 对吗 ? Grant 进 大家说说吧

楼主(2008-05-02):
我在 keil里面学习 stm32 哈哈 , 好像他需要 启动代码 , 像单片机啊

   我刚刚学习 stm32 哈哈  不懂的地方很多啊

网友:
一般的计算机系统都需要有启动代码的。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 , 要不 使用 keil的时候 会提示 是否加入 启动代码的 !   像单片机

   感觉真的没有启动代码哦

网友:
我也刚刚接触STM32,期待大家回答呢!  我想STM32是超级单片机,片内有RAM了,应该不用启动代码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不用。我用IAR,把Run to main 去掉。进去首先执行的依然是main函数。

网友:
我想问个问题,楼主认为启动代码都需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通常意义的启动代码做的工作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面向硬件的初始化,比如BSP;另一种是面向应用的。比如软件变量的初始化、Bootlaoder应用层等。
楼主你认为担心STM32有没有启动代码与你的那些工作有关系?建议可以参考网上可以找到的ARM7TDMi核的启动代码,看看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楼主:
哈哈 看来是不用 ,  有点象 单片机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STM32F仿真器,开发板,就是不怎么怎么入手.
关注!!

网友:
没有启动代码,你的main() 能执行,??!!

好好看看Keil的工程,

网友:
1楼说的对。
启动代码一般指的是为C提供基本运行环境的代码,如寄存器初始化,栈初始化等。如果你觉得不需要肯定是有人为你写好了。
如果是用汇编那也所谓启动不启动了。

网友:
Re 8楼,没有启动代码为什么不能执行main? 9楼都说了,有需要才是有用的。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20:35:05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2009-10-05):
启动代码还包括中断地址的跳转,诚然,这些你也可以自己写,但是启动代码作为一个文件包含所有的这些,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