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 DIY成功!

楼主(2008-05-03):
昨天花了两个小时,DIY的H-JTAG终于可以连上目标板了

hjtag

楼主:
H-JTAG电路图:

sch

楼主:
顺便上传一份  V0.6.1的H-JTAG

JTAG V0.6.1ourdev_263918.rar(文件大小:2.09M)

楼主:
用K750拍的:

TOP

BOTTOM

网友:
yibin818你好,你那nSRST接到哪?我的H-JTAG找不到周工的LPC2210,但能在S64的板子上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4楼】 wqm8181 数控黑客:

    nSRST接到nTRST,即PIN3与PIN15直接接通

网友:
正缺这东西,谢谢了

网友(2008-07-24):
我也按这个图做了一个,没有2N3114用了9014,用了56欧电阻代替51欧电阻.用不了,郁闷.

网友:
最便宜的JTAG了。。。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H-JTAG的图,也可以用的.

楼主:
【11楼】 teencole :我用的是2N3904,9014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主焊得不错,学到一招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直接电阻直连,很稳定的。o(∩_∩)o...哈哈

网友:
用h-jtag可以在keil下调试嘛?

网友(2008-08-24):
有机会试试

网友:
mark  暂时用j-link

网友:
我们还做了万能JTAG,用EPLD做的,跳针选择模式可烧写EPLD,AVR,ARM7

网友:
留着备用

网友:
能检测到芯片型号    但是编辑FLASH或擦除时结果出现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网友(2008-10-03):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2008-11-12):
谢谢,正想自己做个呢!!

网友(2009-05-31):
錫用太多了 ^^

网友:
从淘宝上买了一个伟哥,不能用。后来换笔记本了,就又从淘宝买了个D版J-L-I-N-K V7,才100多,好用着呢

网友(2009-07-06):
晕,这是H-jtag么?
以为这位老兄把21大哥的仿真器搞出来了那,原来只是个wiggler。
不过共享精神可嘉!

网友:
标记一下,这年头还能找到多少有并口的机器啊

网友:
烧写速度?可烧写芯片名录有哪些?
现在arm7也是白菜价了也
arm9都5百多了
arm11也才2千多一点。。。。。忽然发现x86的核心板(也就是你的台式机)也才1千多块

网友(2010-03-13):
回复 网友A:

dddddddd

网友:
74HC244不用接VCC吗?我也照这个图做了一个,ARM是S3C44B0X,用H-JTAG怎么边不上?

网友:
H-JTAG找不到LPC2101,但是能检测到其他的型号,请问大家有没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错
有机会试试
呵呵

网友:
焊接的真规整

网友:
nTRST不用反向直接接过去也行,hjtag里有相关信号的设置,这样可以省去三极管那一块电路
不要一味的模仿,重要的是弄懂里面的原理

但是编辑FLASH或擦除时结果出现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应该是因为你做的jtag的并口那端的接地没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编辑FLASH或擦除时结果出现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应该是因为你做的jtag的并口那端的接地没处理好

网友(2010-09-21):
回复 网友A:
-------------------------------------------------------------------
楼主天才死了
我顶

网友(2011-07-21):
我也要试试……

网友(2011-08-25):
领教了,正在调试

网友(2011-12-25):
原来是并口的。。。。泪奔

网友:
呵呵 并口我也还在用 没什么的 支持顶楼主  大家一起DIY 不怕土 只要进步!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啦

网友(2012-04-16):
这个好!有并口可以留意下

网友(2013-08-29):
部门里有两个H-JTAG,前年买的,每个要2K大洋,早知道我自己去做了。。。

网友:
尼玛,啥时候的帖子现在还翻出来炒,你没看到楼主说的是并口的H-JTAG吗?现在的电脑上你见过几个有并口的?

网友:
这个需要带并口的电脑,目前已经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谁有好的BUS转并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