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为什么不能串口连接?

楼主(2008-05-03):
今天把STM32转换板子焊了下,但是串口方式连接不上,在进行编程时用的是内部8MHz,但是我用串口助手在115200下看全是乱码,接了电源,BOOT0接10K电阻到VCC,BOOT1接10K电阻到地,串口有数据发,说明STM32已经进入编程状态了,但是为什么老是连不上呢?

楼主:
报这个错:

STM32 下载错误 (原文件名:error.jpg)

网友:
内部晶振的精度是很差的,最好用外部晶振。
把串口速率降低,或许能好点。

楼主:
恩??怎么回事,我回复2次还是没有显示,晕

在使用IAP模式时只能使用内部晶振,我把速度调到了9600还是不行

楼主:
搞定,原来是板子设计不合理,要手摸电源地再复位才可以,

网友:
呵呵,“原来是板子设计不合理,”---哪里不合理,得找出来,然后和大家分享下要注意到地方。

网友(2008-07-28):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断电后再动动别的地方就又好了。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37:2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