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量2]吸尘机构的选型与组建(v0.50)

楼主(2008-05-03):
----------------------------------------------------------------------------------
本页内容版权归ouravr.cn、ourdev.cn和自充电清扫小车小组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注明出处。
----------------------------------------------------------------------------------

1 总体略图

2 分解图

2.0 非标机械部件
    领导要求使用POM工程熟料,厚度10mm板材构建。机加成型。
2.1 投影仪离心风机
2.1.1 选型理由
      在工业除尘设备中,大多是使用离心风机产生吸力,引起空气定向流动,把离散灰尘集中到除尘设备中处理。
      我就只找到这种风机的套件买(taobao)=电机+风叶+机壳
2.1.2 设备参数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a44c08dfd6da88fe14cbd95e62bb8db5.jhtml
(淘宝店参数)

型 号:9733            轴承结构:B: BALL (滚珠轴承)
电 压:DC 12V、DC 24V
转 速:2200/3300(R/min)    风 量:14.40/21.80(CFM)
噪 音:39/45(dB-A)         重 量:165(g)
框 架:注塑一次成型,PBT+30%玻线+VO级阻燃剂;
风 叶:注塑一次成型,PBT+30%玻线+VO级阻燃剂;
轴 承:采用高精度、长寿命低噪音进口滚珠轴承;
绝缘电阻:500兆欧以上;
电压范围:额定电压+15%
使用环境温度(℃):-20℃~75℃  B:(滚珠轴承)
寿 命:工作环境温度40℃ B:(滚珠轴承)  60000(小时)
使用寿命长,可连续24小时长时间工作

2.2 集尘室

2.2.1 选型理由
      来源容易,材料性能好,容易加工,与离心风叶配合好。
2.2.2 材料数据
      D90×60,6升装百事可乐中部圆柱。

3 功能说明
3.1 吸尘
    离心风机产生吸力,延气路吸入,携带灰尘垃圾进入集尘室,在集尘室里,由于空气对流减弱,且灰尘撞击集尘室壁,和被滤尘网阻挡,将逐渐静止,沉淀到集尘室底部。由于离心风机和下车运行过程中的振动,将可以震落由于静电等原因吸附在滤尘网上的灰尘,可以实现滤尘网一定的自清洁效果,延长滤尘网有效使用寿命。

3.2 卸尘
    简化设计,降低密封难度。不使用抽屉室活体集尘室,采用了固定的集尘室,并在集尘室底面留出口。吸尘工作状态,活门插入闭合,自密封,保证离心机吸尘回路的气密性;完成吸尘,清除吸尘室里集聚的尘埃是,拉开活门,轻抖,灰尘便从集尘室底部的倒圆锥口落出,完成清扫集尘室工作。

----------------------------------------------------------------------------------
本页内容版权归ouravr.cn、ourdev.cn和自充电清扫小车小组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注明出处。
----------------------------------------------------------------------------------

楼主:
回复数:1,点击数:68

太打击人了。

网友:
给一点建议,吸管入口稍微装低一些,错过过滤网部分,不然会照成网子上靠近吸管的部分结痂,,,还有,吸管需要粗一点,看你图的比例,吸管的直径有些过细了

网友:
楼主画得真漂亮啊,不知道用什么来画的?

网友:
赞一个,楼主好功底

网友:
画得不错!
给个COOL!
置一下顶!
给记一等功1次!

网友:
不是有个扫子的吗??没有画??而且吸管那里。。。。。会不会吸得不干净呢??

网友:
LZ: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7楼:
solidedge v19

6楼:
有前置刷子,没找到diy材料,未画。
垃圾集中靠刷子和V型挡板。

网友:
这种风机风压不够,实际吸尘效果不好
吸尘器设计不能只看风量,关键要看风压
电机转速【2000-3000转/分】是不行的

楼主:
9楼:
只有这种有现成的结构与电机。

如果自制,螺旋渐开线的出风口不好弄。风叶也不好单独购买。

暂定这种构思,如果有更好,可以更换。

网友:
mljda,辛苦了。吸尘部分画的不错,不过感觉空间太小了,很多东西没地方放了。

网友:
mljda,楼主干活真严谨,是每个部分做好才画的吗?学习中...

网友:
SolidWorks

2楼好建议

网友:
还有就是离心风机的噪音是不是太大

网友(2008-09-05):
楼主,我想请问下,,,如你题所述,,,自充电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最近有在了解关于交流电检测的~~~

楼主有想法不,,可不可以的小弟分享一下,,,,

先~~~~顶下~~~~~~~~

网友:
我先预订一个,打扫卫生太辛苦了

网友(2008-12-05):
干嘛弄个两轮的?三轮的多好,你这样的设计人为的增加了驱动功率的浪费,而且定位是自动吸尘器不是清扫机!而且还弄了一段管子,这是无用的,直接把风机放在刷子的侧上方,通过斜腔洗尘效果一样的!就是你想用这个管子,也别搞个直角,好看是好看了,但是严重影响了灰尘的流动性,想想液压管路都是尽可能的减少直角来避免无用功!

网友:
还有一点,这样的小车就是做出来也就是看看玩,实际的清扫效果不是很好的!在制造噱头方面日本和韩国是惯犯。

要想做到有效的地面清洁,必须要装备超声波发生器,震碎一些粘在地面上顽固污垢!而且做的大了,无法钻低矮空间,做得小了,如果家里弄了块地毯,它就是一纯粹的炫耀式的摆设!

要真的想搞好这个项目,就必须抛开目前的日韩的娱乐思想的影响,找到一个更好的“全地形”的驱动模式!可以爬楼梯的最好!变形是一个方向。当然了变形是复杂了点,要开发出来资金投入太大。

可行的变通方式就是采用组合式,也就是分两个或者几个部分,针对不同的需求自行组合来实现!

就说这些吧!

然后再说说开源:题外话了,开源的进行不是个人的diy或者是七嘴八舌的评论。这样也没有一个资本的投入来得真实和有效。开源是要做好项目规划,让一些人负责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这样利用业余时间的开源才能做出有意义的项目!

我们在开源方面的规划就要学习一下linux的开发和参与过程!

只有有规划有目标我们的行动才有意义!

套句毛老人家的一句话:方向错了,干劲越足越反动!

网友:
【18楼】 shixia

我们在开源方面的规划就要学习一下linux的开发和参与过程!

你们的linux开源计划在哪?我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2009-01-18):
很不错,长见识了~支持~

网友(2009-05-12):
这吸管直径明显不对头。等你做完发现这吸力通过吸管减小为30分之一。。。。

网友:
对这感兴趣,机械是一部份大不了买一个拆了照着做。问题是软件方面的“路径算法”、还有传感器超声波、红外

网友(2009-08-17):
http://user.qzone.qq.com/21204184?ptlang=2052集尘器这个设计有意思呀

网友:
如何发图呀,我发不了

网友(2009-09-26):
我不太懂,但很喜欢,留言又怕搞乱了帖子!

网友:
首先,楼主的UG用的很不错! 赞一个!

【18楼】 shixia  说的很好! 不过用超声波就太麻烦了,建议使用两把活动的刷子,具体设计参考刮胡刀的结构

网友:
还有在泄尘的时候,可以直接用风机吹出来,既高效又能清理过滤罩

网友(2011-01-22):
这个活动没有了吗?刚刚才看到,很感兴趣呢。

网友(2011-05-09):
先Mark一下吧

网友(2012-09-22):
好复杂,好专业

网友:
吓,最近的回帖居然是不久前的。不知道这个项目啥时候能弄出个0.1版本啊?

网友(2013-09-27):
不知楼主做得怎样了!求观摩!

网友(2014-03-07):
看着还不错,有些地方应该还能改进

网友:
高手真是不一般,有点受打击了!

网友:
楼主的结构数据好详细

网友(2014-08-06):
有没有实物图呢,,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管子是大忌,烟头之类的大一点的垃圾就西部进去了

网友(2014-12-09):
吸管那样做,吸力跟不上的,我们公司专业做这个,吸力跟上了,噪声又太大。有时间可以探讨一下。有想买智能吸尘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