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usb小作品:电脑机箱温度监控

楼主(2008-05-04):
近来电脑经常因为过热而关机,于是就用51的几天时间装个散热风扇上去,用avr-usb+18b20测温,PWM控制电机转速(主要是为了晚上不要吵着睡觉),本来还想加点功能上去,不过51的假期完了,所以先放上来,技术太菜,如果有什么地方错了希望大家指正。

全部资料

网友:
谢谢。

给你一个应该是最好的提议: 将你的cpu风扇及机箱风扇全部更换。可行的方法是到二手电脑市场,购买几只已经从dell或ibm原装旧主机上拆下来的风扇。这些风扇的品质非常高,运转起来没有噪音,质量远远高于原装intel的。

我越来越发现,intel的原装风扇基本上是垃圾级别的,尤其是以产p4 3.0G 的年代。

楼主:
呵呵,谢谢站长的建议,我加了个静音功能,把风扇调慢,晚上基本上不会吵着

网友:
对AVR-USB特感兴趣,但现在是个纯菜,下了VC工程打开编译下出现下列错误,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us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不错,做这个的还是很多啊!

网友:
不错,这样的小制作

楼主:
to:【3楼】 fjzslin
就是libusb-win32-device-bin-0.1.12.1.tar.gz include中的usb.h,如一般的调用动态链接库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下单片机模拟USB这部分 对这个感兴趣

楼主:
to:【11楼】 lin28
模拟USB的部分我还有很多也看不明白,但是不影响使用,只要看一下usb的相关知识还有其usbdrv.h的介绍就可以用了,还有就是官方网站的几个例子,其实感觉如果不去研究模拟USB的那部分代码的话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如果用中断的话可能要求比较高

网友:
几乎没这个问题。我的CPU才17W

网友:
很好,记号

网友:
严重同意一楼

我原来3.0的cpu配的风扇,可以当拖拉机了

网友:
对模拟USB部分感兴趣,不错的资料.

网友:
强顶,这个制作涉及了不少的知识点,很适合学习!谢谢!

网友:
很好,我也对模拟USB部分感兴趣。

网友:
不知上位机怎么办?
”libusb-win32-device-bin-0.1.12.1.tar.gz include中的usb.h,如一般的调用动态链接库的方法就可以“ ???

网友:
提议LZ对上位机详细介绍下,程序还没能正常编译:(谢谢:)我看了DLL的调用,还是不知所云,不知怎么样跟这个实例对应上,谢谢

楼主:
To:【23楼】 fjzslin
    以下是我的个人理解,可能有些地方表述是不正确的,具体的可以参考网上的文章

在这里调用dll要用到3个文件(当然并不是必须的,如果你是使用其他的方法的话),usb.h,libusb.lib,libusb0.dll
libusb0.dll就是可执行文件,包含着操作usb所需的函数,可以用vc自带的depends工具查看
libusb.lib包含的就是libusb0.dll中函数的相关信息,在链接时会用到
usb.h主要是定义了用到的数据结构,以及声明函数

所以,源文件中包含了usb.h,那么就可以使用libusb0.dll中的函数,并且可以编译通过,但链接时会报错,所以在链接是要用到libusb.lib,操作为project->settings 选link,在object/modules中填入libusb.lib,这样应该就可以。(这3个文件在libusb-win32-device-bin-0.1.12.1.tar.gz中,可以放到vc对应的include与lib文件夹中)

如果还是不能通过,试试下面这个看看

网友:
最近让地动搅得......................
太感谢楼主提供的详细解释,很是感动。

网友:
intel 风扇还是不错的,先确认没有买到仿冒的?

网友(2008-06-12):
顶一下,请问编译的时候为什么提示“”
C:\Documents and Settings\Jickey Du\Desktop\firmnware\default/../usbdrv/usbdrv.c:47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usbCrc16Append'
怎么结决阿,楼主有MSN或者QQ么?
我的25892055谢谢

网友:
顶,我有时间也学习一下,做一个,我的那个风扇像发动机一样。。。。。

网友(2009-01-06):
楼主,能否上传一下上位机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温度计只用单片机就可以实现USB数据传输了?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33楼】 goodboy3021 :

源码里已经包含上位机程序了,刚学VC,写得有点繁琐。

【35楼】 gshuang1 :

这是avr模拟的usb,论坛里有很多相关资料的,可以搜索一下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网站:http://www.obdev.at/products/avrusb/index.html

网友:
有哪位可以用把上位机改为VB源码演示一下么?

网友:
好啊,风扇装什么位置?

网友:
正在学习用C#做USBASP 希望程序对我有所启发!

网友(2009-08-02):
楼主好强,标记一下!

网友:
前几天也在看AVR 模拟USB使用的资料,本来也想做个和LZ同样的东西,可是就是不明白WINavr开发工具如何使用,也不懂怎么使用;另外简单看了一下程序也摸不清头绪,该怎么修改程序,当时也试验过试过移植到ICC中,可是失败了。
  想请问,是否能移植到到ICC;为什么所有程序都用到了WINAVR中?

网友(2010-08-14):
这么多年想搞的东西原来在这里

网友(2011-05-02):
我为什么不能下载呀

网友(2011-10-08):
正好可以给我学习当例子,新手

网友(2012-03-06):
回复 网友A:

同求,如何将固件移植到icc中呢????急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待icc版本的avrusb

楼主(2016-04-21):
8年前的贴,自己进来怀念一下,当年差一点就进电子行业了。。。

网友:
八年前的帖子啊,赞一下楼主!

网友:
很好的想法

网友:
毫无保留的源码,很好的借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