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精密电阻分类特性

楼主(2008-05-04):
什么是精密电阻?
其实,对于不是搞计量的不需要分的那么清楚,可以大体上认为高精密、高准确、低误差等是一个意思。但是,对于“精度”一词,可以分解成分解成三个要素:
1、温度系数。温度变化是电阻的大敌,温度系数一般用ppm/℃表示,即温度变化1度对应电阻变化百万分之几。100ppm/℃就是0.01%/℃。
2、老化。也就是长期稳定性,一般用ppm/年来表示,也有用%/年来表示的。出厂再怎么准确的电阻,如果老化大,那么很快就变了,也就失去高准确的意义了。
3、初始调整误差,这个其实不太重要,知道偏差是多少,只要不变就没关系,测量时可以修正。因此,在本文里没做进一不讨论。

对于精度不太高的电阻,我们可以不分,笼统的说某电阻精度是多少。比如0.1%精度的电阻,就是一个综合误差,实际上是说,在常温下(比如10℃-35℃)、1年之内,包括所有的误差,应该仍然能保证电阻在0.1%之内。

但是,对于要求高的地方,电阻的具体特性将被测试,这样才好选用。本文就将把常见的高精度电阻器按照温度系数和老化两个指标做一描述。

常见的精密电阻有三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块电阻。
金属膜电阻是最常见的,但好一些的为精密金属膜电阻,特点是温度系数不大,阻值比较稳定。但由于膜比较薄因此相对脆弱一些,螺旋切割和压接部分容易出问题。
线绕电阻也是很常用的,甚至一度是高准确设备的主打电阻。采用的电阻丝材料现在有三种:
--康铜,比较古老,耐热但温度系数不太好,与铜的热电动势较高。
--锰铜,有精密锰铜,尽管热但温度不太高但温度系数很小,与铜的热电动势小,是广泛采用的线绕电阻材料。
--Evanohm,被翻译成埃佛诺姆,是一种镍铬铝铜合金,也可以简称镍铬电阻合金,温度系数最小,材料比较硬,焊接性能不太好。
块电阻,又叫金属箔电阻,国外厂家以Vishay为代表,是在陶瓷基片粘上合金电阻层然后无感光刻,不仅采用了镍铬电阻合金材料,而且陶瓷衬底做进一步温度补偿,使得温度系数非常小,很多能做到<1ppm/℃。国产的型号为RJ711,性能差一些。

以下为精密电阻分类特性图,基础数据是基于自己多年的收集、积累、测试整理而成。横轴为温度系数,纵轴为老化率,因此,任何一个电阻都可以在这图有一个位置,越靠近左下角表明电阻越好。

下面分别对这些典型电阻做一介绍。
1、普通金属膜电阻,体积一般比较小,电阻膜比较薄,温度系数和老化一般,除了高阻(>1M)和低阻抗(<5)以外,1%可以保证。

2、绿袍电阻。这是对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金属膜电阻的称呼,因为外观呈深绿色而得名,见于MF12和MF14万用表中。但根据自己的实测,性能一般,老化、偏差和温度系数都与红袍电阻相差很大。

3、红袍电阻,代号RJJ,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体积大,性能很好,经过自己的测试,多年的电阻,老化很少有超过0.5%的,温度系数都在30ppm/℃左右。请注意,红袍电阻还有一种是普通精度的,代号RJ,性能一般。

4、一般线绕电阻,采用锰铜或康铜电阻丝,非密封(只上漆),由于线径一般比较粗因此老化指标不错,但温度系数不算太好,一般是15ppm/℃到35ppm/℃之间。

5、精密线绕,电阻丝一般采用精密锰铜,密封后稳定性得到提高,实际测试了大量的0.01%电阻,绝大多数数年后仍然能保持在0.02%之内。温度系数也因为选材和工艺达到较高水平,大约是5ppm/℃到20ppm/℃之间。新品价格大约5元/只。
(另外,国产还有一种高密封线绕,稳定性更好一些)

6、低TC(温度系数)线绕电阻,常见于老式国外(比如Fluke)各种精密仪器中,采用镍铬电阻合金,温度系数非常低,一般在1ppm/℃到5ppm/℃之间,有的电阻每一只都标明了实测温度系数。老化也不大,基本在20ppm/年之内,二手价格大约10元/只。这样的电阻进行标定后,可以作为一般标准电阻来用。

7、全密封线绕,电阻丝材料同上,但采用金属壳密封(引线是后焊接的)完全杜绝了潮湿和氧化因此稳定性很高,达到8ppm/年左右,温度系数也大多在1ppm/℃之内,广泛用于老一代高等级计量仪器和标准电阻中,我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做过详细介绍(17页图文3MB,email可索取)。二手价格大约50元/只。

8、塑封块电阻。由于采用镍铬电阻合金和补偿技术,温度系数可以做的非常低,甚至<1ppm/℃。但该电阻由于密封不太好因此老化特性不是很好,只能保证25ppm/年,典型值12.5ppm/年。新品价格约50元/只,二手约20元/只。这样的电阻也常常被音响发烧友采用,因为除了上述特性外,还具备超低噪音和无感等优良特性。

9、金封块电阻,这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电阻,内部结构同上但采用金属陶瓷密封(外形类似晶振),彻底杜绝外界老化因素,同时零温度系数技术使得温度系数达到很难测量出来的程度。老化典型值2ppm/年,有的达到0.5ppm/年以下。新品价格大约400元/只,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严禁进口用于军事目的,连8位半的万用表3458A也仅仅用了一只(做内部标准电阻)。

应该看到,即便是同一类的电阻,不同厂家、不同时代的产品,差别也很大,这里只是尽量找一个典型的范围而已。

附:指针万用表最好用什么电阻呢?
选择电阻要看万用表的等级,一般采用等级的1/4或1/5,比如2.5级的选0.5%,1级的选0.2%或0.25%。
线绕的是最好的,稳定而且温度系数小,但阻值高的很难做,因此大部分是低阻值的用线绕。唯一见有5M电阻仍然用线绕的是MF35。
电压测量档等需要3M到5M的高阻值电阻,一般只能选金属膜的。而高阻高精度的金属膜也比较难,需要高阻膜(这样稳定性可能要变差)、大体积。传统的红袍RJJ精密金属膜是很合适的。业余条件下如果很追求性能,可选用6环1M金属膜0.1%的电阻多个进行串联。

原文网址:http://bbs.leowood.net/web/leowood/forum/forum_read.asp?id=4042845&page=1&property=0&ClassID=0

网友:
400元一个电阻,厉害!!!

网友:
Cool !

400元一只的电阻我没有看过,不过广州的发烧音响店,40元一只的就很多。

楼主:
在上几个标准电阻的图片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再来看.

网友:
有些精密电阻只能用在参考源上,如线绕电阻

网友:
塑封块电阻在做电能表校表源时用过,当时用是不到30一只,不过是白色的。现在手里还有几个留作纪念了。哈哈

网友:
不错的贴子,受教了。

网友:
哇,这么多厉害的电阻,真长见识

楼主:
有人知道下面这个是什么电阻吗?看字符你知道它的阻值吗?它用在什么场合?

正面 (原文件名:1.jpg)

背面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2VO的帖子,看来精密电阻要涨价了!!!

网友:
一直想买这些精密电阻,但不知购买渠道,能推荐几家吗?

网友:
【15楼】 godwot  ,

可以到 www.hqew.com 上查一下。

网友:
感觉奥地利ebg黑色棒状精密电阻质量不错,刚才查到深圳意杰就是做这个的,打电话问了一下,%0.1 5ppm几十k的定做大概4.5圆一只。打算做一批。

网友(2008-08-28):
一般用的贴片电阻大概什么性能参数?

楼主:
常用电阻标称值

设计电路时计算出来的电阻值经常会与电阻的标称值不相符,有时候需要根据标称值来修正电路的计算。
下面列出了常用的5%和1%精度电阻的标称值,供大家设计时参考。

精度为5%的金属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5.6    33     160     820      3.9K     20K     100K     510K     2.7M
1.1    6.2    36     180     910      4.3K     22K     110K     560K     3M
1.2    6.8    39     200     1K       4.7K     24K     120K     620K     3.3M
1.3    7.5    43     220     1.1K     5.1K     27K     130K     680K     3.6M
1.5    8.2    47     240     1.2K     5.6K     30K     150K     750K     3.9M
1.6    9.1    51     270     1.3K     6.2K     33K     160K     820K     4.3M
1.8    10     56     300     1.5K     6.6K     36K     180K     910K     4.7M
2.0    11     62     330     1.6K     7.5K     39K     200K     1M       5.1M
2.2    12     68     360     1.8K     8.2K     43K     220K     1.1M     5.6M
2.4    13     75     390     2K       9.1K     47K     240K     1.2M     6.2M
2.7    15     82     430     2.2K     10K      51K     270K     1.3M     6.8M
3.0    16     91     470     2.4K     11K      56K     300K     1.5M     7.5M
3.3    18     100    510     2.7K     12K      62K     330K     1.6M     8.2M
3.6    20     110    560     3K       13K      68K     360K     1.8M     9.1M
3.9    22     120    620     3.2K     15K      75K     390K     2M       10M
4.3    24     130    680     3.3K     16K      82K     430K     2.2M     15M
4.7    27     150    750     3.6K     18K      91K     470K     2.4M     22M
5.1    30

精度为1%的金属膜电阻,以欧姆为单位的标称值:

10      33      100    332    1K       3.32K    10.5K    34K      107K    357K
10.2    33.2    102    340    1.02K    3.4K     10.7K    34.8K    110K    360K
10.5    34      105    348    1.05K    3.48K    11K      35.7K    113K    365K
10.7    34.8    107    350    1.07K    3.57K    11.3K    36K      115K    374K
11      35.7    110    357    1.1K     3.6K     11.5K    36.5K    118K    383K
11.3    36      113    360    1.13K    3.65K    11.8K    37.4K    120K    390K
11.5    36.5    115    365    1.15K    3.74K    12K      38.3K    121K    392K
11.8    37.4    118    374    1.18K    3.83K    12.1K    39K      124K    402K
12      38.3    120    383    1.2K     3.9K     12.4K    39.2K    127K    412K
12.1    39      121    390    1.21K    3.92K    12.7K    40.2K    130K    422K
12.4    39.2    124    392    1.24K    4.02K    13K      41.2K    133K    430K
12.7    40.2    127    402    1.27K    4.12K    13.3K    42.2K    137K    432K
13      41.2    130    412    1.3K     4.22K    13.7K    43K      140K    442K
13.3    42.2    133    422    1.33K    4.32K    14K      43.2K    143K    453K
13.7    43      137    430    1.37K    4.42K    14.3K    44.2K    147K    464K
14      43.2    140    432    1.4K     4.53K    14.7K    45.3K    150K    470K
14.3    44.2    143    442    1.43K    4.64K    15K      46.4K    154K    475K
14.7    45.3    147    453    1.47K    4.7K     15.4K    47K      158K    487K
15      46.4    150    464    1.5K     4.75K    15.8K    47.5K    160K    499K
15.4    47      154    470    1.54K    4.87K    16K      48.7K    162K    511K
15.8    47.5    158    475    1.58K    4.99K    16.2K    49.9K    165K    523K
16      48.7    160    487    1.6K     5.1K     16.5K    51K      169K    536K
16.2    49.9    162    499    1.62K    5.11K    16.9K    51.1K    174K    549K
16.5    51      165    510    1.65K    5.23K    17.4K    52.3K    178K    560K
16.9    51.1    169    511    1.69K    5.36K    17.8K    53.6K    180K    562K
17.4    52.3    174    523    1.74K    5.49K    18K      54.9K    182K    576K
17.8    53.6    178    536    1.78K    5.6K     18.2K    56K      187K    590K
18      54.9    180    549    1.8K     5.62K    18.7K    56.2K    191K    604K
18.2    56      182    560    1.82K    5.76K    19.1K    57.6K    196K    619K
18.7    56.2    187    562    1.87K    5.9K     19.6K    59K      200K    620K
19.1    57.6    191    565    1.91K    6.04K    20K      60.4K    205K    634K
19.6    59      196    578    1.96K    6.19K    20.5K    61.9K    210K    649K
20      60.4    200    590    2K       6.2K     21K      62K      215K    665K
20.5    61.9    205    604    2.05K    6.34K    21.5K    63.4K    220K    680K
21      62      210    619    2.1K     6.49K    22K      64.9K    221K    681K
21.5    63.4    215    620    2.15K    6.65K    22.1K    66.5K    226K    698K
22      64.9    220    634    2.2K     6.8K     22.6K    68K      232K    715K
22.1    66.5    221    649    2.21K    6.81K    23.2K    68.1K    237K    732K
22.6    68      226    665    2.26K    6.98K    23.7K    69.8K    240K    750K
23.2    68.1    232    680    2.32K    7.15K    24K      71.5K    243K    768K
23.7    69.8    237    681    2.37     7.32K    24.3K    73.2K    249K    787K
24      71.5    240    698    2.4K     7.5K     24.9K    75K      255K    806K
24.3    73.2    243    715    2.43K    7.68K    25.5K    76.8K    261K    820K
24.7    75      249    732    2.49K    7.87K    26.1K    78.7K    267K    825K
24.9    75.5    255    750    2.55K    8.06K    26.7K    80.6K    270K    845K
25.5    76.8    261    768    2.61K    8.2K     27K      82K      274K    866K
26.1    78.7    267    787    2.67K    8.25K    27.4K    82.5K    280K    887K
26.7    80.6    270    806    2.7K     8.45K    28K      84.5K    287K    909K
27      82      274    820    2.74K    8.66K    28.7K    86.6K    294K    910K
27.4    82.5    280    825    2.8K     8.8K     29.4K    88.7K    300K    931K
28      84.5    287    845    2.87K    8.87K    30K      90.9K    301K    953K
28.7    86.6    294    866    2.94K    9.09K    30.1K    91K      309K    976K
29.4    88.7    300    887    3.0K     9.1K     30.9K    93.1K    316K    1.0M
30      90.9    301    909    3.01K    9.31K    31.6K    95.3K    324K    1.5M
30.1    91      309    910    3.09K    9.53K    32.4K    97.6K    330K    2.2M
30.9    93.1    316    931    3.16K    9.76K    33K      100K     332K
31.6    95.3    324    953    3.24K    10K      33.2K    102K     340K
32.4    97.6    330    976    3.3K     10.2K    33.6K    105K     348K

各种贴片电阻的功率:

0402是1/16W、0603是1/10W、0805是1/8W、1206是1/4W、1210是1/3W、1812是1/2W、2010是3/4W、2512是1W。

网友:
BG2VO老师的东西吧

太佩服他了

网友:
怎么没有EE电阻?

网友:
模压电阻黑电阻EE电阻高稳定性、高可靠性、超高精度

网友:
我靠
这么精妙的电阻知识,做记号

楼主(2009-04-25):
一、电阻的型号命名方法:      国产电阻器的型号由四部分组成(不适用敏感电阻)第一部分:主称 ,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的名字。如R表示电阻,W表示电位器。  第二部分:材料 ,用字母表示,表示电阻体用什么材料组成,T-碳膜、H-合成碳膜、S-有机实心、N-无机实心、J-金属膜、Y-氮化膜、C-沉积膜、I-玻璃釉膜、X-线绕。  第三部分:分类,一般用数字表示,个别类型用字母表示,表示产品属于什么类型。1-普通、2-普通、3-超高频 、4-高阻、5-高温、6-精密、7-精密、8-高压、9-特殊、G-高功率、T-可调。第四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表示同类产品中不同品种,以区分产品的外型尺寸和性能指标等例如:R T 1 1 型普通碳膜电阻a1}

二、电阻器的分类

1、线绕电阻器:通用线绕电阻器、精密线绕电阻器、大功率线绕电阻器、高频线绕电阻器。     2、薄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合成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化学沉积膜电阻器、玻璃釉膜电阻器、金属氮化膜电阻器。     3、实心电阻器:无机合成实心碳质电阻器、有机合成实心碳质电阻器。     4、敏感电阻器:压敏电阻器、热敏电阻器、光敏电阻器、力敏电阻器、气敏电阻器、湿敏电阻器。

三、主要特性参数     1、标称阻值:电阻器上面所标示的阻值。      2、允许误差:标称阻值与实际阻值的差值跟标称阻值之比的百分数称阻值偏差,它表示电阻器的精度。     允许误差与精度等级对应关系如下:±0.5%-0.05、±1%-0.1(或00)、±2%-0.2(或0)、±5%-Ⅰ级、±10%-Ⅱ级、±20%-Ⅲ级      3、额定功率:在正常的大气压力90-106.6KPa及环境温度为-55℃~+70℃的条件下,电阻器长期工作所允许耗散的最大功率。      线绕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4、8、10、16、25、40、50、75、100、150、250、500     非线绕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5、10、25、50、100      4、额定电压:由阻值和额定功率换算出的电压。     5、最高工作电压:允许的最大连续工作电压。在低气压工作时,最高工作电压较低。      6、温度系数:温度每变化1℃所引起的电阻值的相对变化。温度系数越小,电阻的稳定性越好。阻值随温度升高而增大的为正温度系数,反之为负温度系数。     7、老化系数:电阻器在额定功率长期负荷下,阻值相对变化的百分数,它是表示电阻器寿命长短的参数。     8、电压系数:在规定的电压范围内,电压每变化1伏,电阻器的相对变化量。     9、噪声:产生于电阻器中的一种不规则的电压起伏,包括热噪声和电流噪声两部分,热噪声是由于导体内部不规则的电子自由运动,使导体任意两点的电压不规则变化。

四、电阻器阻值标示方法     1、直标法:用数字和单位符号在电阻器表面标出阻值,其允许误差直接用百分数表示,若电阻上未注偏差,则均为±20%。      2、文字符号法:用阿拉伯数字和文字符号两者有规律的组合来表示标称阻值,其允许偏差也用文字符号表示。符号前面的数字表示整数阻值,后面的数字依次表示第一位小数阻值和第二位小数阻值。表示允许误差的文字符号文字符号 D F G J K M 允许偏差 ±0.5% ±1% ±2% ±5% ±10% ±20%     3、数码法:在电阻器上用三位数码表示标称值的标志方法。数码从左到右,第一、二位为有效值,第三位为指数,即零的个数,单位为欧。偏差通常采用文字符号表示。      4、色标法:用不同颜色的带或点在电阻器表面标出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国外电阻大部分采用色标法。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金-±5%、银-±10%、无色-±20% 当电阻为四环时,最后一环必为金色或银色,前两位为有效数字, 第三位为乘方数,第四位为偏差。 当电阻为五环时,最後一环与前面四环距离较大。前三位为有效数字, 第四位为乘方数, 第五位为偏差。

五、常用电阻器

1、电位器

电位器是一种机电元件,他靠电刷在电阻体上的滑动,取得与电刷位移成一定关系的输出电压。 1.1 合成碳膜电位器      电阻体是用经过研磨的碳黑,石墨,石英等材料涂敷于基体表面而成,该工艺简单,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位器。特点是分辩力高耐磨性好,寿命较长。缺点是电流噪声,非线性大, 耐潮性以及阻值稳定性差。  1.2 有机实心电位器      有机实心电位器是一种新型电位器,它是用加热塑压的方法,将有机电阻粉压在绝缘体的凹槽内。有机实心电位器与碳膜电位器相比具有耐热性好、功率大、可靠性高、耐磨性好的优点。但温度系数大、动噪声大、耐潮性能差、制造工艺复杂、阻值精度较差。在小型化、高可靠、高耐磨性的电子设备以及交、直流电路中用作调节电压、电流。  1.3 金属玻璃铀电位器     用丝网印刷法按照一定图形,将金属玻璃铀电阻浆料涂覆在陶瓷基体上,经高温烧结而成。特点是:阻值范围宽,耐热性好,过载能力强,耐潮,耐磨等都很好, 是很有前途的电位器品种,缺点是接触电阻和电流噪声大。 1.4 绕线电位器      绕线电位器是将康铜丝或镍铬合金丝作为电阻体,并把它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绕线电位器特点是接触电阻小,精度高,温度系数小,其缺点是分辨力差,阻值偏低,高频特性差。主要用作分压器、变阻器、仪器中调零和工作点等。  1.5 金属膜电位器     金属膜电位器的电阻体可由合金膜、金属氧化膜、金属箔等分别组成。特点是分辩力高、耐高温、温度系数小、动噪声小、平滑性好。 1.6 导电塑料电位器     用特殊工艺将DAP(邻苯二甲酸二稀丙脂)电阻浆料覆在绝缘机体上,加热聚合成电阻膜,或将DAP电阻粉热塑压在绝缘基体的凹槽内形成的实心体作为电阻体。特点是:平滑性好、分辩力优异耐磨性好、寿命长、动噪声小、可靠性极高、耐化学腐蚀。用于宇宙装置、导弹、飞机雷达天线的伺服系统等。  1.7 带开关的电位器     有旋转式开关电位器、推拉式开关电位器、推推开关式电位器 1.8 预调式电位器     预调式电位器在电路中,一旦调试好,用蜡封住调节位置,在一般情况下不再调节。 1.9 直滑式电位器     采用直滑方式改变电阻值。 1.10 双连电位器     有异轴双连电位器和同轴双连电位器 1.11 无触点电位器     无触点电位器消除了机械接触,寿命长、可靠性高,分光电式电位器、磁敏式电位器等。

2、实芯碳质电阻器

用碳质颗粒壮导电物质、填料和粘合剂混合制成一个实体的电阻器。特点:价格低廉,但其阻值误差、噪声电压都大,稳定性差,目前较少用。

3、绕线电阻器用高阻合金线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外面涂有耐热的釉绝缘层或绝缘漆。  绕线电阻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阻值精度高, 稳定性好,耐热耐腐蚀,主要做精密大功率电阻使用,缺点是高频性能差,时间常数大。

4、薄膜电阻器

用蒸发的方法将一定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主要如下: 4.1 碳膜电阻器      将结晶碳沉积在陶瓷棒骨架上制成。碳膜电阻器成本低、性能稳定、阻值范围宽、温度系数和电压系数低,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阻器。  4.2 金属膜电阻器。     用真空蒸发的方法将合金材料蒸镀于陶瓷棒骨架表面。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电阻的精度高,稳定性好,噪声, 温度系数小。在仪器仪表及通讯设备中大量采用。 4.3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     在绝缘棒上沉积一层金属氧化物。由于其本身即是氧化物,所以高温下稳定,耐热冲击,负载能力强。 4.4 合成膜电阻      将导电合成物悬浮液涂敷在基体上而得,因此也叫漆膜电阻。  由于其导电层呈现颗粒状结构,所以其噪声大,精度低,主要用他制造高压, 高阻, 小型电阻器。

5、金属玻璃铀电阻器

将金属粉和玻璃铀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耐潮湿, 高温, 温度系数小,主要应用于厚膜电路。

6、贴片电阻SMT

片状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的一种形式,他的电阻体是高可靠的钌系列玻璃铀材料经过高温烧结而成,电极采用银钯合金浆料。体积小,精度高,稳定性好,由于其为片状元件,所以高频性能好。

7、敏感电阻

敏感电阻是指器件特性对温度,电压,湿度,光照,气体, 磁场,压力等作用敏感的电阻器。  敏感电阻的符号是在普通电阻的符号中加一斜线,并在旁标注敏感电阻的类型,如:t. v等。 7.1、压敏电阻     主要有碳化硅和氧化锌压敏电阻,氧化锌具有更多的优良特性。 7.2、湿敏电阻      由感湿层,电极, 绝缘体组成,湿敏电阻主要包括氯化锂湿敏电阻,碳湿敏电阻,氧化物湿敏电阻。氯化锂湿敏电阻随湿度上升而电阻减小,缺点为测试范围小,特性重复性不好,受温度影响大。碳湿敏电阻缺点为低温灵敏度低,阻值受温度影响大,由老化特性, 较少使用。  氧化物湿敏电阻性能较优越,可长期使用,温度影响小,阻值与湿度变化呈线性关系。有氧化锡,镍铁酸盐,等材料。  7.3、光敏电阻     光敏电阻是电导率随着光量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电子元件,当某种物质受到光照时,载流子的浓度增加从而增加了电导率,这就是光电导效应。 7.4、气敏电阻      利用某些半导体吸收某种气体后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制成,主要成分是金属氧化物,主要品种有:金属氧化物气敏电阻、复合氧化物气敏电阻、陶瓷气敏电阻等。  7.5、力敏电阻      力敏电阻是一种阻值随压力变化而变化的电阻,国外称为压电电阻器。所谓压力电阻效应即半导体材料的电阻率随机械应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效应。可制成各种力矩计,半导体话筒,压力传感器等。主要品种有硅力敏电阻器,硒碲合金力敏电阻器,相对而言, 合金电阻器具有更高灵敏度。

楼主:
精密电阻器,由Precision resistance翻译而来,较规范的表述为高精密电阻器。普通电阻器区别高精密电阻器的主要依据为阻值误差大小,阻值大小,温度系数的大小。分类描述如下:

  对1Ω(欧姆)以上阻值的电阻,与标识阻值相比±1%以内阻值误差的电阻可称为精密电阻,更高精密的可以做到0.01%精度,也就是电子工程师所说的万分之一精度,此类电阻一般为薄膜电阻,使用此材质的电阻一般才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这类阻值1Ω以上电阻的普通系列精密度在±5%以上,电子产品上最常见的就是5%精度的电阻,不属于精密电阻范围。
  1Ω以下阻值的电阻,一般能达到±5%精密度之内,就算做精密电阻范畴了,因为阻值基数很小,就算是5%的误差,实际的阻值误差已经很小了。更高精密的可以做到±1%以内,但工艺要求,技术要求较高。

  对于阻值达到毫欧级的电阻,即0.00?甚至0.000?欧姆的电阻,能做到±5%精密度已经非常不错了,国内具有此类产品生产能力的工厂很少。常见的此类精密电阻精度为±1%,±2%,±5% 。这类超低阻值的电阻,一般均属于精密电阻范畴。普通材质很难做到,常见的此类电阻是合金材质,俗称“捷比信电阻”,“合金电阻”。
  TCR温度系数也是判断精密电阻的重要依据,这个数值标示了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情况。从±1PPM,±5PPM ,到几百、几千数值的电阻均有,一般认为±50PPM以内的大阻值电阻属于精密电阻,对于捷比信合金电阻这类小阻值电阻,±500PPM,已经非常精密了。
  以上四点,符合其中任意,均可认定为精密电阻。精密电阻材质多样,无论阻值大小,功率大小,封装大小,贴片插件均有可能属于精密电阻范畴,最主要的因素为:阻值大小误差,及阻值变化大小

网友:
电阻的学问这么大!那以后看测量仪器中电阻的级别就可以判断仪器的等级了,哈哈
赞一个!

网友:
开眼界了,电阻都能卖到这么贵。

网友:
这么多精密电阻。。吼吼

网友:
记了又记

网友:
最近想做恒流源,要一个精密电阻,正好这个帖子被翻出来了
400元一个电阻,厉害!!!-------我记得有上万的电阻,在学习运放的时候看到的,要一个很精密的电路来检测它
淘宝市面卖的多的一般几十元,我们够用了

楼主:
下面是楼主位文章的作者在淘宝网上介绍的资料:

测量用3458A八位半万用表和其他标准 (原文件名:261919770609.jpg)

esi SR104标准电阻,世界上最稳定的10k电阻,老化指标<0.5ppm/年实际还能好很多,目前卖价7k美金,我用来做测试基准 (原文件名:2619215922156.jpg)

Warshawsky四跨线电桥,专门用来测试10k电阻的高精密电桥,可以对比到0.1ppm之内 (原文件名:261925728558.jpg)

网友:
都是Nb东东~
精密没极限,唯一标定的所谓原始电阻(定义OHMS用的)都未必就一直保持不变,也搞不懂谁才是真正的基准

网友:
五一快乐,

网友:
长见识!

请教各位,电阻是否有工业级、军品级的分级方式?

网友:
哈哈,张利民先生的,他不愧为这方面的专家,买了他的基准电源,看得出他确实牛的不一般。最近忍不住有去进了个300多元的电阻

网友:
学习了, 做个记号

网友:
NB贴子,顶一个

网友(2010-02-23):
在那里有卖的,我买的是上海精密仪器厂出的四端电阻,1m欧10m欧,100m欧,1欧,10欧,100欧,1k欧 0.01% 级400多块一个全新的,也就是5楼用的,用来校准电流用的,体积太大.

网友(2010-04-27):
精密电阻图如下:
电流检测电阻 (原文件名:4W电阻.jpg)

精密插件电阻 (原文件名:07040711102042.jpg)

精密电阻 (原文件名:精密电阻.jpg)

精密高阻电阻 (原文件名:电流检测电阻1.jpg)

插件功率电阻 (原文件名:插件功率电阻.jpg)

网友(2010-06-13):
楼主的相机不错,拍的很清晰,资料很全,收藏了。

网友(2010-12-06):
强帖!受教啊
要是能把各种电阻的购买途径,(大批量、小批量的)都留下来就更好了。
这样就方便各位想买的同志了

网友:
不知贴片0603电阻或排阻能达到什么精度?0.5%?

网友:
mark 涨见识了

网友(2011-06-20):
好惊讶。原来电阻也有这么多名堂。

网友(2011-11-12):
厉害。。。
我们的电阻我也来上几个。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94514ANL8FV.jpg(文件大小:2.2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照片 532.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94515KOYOTN.jpg(文件大小:2.37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照片 753.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94516LM35SF.jpg(文件大小:2.29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照片 620.jpg)

网友(2011-12-19):
上见识了

网友(2012-10-28):
对电阻认识更加透彻了,3Q

网友(2014-11-08):
太高大上了,没想到电阻还有这么多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