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的功能

楼主(2008-05-04):
PIC单片机能前后产生120Hz,45K,55K,65K,75K,85K以及95K的,占空比为40%PWM,相位差为180度的两路PWM波形吗?

网友:
我没有具体的用过PIC的PWM。但这个功能应该是不能,16M外部晶振时PWM频率最高15.6K。

楼主:
那哪种单片机可以做到?AVR单片机可以吗?
限制8脚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