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Proteus打开不同的实例下虚拟仪器下的示波器不同?

楼主(2008-05-04):
我在打开一些前辈们的仿真实例时发现,Proteus里的虚拟仪器不同。

比如我自己打开一个新Design,则示波器是下面这样的:

打开有些大大们的实例中的示波器则是这个样 (原文件名:b.JPG)

而打开一些大大们的实例,里面的示波器是下面这样的:
我打开的新Design下的示波器 (原文件名:a.JPG)

我看了一下,两种示波器所调用的dll文件不同。
我是新学Proteus的,E文又较菜,不知在哪里设置才可以更改这个示波器的调用dll
哪位大大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在程序界面左侧的那一列工具栏点一个类似万用表的图标,里面有,

网友:
四通道的是新版本的,7.1以后的吧,好像!
都一样使用

楼主:
to lyhummer 悍马:
是啊,就是那个Vitual Instruments Mode里,选OSCILLOSCOPE,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要是我想用两通道的该怎么设置(我的是7.1 SP2,里面默认是4通道的)

to mymach 电子小生:
呵呵,用是一样用。

网友:
常规方法好像没有,可以试试这个,
4通道的是DSO.DLL (在安装程序的models文件夹里,)
事先备份DSO.dll,然后把二通道的DLL文件改名为DSO.dll,覆盖原来的4通道DLL文件

两个示波器的DLL文件都应该备份,以免出错

楼主:
to lyhummer 悍马:
谢谢!是个办法,我等下去试试,想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