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百特UC3 USB bootloader下载教程 没开发工具的福音……

楼主(2008-05-04):
当初我在测试UC3 USB bootloader的时候因为操作过程复杂,而且AVR32 STUDIO还没有支持,只能用命令行的形式,所以放弃了。
现在AVR32 STUDIO 2.0已经对bootloader作了支持,并且百特的陈工已经做好了一个详细的教程,所以推荐给大家,但是步骤还是一如既往的麻烦……
注意:
1、bootloader占用了FLASH空间
2、不幸误操作,就只能使用下载工具修复

最后谢谢百特的陈飞工程师,制作这个教程!
PS:此教程已取得百特公司同意转载!

网友:
火腿: 是不是自己DIY 开发板是把 USB相应的管脚引出来也能这样下载,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我丢,比ATMEL的ARM 来说,复杂了点.

楼主:
【2楼】 TonyCai
是的,是要把USB引出就行,不过按这个教程来说还需要引出PA20和RESET,否则就不能再次下载了

网友:
谢了,
用了AVR32 STUDIO, 界面还不错, 不过是挺占PC的CPU和memory,本来以为中毒了 感觉要换电脑了.

现在一心一意等板子了.

网友:
Device selection....................... PASS
Hardware selection..................... PASS
Opening port........................... PASS
Reading Bootloader version............. PASS    1.0.0
Erasing................................ PASS
Selecting FLASH........................ PASS
Blank checking......................... FAIL    Blank check fail at 0x00000
(A)bort, (R)etry, (I)gnore ?

楼主:
请大家注意,这个教程是基于工程样片的,以后使用中要注意使用最新的驱动包和选择非ES的芯片选项!

网友:
对,重新烧写了at32uc3a-isp-1.0.2.hex,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之前用得是at32uc3a-isp-1.0.0.hex,所以出现上述情况.
另外,教程中所说的program_at32uc3a-isp-1.0.X.sh在DOS下并不能直接运行.我是直接把后缀.sh改成.bat,这样就可以下载
BOOTLOADER了,虽然有些命令DOS不识别,但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