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控制,能根据出入口水温差,流量,设定的温度...转成PWM值?

楼主(2008-05-04):
在我的系统中,有水流量参数,入水口温度参数,出水口温度参数,现在控制的是出水口温度。加热元件是1600W电炉丝。水流量不大,最大每分钟2升。我如果用PID控制,那水流量参数、入水口温度参数岂不是没有用?而只使用出水口温度参数即可。

我可不可以这样控制:根据出入口水温差,流量,设定的温度,算出需要热量,然后转化成控制可控硅的加热电压的PWM值。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5-04,23:39:13 加入。
你的原标题:“PID温度控制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光用出水口的温度来计算就是简单的PID控制。
如果把入水口流速和温度也考虑进去,就是复杂的控制。
如果储水容量足够,如果加热棒的余热和延时不大,不用太复杂的算法。

楼主:
谢谢你gx_huang
     请问如果把入水口流速和温度也考虑进去,应该怎样控制,如何着手哪?
     我可不可以这样控制:根据出入口水温差,流量,设定的温度,算出需要热量,然后转化成控制可控硅的加热电压的PWM值,行吗?
     看来仅仅会写代码,不懂算法,还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
先把简单的算法做好了,再考虑复杂的算法!
一口吃不成胖子的。
没有前面的经验,一切都是空谈。
还是先看看实际效果再决定是否改进算法。
其实,就是简单的算法也不好搞。

楼主:
行,谢谢你。我先按我的想法做一下试试。结果我告诉你。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么多输入量,是不是要用模糊PID啊,高人再指教一下吧!

网友(2014-04-09):
标记一下

网友(2017-09-12):
请教楼主你现在这个水温控制的做好了吗?你是一个怎样的算法啊?可以分享一下吗?